可控硅pwm调光原理

楼主(2016-03-28):
请教可控硅pwm调光原理

网友A:
   LED照明领域中关于调光的技术种类多样,其中较为常用的两种调光方式分别是可控硅调光与PWM调光,那么这两种调光方式的区别在哪里?各自的优点与缺点又是什么的?本文就将针对这个问题帮助大家进行全面的分析,从而掌握这两种调光方式的区别。 可控硅调光是一种物理性质的调光,而PWM调光是通过脉冲调光.调光原理存在着根本的不同。可控调光可使用普通的调光器,但是PWM必须用专用的调光器进行调光。所以PWM的成本相对较高,自家用可控硅就可以,但100灯以上就需要使用PWM。 PWM的一个优点是从处理器到被控系统信号都是数字形式的,无需进行数模转换。让信号保持为数字形式可将噪声影响降到最小。噪声只有在强到足以将逻辑1改变为逻辑0或将逻辑0改变为逻辑1时,也才能对数字信号产生影响。对噪声抵抗能力的增强是PWM相对于模拟控制的另外一个优点,而且这也是在某些时候将PWM用于通信的主要原因。从模拟信号转向PWM可以极大地延长通信距离。在接收端,通过适当的RC或LC网络可以滤除调制高频方波并将信号还原为模拟形式。PWM既经济、节约空间、抗噪性能强,是一种值得广大工程师在许多设计应用中使用的有效技术,但相对的,其成本也是较为昂贵的。 就目前LED照明领域的发展情况来看,时下最为热门的调光技术就是可控硅调光。但这种技术虽然受到广泛关注,但其却不如PWM调光发展成熟,目前PWM调光技术更为稳定且不存在频闪问题,这一点是可控硅调光在现阶段无法超越的。最终的选择结果,还是需要根据设计者自身的需要作为主要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