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精密电压表_电流表_显示器_计数器

楼主(2016-03-28):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C语言版)
李友全
编著 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37954-1.html

14章 电压表\电流表\显示器\计数器
通过本模块的学习制作,可以进一步熟悉高精度ADC的运用,单片机 内部DataFlash的读写、动态显示程序的编写(包括小数的显示)以及自 定义的SPI主从机数据通信原理,测试中,本模块可以直接插接到第一章

介绍的单片机实验板“通用计数器/显示器接口”上使用。

1 功能说明与电路原理分析

同一个模块,通过硬件上的简单设置可实现4种不同的功能

K3(P4.2)
K4(P4.3)
模块功能

K1(P3.6)
K2(P3.7)
电压表档位
输入阻抗
0
0
电流表

0
0
2.0480V
2MΩ
0
1
计数器

0
1
20.480V

1
0
显示器

1
0
204.80V
1MΩ

1

1

电压表(默认)

1

1

20.480V(默 认)

① 电压表说明:

使用18位MCP3421A0T-E/CH芯片作ADC,通过软件校准的方式可使整个模块电压测量误差 最大值不大于量程的±0.05%,在电路上,2V档由外部信号直接输入ADC,其它档位使用
1MΩ电阻降压,然后使用MCP6V01T-E/SN 轨到轨自动调零运放作ADC输入电压跟随器,由
于精度要求高,普通运放无法满足要求。

② 电流表说明: 使用0.1Ω/0.5W的电流取样电阻,可测量0~2A范围内的电流,取样出来的电压信号不经过电

压跟随器,直接送入ADC芯片。
③ 通用显示器说明:
外部单片机通过CLK与DAT两条信号线向模块送入数据,模块能显示0~99999范围内整数或小 数值,外部单片机需要一次向模块发送5个字节的数据,第1字节表示模块地址,默认值为0
,在多个模块CLK与DAT并接在一起的情况下,只有与发送地址相符的模块才接收与处理总线
上的数据,第2、3、4字节是需要显示的数据,第2字节是数据高字节,第3字节是数据中间 字节,4字节是数据低字节,第5字节确定需要显示的小数位数,所有字节都是按高位在前, 低位在后的顺序发送,每一位的发送是外部单片机先把数据位放到DAT线上,然后拉低CLK线
,模块内部是在CLK下降沿后读取DAT线上的状态,经测试,模块在22.1184MHz工作频率下外

部单片机数据发送时钟脉冲高电平1uS、低电平5uS条件下工作正常,也就是说发送一组数据 的最短时间需要大约(1 + 5)×8×5 = 240uS,为了提高稳定性,可以适当降低通信时钟频 率(主要是延长脉冲低电平时间),但也不能过低,要求一组数据必须在0.2秒内传送完成

,超过0.2秒,模块自动清除前面已收到的不完整的数据,这样保证了数据传送的可靠性。
④ 计数器说明: 外部脉冲信号通过DAT线送入模块,每产生一个脉冲下降沿,计数器数值加1,超过最大值
99999后从0开始循环,要求外部脉冲信号低电平不能大于0.6V,高电平不能小于2V,高电平 最大值也不能超过40V,模块具有断电自动存储数据的功能,可通过开关将CLK线接GND,上
电瞬间即可将显示的计数值清零。

部分程序预览(完整代码请下载附件):

/*显示程序,用STC15F2K60S2做显示芯片
// 硬件说明:P42   P43                                    P36      P37
                         0            0            电流表               0            0            1.9999V
                         0            1            计数器                   0            1            19.999V
                         1            0            显示器                   1            0            199.99V
                         1            1            电压表                   1            1            999.99V

// 待显示数据由主机传来,定义5个字节的显示代码
// 第一字节是本机的地址码,对本机而言,必须是“0”
// 接下来三字节是要显示的数据(高字节在前,低字节在后)
// 第五个字节是要显示的小数点位置,可能值是0-4,表示显示几位小数
//分别代表:0——不显示 1——十位,2——百位,3——千位        ,4——万位 ,个位后小数点固定不显示
            99999     9999.9   999.99   99.999    9.9999
//接线:P07 P06 P05 P04 P03 P02 P01 P00
//          e    d   h   c   g   a   f   b
//0           0    0   1   0   1   0   0   0   0x28
//1     1    1   1   0   1   1   1   0   0xee
//2     0    0   1   1   0   0   1   0   0x32
//3     1    0   1   0   0   0   1   0   0xa2
//4     1    1   1   0   0   1   0   0   0xe4
//5     1    0   1   0   0   0   0   1   0xa1
//6     0    0   1   0   0   0   0   1   0x21
//7     1    1   1   0   1   0   1   0   0xea
//8     0    0   1   0   0   0   0   0   0x20
//9     1    0   1   0   0   0   0   0   0xa0
//A     0    1   1   0   0   0   0   0         0x60
//b     0    0   1   0   0   1   0   1         0x25
//C     0    0   1   1   1   0   0   1          0x39
//d     0    0   1   0   0   1   1   0          0x26
//E     0    0   1   1   0   0   0   1         0x31
//F     0    1   1   1   0   0   0   1         0x71
//H     1    1   1   1   1   1   1   1         0xff

//显示位接线                P15  P14  P13  P16  P12
//            (高位)1    2    3    4          5(低位)

//P32(INT0)接时钟线,P33(INT1)接数据线*/

#include "STC15F2K60S2.H "                   // 包含STC15F2K60S2单片机寄存器定义文件
#include "UART.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mcp3421.H"
#include "myfun.h"
#include "PowerDown_save.H"
#define         Hidden         16
#define     Address  0                // 本机地址,不同显示模块修改此数值即可
#define TimeOver 500             // 定义一个超时值(5字节通信),500*2ms=1S,允许最慢2秒传送完一帧数据

sbit         CLK=P3^2;                // 外部输入的时钟端
sbit         DAT=P3^3;                    // 外部输入的数据端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de[]={0x28,0xee,0x32,0xa2,0xe4,0xa1,0x21,0xea,0x20,0xa0,0x60,0x25,0x39,0x26,0x31,0x71,0xff};/*/显示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0xdf,0xef,0xf7,0xbf,0xfb};         //位码表 (左边最高位)11011111(P1)  11101111(P1)  11110111(P1)  10111111(P1) 11111011(P1)(右边最低位)
unsigned long        DispData=0;                            // 用来显示的值
unsigned char   DispBuf[5]={0,0,0,0,0};        // 显示缓冲区 DispBuf[0]是左边最高位 DispBuf[4]是右边最低位
unsigned char 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 最高位 temp0        ,最低位 temp4,5位最大显示99 999,只接收3字节,显示缓冲5字节。

unsigned char   RecDatCount;                // 接收的数据位数计数器
unsigned char        bdata         RecDat;                // 接收到的数据
sbit        RecDat0=RecDat^0;                // 定义接收数据的末位为RecDat0,这要求RecDat位于bdata空间中
bit                ReciveOK ;                                // 接收完成标志,为1,说明已接收到完整的5个字节,可进行数据处理了
unsigned char        DotCnt=1;                        // 显示小数位数。
unsigned char   InAddress=0;                // 外部输入地址,确定是否与本机地址相同
bit                StartOverCount;                        // 一旦有接收中断,则置位该位,如果收到40位,则清该位
unsigned int           OverCount;                        // 超时计数器,当有接收中断发生,就让这个计数器开始计数(每个T0中
// 断计数一次,如果这个计数器计到了500(即1秒)仍没有被清除,说明接收有误,由主程序清 RecDatCount

extern struct POWER_UP Power_up;                 // 计数器变量

// 中断程序用于完成5字节数据接收(1字节地址、3字节长整数、1字节小数位数说明)
void ReciveDate() interrupt 0        // 外部中断0(int0)中断处理程序
{
        if(StartOverCount==0)  StartOverCount=1;        // 开启溢出计时器
        RecDatCount++;                        // 中断次数(0-40)

        RecDat=RecDat<<1;                    // 主机是先发送高位,后发送低位
        if(DAT)
                RecDat0=1;
        else
                RecDat0=0;
        if(RecDatCount==8)                    // 接收完第一个字节
        {
                InAddress=RecDat;                // 保存外部输入的地址
        }
        else if(RecDatCount==16)        // 第2个数据,长整数最高字节
        {
                if(InAddress==Address)             // 地址相符才处理数据,方便多模块并联使用
                        DispData=RecDat*65536;
        }
        else if(RecDatCount==24)        //  第3个数据,长整数中间字节
        {
                if(InAddress==Address)        // 地址相符才处理数据,方便多模块并联使用
                        DispData=DispData+RecDat*256;
        }
        else if(RecDatCount==32)        //  第4个数据,长整数最低字节
        {
                if(InAddress==Address)        // 地址相符才处理数据,方便多模块并联使用
                        DispData+=RecDat;
        }
        else if(RecDatCount==40)         // 否则就是第5个数据,即小数点显示位数
        {
                if(InAddress==Address)        // 地址相符才处理数据,方便多模块并联使用
                        DotCnt=RecDat;
                ReciveOK=1;                                // 要求刷新显示器
                RecDatCount=0;                        // 中断次数(0-40)
                StartOverCount=0;                // 接收到40个字符,清标志
                OverCount=0;                        // 清超时计数器
                RecDat=0;
        }
}

void EX0_Init()     // 外中断0用于数据接收 CLK 输入端口
{
        IT0=1;                        // 外部引脚下降沿触发(CLK时钟信号)
        EX0=1;                        // 外中断int0中断允许
        PX0=1;                        // 将外中断置为高级中断,定时器T0低级中断
        EA=1;                        // 比较器断0电存储只能使用低级中断,无法更改。
}

void EX1_Init()     // 外中断1用于数据接收 DAT 输入端口与计数器脉冲输入口
{
        IT1=1;                // 设置为下降沿触发,用于计数器脉冲输入
        EX1=1;          // 开外部中断1
        PX1=1;                        // 将外中断1置为高级中断,定时器T0低级中断
        EA=1;                    // 开总中断
}

void Timer0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0用于动态显示程序
{
        TMOD &= 0xF0;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01;                       //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65536-4000)/256 ;           // 计数脉冲周期 T=1/F= 1/(22.1184/12)= 0.5425uS
        TL0=(65536-4000)%256 ;           // 4000*0.5425=2.17mS
        TR0=1;                                   // T0开始运行
        ET0=1;                                   // 定时器T0中断允许
    PT0=0;                                   // 将定时器置为低级中断
        EA=1;
}

// 定时器 T0 用于完成5位数码管论流点亮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定时器T0的中断处理代码
{
        unsigned char temp;                         // 动态显示中间变量
        static unsigned char Count;                // 用于统计当前正显示哪一位(先显示左边最高位)
        //********* 数据接收过程的时间限制 ************
        if(StartOverCount)                        // 如果要求计数的标志是1
                OverCount++;                        // 计数器加1
        //********* 正式动态显示程序 ******************
        P1|=0x7c;                                // 关断前次显示0111 1100
        temp=DispBit[Count];
    P1&=temp;                   // 开启P1位控制

        temp=DispBuf[Count];    // 5位显示缓冲器BCD码
        P0=DispCode[temp];            // 查字形码表格(0-16)

        if(Count<4)                        // 显示小数点(最右端小数点不显示)
        {
                if(DotCnt==(4-Count))
                {
                        P0&=0xDF;            // 点亮小数点h位置 1101 1111
                }
        }
        Count++;
        if(Count==5) Count=0;
        TH0=(65536-4000)/256 ;          // 计数脉冲周期 T=1/F= 1/(22.1184/12)= 0.5425uS
        TL0=(65536-4000)%256 ;    // 4000*0.5425=2.17mS
}

void long_to_bcd(unsigned long temp)
{
        unsigned char temp0,temp1,temp2,temp3,temp4;    // 最高位 temp0        ,最低位 temp4,5位最大显示99 999,只接收3字节,显示缓冲5字节。

        temp%=100000;                // 如果收到的数超过10 0000则仅取小于10 0000的值
        temp4 = temp % 10;                // 获得个位
        temp3 = temp / 10 % 10;           // 获得十位
        temp2 = temp / 100 % 10;          // 获得百位
        temp1 = temp / 1000 % 10;         // 获得千位
        temp0 = temp / 10000 % 10;        // 获得万位

        if((temp0==0)&&(DotCnt<4))        // 如果最高位等于0,而显示的小数位数小于4位
                DispBuf[0]=Hidden;                // 那么最高位应该消隐
        else
                DispBuf[0]=temp0;                // 否则将这个数送入最高位

        if((temp0==0)&&(temp1==0)&&(DotCnt<3))        // 最高位、次高位同时为0,且小数位数小于3位
                DispBuf[1]=Hidden;
        else
                DispBuf[1]=temp1;

        if((temp0==0)&&(temp1==0)&&(temp2==0)&&(DotCnt<2))
                                // 最高位、次高位、第三位均为0,且小数位数小于2位时消隐
                DispBuf[2]=Hidden;
        else
                DispBuf[2]=temp2;

        if((temp0==0)&&(temp1==0)&&(temp2==0)&&(temp3==0)&&(DotCnt<1))
                                // 最高位、次高位、第三位、第四位均为0,且小数位数小于1位(无)时消隐
                DispBuf[3]=Hidden;
        else
                DispBuf[3]=temp3;

        DispBuf[4]=temp4;                      // 最低位直接显示
}

void main(void)
{
        //////////////////////// 电压电流表变量 ///////////////////
        unsigned char        test_data[3]={0x00,0x00,0x00};           // 存放 MCP3421 AD转换结果
        long aa;                                   // 计算 MCP3421电压值的中间变量
        float VIN3421;                           // 计算出来的MCP3421原始电压
        long  V3421;               // 显示时用于将数据扩大1000或10000倍
        ///////////////////////////////////////////////////////////
        U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占用定时器1)9600/22.1184MHz
        printf("串口初始化完毕");
        Timer0_Init();                           // 初始化定时器0用于动态显示程序

        ReciveOK=1;                           // 要求刷新显示器
        CLK=1;                                       // 数据接收端口初始化
        DAT=1;

        DispData=0X00;                       // 上电显示0.0000
        DotCnt=4;                  // 上电显示0.0000

        /*************************************************************************
        // 2A电流表,电流取样电阻:0.1Ω/0.5W,
        *************************************************************************/
        if ((P42==0)&&(P43==0))                // 电流表
        {
                DotCnt=4;                                // 2V档,保留4位小数,2.0480A
                WrToMCP3421(SlaveADDR, 0x9C);           // 1001 1100           18位分辨率
                delay300ms();
                while(1)
                {
                        aa=test_data[0]<<8;
                        aa=aa+test_data[1];
                        aa=aa<<8;
                        aa=aa+        test_data[2];
                        VIN3421=2.048*aa/131071;                // 得到取样电阻上的电压值

                        VIN3421=VIN3421/0.1;                  // I=U/R
                        VIN3421=VIN3421-0.000;                    // 要求零输入零输出
                        if  (VIN3421<0 ) VIN3421=0;                // 数码管没编写显示负数的功能,电脑能直接显示负数

                        printf("I= :%.5f     ",VIN3421);
                        // 浮点数转长整数
                        V3421=VIN3421*10000;                 // 2V档,保留4位小数        ,2.0480
                        long_to_bcd(V3421);

                        delay300ms();                            //  延时避免硬接频繁操作
                        delay300ms();
                }
        }
        /*************************************************************************
        //  计数器,        DAT为计数脉冲输入端,上电瞬间如果CLK=0则清除计数值
        *************************************************************************/
        if ((P42==0)&&(P43==1))
        {
                DotCnt=0;                         // 计数器不显示小数
                ReadFLASH();                                  // 读取单片机内部FLASH中保存的重要数据,只需2个时钟。
                comparator_init();                        // 比较器掉电中断初始化
                EraseFLASH();                      // 扇区擦除需要21mS
                EX1_Init();                 // 外部计数端口初始化
                while(1);
        }
        /*************************************************************************
        // 5位通用显示器
        *************************************************************************/
        if ((P42==1)&&(P43==0))
        {
                DotCnt =4;              // 上电时显示0.0000
                EX0_Init();                            // 外中断0用于数据接收时钟输入端口
                while(1)
                {
                        if(ReciveOK)                // 如果收到了40位数据,将数值转BCD码放入显示缓冲器。
                        {
                                long_to_bcd(DispData);
                                ReciveOK=0;
                        }
                        if(OverCount>=TimeOver)                    // 出现了超时错误
                        {
                                RecDatCount=0;                            // 将接收计数器清零
                                StartOverCount=0;                    // 接收到40个字符,清除计数标志
                                OverCount=0;                            // 清超时计数器
                        }
                }
        }

        /*************************************************************************
        // 18位分辨率电压表
        *************************************************************************/
        if ((P42==1)&&(P43==1))
        {
                if ((P36==0)&&(P37==0))    DotCnt=4;            // 2V档,保留4位小数        ,2.0480
                if ((P36==0)&&(P37==1))    DotCnt=3;            // 20V档,保留3位小数, 20.048
                if ((P36==1)&&(P37==0))    DotCnt=2;            // 200V档,保留2位小数, 200.48
                if ((P36==1)&&(P37==1))    DotCnt=2;            // 1000V档,保留2位小数, 999.99

                WrToMCP3421(SlaveADDR, 0x9C);           // 1001 1100           18位分辨率
                delay300ms();

                while(1)
                {
                        RdFromMCP3421(SlaveADDR, test_data,3);  //连续读取3个字节数据
                        aa=test_data[0]<<8;
                        aa=aa+test_data[1];
                        aa=aa<<8;
                        aa=aa+        test_data[2];
                        VIN3421=2.048*aa/131071;
                        if ((P36==0)&&(P37==0))                   // 2V档
                        {
                                VIN3421=VIN3421*1.00;                // 2V档,无衰减,精密校准
                                printf("2V :%.5f     ",VIN3421);
                                V3421=VIN3421*10000;               // 2V档,保留4位小数        ,2.0480
                        }
                        if ((P36==0)&&(P37==1))                   // 20V档
                        {
                                VIN3421=VIN3421*10.00;                // 20V档,10倍衰减+衰减电阻误差补偿
                                printf("20V :%.4f     ",VIN3421);
                                V3421=VIN3421*1000;               // 20V档,保留3位小数        ,20.480
                        }
                        if ((P36==1)&&(P37==0))                   // 200V档
                        {
                                VIN3421=VIN3421*100.00;                // 200V档,100倍衰减+衰减电阻误差补偿
                                printf("200V :%.3f     ",VIN3421);
                                V3421=VIN3421*100;                   // 200V档,保留2位小数,204.80
                        }
                        if ((P36==1)&&(P37==1))                   // 1000V档
                        {
                                VIN3421=VIN3421*1.00;                // 2V档,无衰减,精密校准
                                printf("2V :%.5f     ",VIN3421);
                                V3421=VIN3421*10000;               // 2V档,保留4位小数        ,2.0480
                        }

                        VIN3421=VIN3421*10.00;          // 20V档,10倍衰减+衰减电阻误差补偿
                                                //
                        VIN3421=VIN3421-0.000;                // 要求零输入零输出
                        if  (VIN3421<0 ) VIN3421=0;                // 数码管没编写显示负数的功能,电脑能直接显示负数

                        printf("20V :%.5f     ",VIN3421);
                        // 浮点数转长整数
                        if ((P36==0)&&(P37==0))   V3421=VIN3421*10000;            // 2V档,保留4位小数        ,2.0480
                        if ((P36==0)&&(P37==1))   V3421=VIN3421*1000;             // 20V档,保留3位小数, 20.048
                        if ((P36==1)&&(P37==0))   V3421=VIN3421*100;            // 200V档,保留2位小数, 200.48
                        if ((P36==1)&&(P37==1))   V3421=VIN3421*100;            // 1000V档,保留2位小数, 999.99

                        long_to_bcd(V3421);

                        delay300ms();                   //  延时避免硬接频繁操作
                        delay300ms();
                }
        }
}

void X1_ISR(void) interrupt 2           // 外部中断1中断函数实现计数功能
{
    Power_up.times++;
        long_to_bcd(Power_up.times);
}

网友A(2016-10-04):
很好!很实用的

网友B(2016-12-30):
楼主编程风格严谨,值得我们学习,赞

网友C(2019-04-30):
没有用过18位的ADC,不知道这么高精度的ADC读出来的值是否会稳定呢?另外,使用18位ADC采样的电压值,在数码管上显示会跳动吗?

网友D(2020-03-27):
本人觉得此处使用18位的ADC时,输出显示位数可以扩充到十万为甚至百万位。

网友E(2020-07-14):
STC15F2K60S2芯片引脚功能有没有

网友F:
正好需要,下载下来做一个看看

网友G(2021-03-24):
好教材值得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