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中断方式的单片机红外解码程序

楼主(2016-03-28):
1电路图

1号单片机与红外接收头连接电路如图所示,红外接收头一般都可互换使用。

电路和介绍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47282-1.html (在这贴附件中可下载完整的4个红外解码的源码压缩包)
程序如下: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配套例程 *************
★★★★★★★★★★★★★★★★★★★★★★★★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一书已经由北航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作者亲手创作的与教材配套的51双核实验板(2个MCU)对程序下载、调试、仿真方便,不需要外部
  仿真器与编程器,这种设计方式彻底解决了系统中多个最高优先级谁也不能让谁的中断竞争问题。
  QQ群:STC51-STM32(3) :515624099 或 STC51-STM32(2):99794374。
        验证信息:STC15单片机
  邮箱:xgliyouquan@126.com
  ★★★★★★★★★★★★★★★★★★★★★★★★*/

////////////////////////////   main.c  ////////////////////////////////////////
// 红外接收数据,中断方式,并通过串口发送接收到的4字节,晶振:22.118400 MHz
// 接收头信号引脚P5.5,串口波特率9600
///////////////////////////////////////////////////////////////////////////
#include "STC15W4K.H"
sbit Ir_Pin = P3^6;                        // 红外接收头信号输出脚
unsigned char Ir_Buf[4];   // 用于保存解码结果
bit IRflag = 0;            // 红外接收标志,收到一帧正确数据后置1
void UART_init(void)                      // 9600@22.1184MHz
{
        //下面代码设置定时器1
        TMOD = 0x20;           // 0010 000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装方式)
        TH1  = 0xFA;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
        TL1  = 0xFA;           // 波特率:9600 /22.1184MHZ
        TR1  = 1;
        //下面代码设置定串口
        AUXR = 0x00;             // 很关键,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1ST2=0
        SCON = 0x50;         // 0101 0000 SM0.SM1=01(最普遍的8位通信),REN=1(允许接收)
}

//  UART发送一字节
void UART_Send_Byte(unsigned char dat)
{
        SBUF = dat;
        while (TI == 0);
        TI = 0;             // 此句可以不要,不影响后面数据的发送,只供代码查询数据是否发送完成
}
// 获取低电平时间 (其实是16位计数器的计数值,STC15系列定时器默认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unsigned int Ir_Get_Low()
{
        TL0 = 0;                 // 清空16位计数器0
        TH0 = 0;                 // 清空16位计数器0
        TR0 = 1;                 // 计数器0开始运行
        while (!Ir_Pin && (TH0<0x80));          // 信号引脚变成高或低电平时间>17ms退出(只要>12ms即可)
                                      // 0x8000=32768,  32768*0.54253uS=17777.62 uS
        TR0 = 0;                          // 这里 ! 优先级大于&&
        return (TH0 * 256 + TL0);                  // 返回16位计数器的计数值。
}

// 获取高电平时间(其实是16位计数器的计数值,STC15系列定时器默认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unsigned int Ir_Get_High()
{
        TL0 = 0;                    // 清空16位计数器0
        TH0 = 0;                    // 清空16位计数器0
        TR0 = 1;
        while (Ir_Pin && (TH0<0x40));           // 信号引脚变成低电平或高电平时间>17ms退出
        TR0 = 0;
        return (TH0 * 256 + TL0);
}

// 外部中断初始化
void int2_init()      // P3.6引脚即为外部中断2
{
        INT_CLKO|=0x10;          // 开启外中断2
        EA = 1;                          // 总开关
}

void int2_isr() interrupt 10      // 外部中断2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i,j;
        unsigned char DAT;                // 临时存放接收到的字节,接收字节无误后再存入数组使用
        unsigned int time;

        // 接收并判定引导码的9ms 低电平
        time = Ir_Get_Low();
        if ((time < 15667) || (time > 17510))
        {                         // 引导脉冲低电平8500~9500us,T=12/22.1184=0.54253uS
                                 // 8500/0.54253uS=15667.3    9500/0.54253uS=17510.5
                IE1 = 0; // 退出前清除可能新的一次INT1 外中断引发的标志
                return;
        }

        // 接收并判定引导码的4.5ms 高电平
        time = Ir_Get_High();
        if ((time < 7372) || (time > 9216))   //引导脉冲高电平4000~5000us
        {                                // 4000/0.54253uS=7372.8    5000/0.54253uS=9216
        IE1 = 0;    // 退出前清除可能新的一次INT1 外中断引发的标志
                return;
        }

        // 接收后续的4 字节数据
        for (i=0; i<4; i++) // 循环接收4 个字节
        {
                for (j=0; j<8; j++)   // 每个字节8位
                {
                        time = Ir_Get_Low();     // 接收每位560us 低电平
                        if ((time < 626) || (time > 1438))  //  340~780us
                        {                                // 340/0.54253uS=626.7    780/0.54253uS=1437.7
                IE1 = 0;    // 退出前清除可能新的一次INT1 外中断引发的标志
                                return;
                        }

                        time = Ir_Get_High();         // 接收每位560us或1690us高电平时间
            if ((time>626) && (time<1438))  // 时间范围为340-780us(中心值560us)
            {
                 DAT >>= 1;   // 因低位在先,所以数据右移,移入的最高位为0
                        }
            else if ((time>2728) && (time<3502)) // 时间判定范围为1480~1900us(中心值1690us)
            {                                  // 1480/0.54253uS=2727.9   1900/0.54253uS=3502.1
                                DAT >>= 1;    // 因低位在先,所以数据右移,移入的最高位为0
                                DAT |= 0x80;  // 最高位置1
                        }
            else              // 不在上述范围内则说明为误码,直接退出
                        {
                                IE1 = 0;      // 退出前清除可能新的一次INT1 外中断引发的标志
                                return;
                        }
                }                          // 单个字节处理完毕
                Ir_Buf[i]=DAT;                  // 传输正确后才放入数组
        }
        IRflag = 1;               // 接收完毕后设置标志
        IE1 = 0;                  // 退出前清除可能新的一次INT1 外中断引发的标志
}

void main()
{
        UART_init();;    // 串口初始化
        int2_init();         // 外中断 2 初始化(红外接收引脚)
        while (1)
        {
                if (IRflag)  // 接收到红外数据时发计算机显示
                {
                        IRflag = 0;
                        UART_Send_Byte(Ir_Buf[0]);           // 用户码低字节
                        UART_Send_Byte(Ir_Buf[1]);           // 用户码高字节
                        UART_Send_Byte(Ir_Buf[2]);           // 键码
                        UART_Send_Byte(Ir_Buf[3]);           // 键反码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