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读取DS18B20内部温度上传到上位机(电脑)

楼主:
DS18B20是一种很常用的数字温度传感器,温度检测范围是-55~+125度,手册 说明在-10~+85度范围内检测误差为±0.5度,作者在自己的产品中随机抽样验证 了几只传感器,在-25度误差0.1度,+25度与+50度误差小于0.1度,可见这种传感 器实际精度是很高的,传感器引脚如图19-1所示,工作电压范围是3.0~5.5V,通 常使用+5V,电源接反或接错一般是不会损坏传感器的,对于单只DS18B20的使用,我们按图19-2连接即可。

上位机vb电脑程序:
电路和介绍详见:http://www.51hei.com/bbs/dpj-47286-1.html(在这贴附件中可下载上位机vb及下位机单片机的完整的源码压缩包)
单片机下位机主程序如下(部分预览):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配套例程 *************
★★★★★★★★★★★★★★★★★★★★★★★★
《51单片机轻松入门-基于STC15W4K系列》 一书已经由北航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作者亲手创作的与教材配套的51双核实验板(2个MCU)对程序下载、调试、仿真方便,不需要外部
  仿真器与编程器,这种设计方式彻底解决了系统中多个最高优先级谁也不能让谁的中断竞争问题。
  QQ群:STC51-STM32(3) :515624099 或 STC51-STM32(2):99794374。
        验证信息:STC15单片机
  邮箱:xgliyouquan@126.com
  ★★★★★★★★★★★★★★★★★★★★★★★★*/

//**************************************************************
//运行环境:STC51 1T单片机 11.0592M晶振
//程序说明:此程序读取P1口(P1.0、P1.1、P1.2、P1.3)4只DS18B20代码并发送给计算机
//**************************************************************
#include "STC15W4K.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myfun.H"
unsigned char Pin;                                // 0000 0001    0000 0010    0000 0100   0000 1000
                                                                   // 0001 0000    0010 0000    0100 0000   1000 0000
                                                                // 用于选择操作P1口上的多个位
unsigned char RomCode0[8] ;                // 存放第1路DS18B20代码
unsigned char RomCode1[8] ;                // 存放第2路DS18B20代码
unsigned char RomCode2[8] ;                // 存放第3路DS18B20代码
unsigned char RomCode3[8] ;                // 存放第4路DS18B20代码

/*****************  crc8_f反序校验(法1:快速)    *********************/
unsigned char  crc8_f1(unsigned char *ptr, 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rc=0;
        while(len--)
        {
                crc^=*ptr++;
                for(i=0;i<8;i++)
                {
                        if(crc&0x01)
                        {
                                crc>>=1;
                                crc^=0x8c;
                        }
                        else
                        {
                                crc>>=1;
                        }
                }
        }
        return(crc);
}

//请用实际行动支持宏晶STC大陆本土MCU统一全球市场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下面代码设置定时器1
        TMOD = 0x20;        // 0010 0000 定时器1工作于方式2(8位自动重装方式)
        TH1  = 0xFD;        // 波特率:9600 /11.0592MHZ
        TL1  = 0xFD;        // 波特率:9600 /11.0592MHZ
        TR1  = 1;
        //下面代码设置定串口
        AUXR = 0x00;             // 很关键,使用定时器1作为波特率发生器,S1ST2=0
        SCON = 0x50;         // 0101 0000 SM0.SM1=01(最普遍的8位通信),REN=1(允许接收)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crc;
        UartInit();
        while(1)
        {
                Pin =0x01;                       // 将要操作 P1.0口18B20
                Read_RomCode(0x00);    // 参数0x00:读得的64位代码存数组RomCode0
                                                           //     0x01:读得的64位代码存数组RomCode1
                                                           //          0x02:读得的64位代码存数组RomCode2
                                                           //          0x03:读得的64位代码存数组RomCode3
                crc=crc8_f1(RomCode0,8);   // CRC效验,数组名代表数组首地址,长度8字节
                if(crc==0)             // CRC效验正确
                {
                   SBUF= 0x01;                   // 表示第1路18B20数据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for (i=0;i<8;i++)        // 发送8字节ROM代码
                   {
                           SBUF= RomCode0[i];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
                }
                else                           // 校验失败,发回8个0xaa
                {
                        SBUF= 0x01;           // 表示第1路18B20数据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for (i=0;i<8;i++)
                   {
                           SBUF= 0xaa;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
                }

                Pin =0x02;                            // 将要操作 P0.1口18B20
                Read_RomCode(0x01);    // 0x01:读得的64位代码存数组RomCode1
                crc=crc8_f1(RomCode1,8);      //CRC效验
                if(crc==0)             // CRC效验正确
                {
                        SBUF= 0x02;                   // 表示第2路18B20数据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for (i=0;i<8;i++)          // 发送8字节ROM代码
                        {
                           SBUF= RomCode1[i];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
                }
                else                         // 校验失败,发回8个0xaa
                {
                        SBUF= 0x02;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for (i=0;i<8;i++)
                   {
                           SBUF= 0xaa;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
                }

                Pin =0x04;                     // 将要操作 P0.2口18B20
                Read_RomCode(0x02);    // 0x02:读得的64位代码存数组RomCode2
                crc=crc8_f1(RomCode2,8);      //CRC效验
                if(crc==0)             // CRC效验正确
                {
                        SBUF= 0x03;                   // 表示第3路18B20数据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for (i=0;i<8;i++)
                        {
                                SBUF= RomCode2[i];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
                }
                else                         // 校验失败,发回8个0xaa
                {
                        SBUF= 0x03;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for (i=0;i<8;i++)
                   {
                           SBUF= 0xaa;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
                }

                Pin =0x08;                      // 将要操作 P0.3口18B20
                Read_RomCode(0x03);    // 0x03:读得的64位代码存数组RomCode3
                crc=crc8_f1(RomCode3,8);      // CRC效验
                if(crc==0)             // CRC效验正确
                {
                        SBUF=0x04;                   // 表示第4路18B20数据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for (i=0;i<8;i++)
                        {
                           SBUF= RomCode3[i];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
                }
                else                         //校验失败,发回8个0
                {
                        SBUF= 0x04;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for (i=0;i<8;i++)
                   {
                           SBUF= 0xaa;
                           while(1)
                           {
                                        if (TI)
                                        {
                                                TI=0;
                                                break;
                                        }
                           }
                   }
                }
                delay1s();
         }
}

上位机电脑vb程序:

Attribute VB_Name = "Form1"
Attribute VB_GlobalNameSpace = False
Attribute VB_Creatable = False
Attribute VB_PredeclaredId = True
Attribute VB_Exposed = False
Option Explicit
Dim MyForm As FRMSIZE      '界面自动调整
Dim DesignX As Long
Dim DesignY As Long
Dim Start_A As Boolean      '左面绘图开始标志
Dim Start_B As Boolean      '右面绘图开始标志

Dim FlagZuo  As Integer    '左边运行键按下标志
Dim FlagYuo  As Integer    '右边运行键按下标志

Dim DianHaoAZ As Integer     '存放左波形横轴点号
Dim DianHaoZ  As Integer      '存放当前的A点号
Dim DianHaoAY As Integer     '存放右波形横轴点号
Dim DianHaoY  As Integer      '存放当前的A点号

Dim timerz As Integer   '定时器画波形_左
Dim timery As Integer   '定时器画波形_右

Dim FLAG_A As Integer                                   '延时结束标志(界面左右各一)
Dim FLAG_B As Integer                                   '延时结束标志(界面左右各一)

Dim Zuo1_Liu As Single        '1L额外处理(左用户流量)
Dim You1_Liu  As Single        '1L额外处理(右用户流量)
Dim Zuo1_Pin As Single       '1L额外处理(左用户频率)
Dim You1_Pin As Single       '1L额外处理(右用户频率)

Dim QianLiuLiang_Z As Single
Dim QianLiuLiang_Y As Single

Dim ADDROUT_A(1 To 1) As Byte
Dim ADDROUT_B(1 To 6) As Byte
Dim NA As Integer, NB As Integer                   '用于文本框显示数据(界面左右各一)
Dim I, J, DBEGIN, WDEND, XSTEP, WDSTEP, KDSTEP As Long

Dim PI As Single

Private Sub Combo1_Click()
    Data1.DatabaseName = App.Path + "\水流量传感器.mdb"
    Data1.RecordSource = Combo1.Text
    Data1.Refresh
    Label12(0).Caption = "有输出"
    Label12(1).Caption = Data1.Recordset.Fields(2) & "-" & Data1.Recordset.Fields(3)
    Label12(2).Caption = Data1.Recordset.Fields(4) & "-" & Data1.Recordset.Fields(5)
    Label12(3).Caption = Data1.Recordset.Fields(6) & "-" & Data1.Recordset.Fields(7)

End Sub

Private Sub Combo2_Click()
    Data2.DatabaseName = App.Path + "\水流量传感器.mdb"
    Data2.RecordSource = Combo2.Text
    Data2.Refresh
    Label22(0).Caption = "有输出"
    Label22(1).Caption = Data2.Recordset.Fields(2) & "-" & Data2.Recordset.Fields(3)
    Label22(2).Caption = Data2.Recordset.Fields(4) & "-" & Data2.Recordset.Fields(5)
    Label22(3).Caption = Data2.Recordset.Fields(6) & "-" & Data2.Recordset.Fields(7)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Index As Integer)
        Select Case Index

             Case 1                       '暂  停
                     If Command1(1).Caption = "暂  停" Then
                        Command1(1).Caption = "继 续"

                        If MSComm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1.PortOpen = False
                        End If

                        If MSCommAD1.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AD1.PortOpen = False
                        End If

                        Timer1.Enabled = False
                    Else
                        Command1(1).Caption = "暂  停"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If MSCommAD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AD1.PortOpen = True
                        End If
                        Timer1.Enabled = True
                 End If

             Case 3                       '退  出
                   End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Index As Integer)

Select Case Index

             Case 1                       '暂  停
                  If Command2(1).Caption = "暂  停" Then
                        Command2(1).Caption = "继 续"

                        If MSComm2.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2.PortOpen = False
                        End If
                        If MSCommAD2.PortOpen = True Then
                             MSCommAD2.PortOpen = False
                        End If
                        Timer2.Enabled = False
                    Else
                        Command2(1).Caption = "暂  停"
                        If MSComm2.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2.PortOpen = True
                        End If
                        If MSCommAD2.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AD2.PortOpen = True
                        End If
                        Timer2.Enabled = True
                 End If

             Case 3                       '退  出
                   End
        End Select

End Sub

Private Sub Command3_Click()
      Data3.RecordSource = "流量记录表"
          Data3.Refresh
          Data3.Recordset.MoveFirst
          Do While Data3.Recordset.EOF = False
              Data3.Recordset.Delete
              Data3.Recordset.MoveNext
          Loop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Activate()
  Call DRAWQX_A
  Call DRAWQX_B

End Sub
Private Sub DRAWQX_A()
  Pic2.DrawWidth = 1
  Pic2.DrawStyle = 0

  XSTEP = 2000            '曲线图 X 刻度步长
  WDSTEP = 1000           '曲线图 Y 刻度步长

  '*************************************************************************************
                              '绘制 Y 刻度

  DBEGIN = 10000   '水平坐标轴向左终点(离图片框左边沿 5个小刻度)
  WDEND = 30000    '垂直坐标轴向下终点
  For I = 1 To 30
      If (I Mod 5) = 0 Then
         Pic2.Line (DBEGIN - 2400, WDEND - I * WDSTEP)-(DBEGIN, WDEND - I * WDSTEP)
      Else
         Pic2.Line (DBEGIN - 1200, WDEND - I * WDSTEP)-(DBEGIN, WDEND - I * WDSTEP)
      End If
  Next

  Pic2.Line (DBEGIN, 0)-(DBEGIN, WDEND)                    'Y 轴线

  For I = 1 To 95            '绘制 X 刻度
      If (I Mod 5) = 0 Then
         Pic2.Line (DBEGIN + I * XSTEP, WDEND)-(DBEGIN + I * XSTEP, WDEND + 2400)
      Else
         Pic2.Line (DBEGIN + I * XSTEP, WDEND)-(DBEGIN + I * XSTEP, WDEND + 1200)
      End If
  Next

  Pic2.Line (DBEGIN, WDEND)-(200000, WDEND)                'X 轴线

   '*************************************************************************************
                             '显示 X 坐标值

  For I = 0 To 18
      Pic2.CurrentX = I * (5 * XSTEP) + 5 * XSTEP - Pic2.TextWidth(Str(I * 20)) / 1.5
      Pic2.CurrentY = WDEND + 3 * WDSTEP
      Pic2.Print I * 20
      'Pic2.PSet (I * (5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3 * WDSTEP)  ' 确认X坐标是否准确(调试用)
  Next I
     Pic2.CurrentX = 19 * (5 * XSTEP) + 1 * XSTEP
     Pic2.CurrentY = WDEND + 3 * WDSTEP
      Pic2.Print "(ms)"
                            '显示 Y 坐标值
  For I = 1 To 5
     Pic2.CurrentX = 500 '0.5 * XSTEP
     Pic2.CurrentY = (WDEND - I * 5 * WDSTEP) - Pic2.TextWidth(I) * 0.5
     Pic2.Print Format(I * 2.5, "0.00")  '& "V"
    '  Pic2.PSet (4 * XSTEP, WDEND - I * 10 * WDSTEP)              ' 确认Y坐标是否准确(调试用)
  Next I
  Pic2.CurrentX = 500
     Pic2.CurrentY = (WDEND - 29.5 * WDSTEP)
     Pic2.Print "(V)"

   '*************************************************************************************

    '*************************************************************************************
                            '绘制网格线

  ' 要点 :X 坐标 = X*0.5*XSTEP + 5*XSTEP     ' 5*XSTEP 处是X轴的0点,距左边5个步长(即5个刻度)
  '        Y 坐标 = WDEND - Y * 10 * WDSTEP   ,10个小格步进值表示1度(10 * WDSTEP )

    Pic2.DrawStyle = 2                     '点线
    For I = 1 To 19
        Pic2.Line (5 * I * XSTEP + 5 * XSTEP, WDEND)-(5 * I * XSTEP + 5 * XSTEP, 0)   '   垂直线
    Next
    For I = 1 To 5
        Pic2.Line (5 * XSTEP, WDEND - I * 5 * WDSTEP)-(95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I * 5 * WDSTEP) '   水平线
    Next

End Sub

Private Sub DRAWQX_B()
  Pic4.DrawWidth = 1
  Pic4.DrawStyle = 0

  XSTEP = 2000            '曲线图 X 刻度步长
  WDSTEP = 1000           '曲线图 Y 刻度步长

  '*************************************************************************************
                              '绘制 Y 刻度

  DBEGIN = 10000   '水平坐标轴向左终点(离图片框左边沿 10个小刻度)
  WDEND = 30000    '垂直坐标轴向下终点
  For I = 1 To 30
      If (I Mod 10) = 0 Then
         Pic4.Line (DBEGIN - 2400, WDEND - I * WDSTEP)-(DBEGIN, WDEND - I * WDSTEP)
      Else
         Pic4.Line (DBEGIN - 1200, WDEND - I * WDSTEP)-(DBEGIN, WDEND - I * WDSTEP)
      End If
  Next

  Pic4.Line (DBEGIN, 0)-(DBEGIN, WDEND)                    'Y 轴线

  For I = 1 To 95            '绘制 X 刻度
      If (I Mod 5) = 0 Then
         Pic4.Line (DBEGIN + I * XSTEP, WDEND)-(DBEGIN + I * XSTEP, WDEND + 2400)
      Else
         Pic4.Line (DBEGIN + I * XSTEP, WDEND)-(DBEGIN + I * XSTEP, WDEND + 1200)
      End If
  Next

  Pic4.Line (DBEGIN, WDEND)-(200000, WDEND)                'X 轴线

   '*************************************************************************************
                             '显示 X 坐标值

  For I = 0 To 18
      Pic4.CurrentX = I * (5 * XSTEP) + 5 * XSTEP - Pic4.TextWidth(Str(I * 20)) / 1.5
      Pic4.CurrentY = WDEND + 3 * WDSTEP
      Pic4.Print I * 20
      'Pic4.PSet (I * (5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3 * WDSTEP)  ' 确认X坐标是否准确(调试用)
  Next I
     Pic4.CurrentX = 19 * (5 * XSTEP) + 1 * XSTEP
     Pic4.CurrentY = WDEND + 3 * WDSTEP
      Pic4.Print "(ms)"
                            '显示 Y 坐标值
  For I = 1 To 5
     Pic4.CurrentX = 500
     Pic4.CurrentY = (WDEND - I * 5 * WDSTEP) - Pic4.TextWidth(I) * 0.5
     Pic4.Print Format(I * 2.5, "0.00")
    '  Pic4.PSet (4 * XSTEP, WDEND - I * 10 * WDSTEP)              ' 确认Y坐标是否准确(调试用)
  Next I
  Pic4.CurrentX = 500
  Pic4.CurrentY = (WDEND - 29.5 * WDSTEP)
  Pic4.Print "(V)"

    '*************************************************************************************
                            '绘制网格线

  ' 要点 :X 坐标 = X*0.5*XSTEP + 5*XSTEP     ' 5*XSTEP 处是X轴的0点,距左边5个步长(即5个刻度)
  '        Y 坐标 = WDEND - Y * 10 * WDSTEP   ,10个小格步进值表示1度(10 * WDSTEP )

    Pic4.DrawStyle = 2                     '点线
    For I = 1 To 19
        Pic4.Line (5 * I * XSTEP + 5 * XSTEP, WDEND)-(5 * I * XSTEP + 5 * XSTEP, 0)   '   垂直线
    Next
    For I = 1 To 5
        Pic4.Line (5 * XSTEP, WDEND - I * 5 * WDSTEP)-(95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I * 5 * WDSTEP) '   水平线
    Nex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Load()
    If MSComm1.PortOpen = False Then
            MSComm1.PortOpen = True

    End If

    'If MSComm2.PortOpen = False Then
    '        MSComm2.PortOpen = True
   ' End If

   ' If MSCommAD1.PortOpen = False Then      '绘制波形部分(左边)
   '           MSCommAD1.PortOpen = True
   ' End If
   ' Start_A = False
   ' DianHaoAZ = 1
   ' DianHaoZ = 1

    'If MSCommAD2.PortOpen = False Then      '绘制波形部分(右边)
    '      MSCommAD2.PortOpen = True
    'End If
    'Start_B = False
    'DianHaoAY = 1
    'DianHaoY = 1

    Data1.DatabaseName = App.Path + "\水流量传感器.mdb"
    Data2.DatabaseName = App.Path + "\水流量传感器.mdb"

    Data3.DatabaseName = App.Path + "\水流量传感器.mdb"
    Data3.RecordSource = "左流量记录表"
    Data3.Refresh
    Do While Data3.Recordset.EOF = False
          Data3.Recordset.Delete
          Data3.Recordset.MoveNext
    Loop

    Data4.DatabaseName = App.Path + "\水流量传感器.mdb"
    Data4.RecordSource = "右流量记录表"
    Data4.Refresh
    Do While Data4.Recordset.EOF = False
          Data4.Recordset.Delete
          Data4.Recordset.MoveNext
    Loop

'定义X,Y方向调整比例系数
    Dim ScaleFactorX As Single, ScaleFactorY As Single
    '定义设计初始采用的屏幕显示分辨率FORM的尺寸,以像素点为单位

    DesignX = 1440
    DesignY = 900
    RePosForm = True '定位FORM的标志
    DoResize = False 'RESIZE事件的标志
    '设置屏幕的缇(twips)值
    Xtwips = Screen.TwipsPerPixelX
    Ytwips = Screen.TwipsPerPixelY
    '设置屏幕X,Y方向的像素分辨率
    Xpixels = Screen.Width / Xtwips
    Ypixels = Screen.Height / Ytwips
    '定义调整比例系数
    ScaleFactorX = Xpixels / DesignX
    ScaleFactorY = Ypixels / DesignY
    Me.ScaleMode = vbTwips
    '调用重新调整子程序
    Resize_For_Resolution ScaleFactorX, ScaleFactorY, Me
    '保存当前屏幕的尺寸
    MyForm.Width = Me.Width
    MyForm.Height = Me.Height

End Sub

Private Sub Form_Resize()
    Dim ScaleFactorX As Single, ScaleFactorY As Single
    '避免死循环
    If Not DoResize Then
        DoResize = True
        Exit Sub
    End If
    RePosForm = False
    ScaleFactorX = Me.Width / MyForm.Width
    ScaleFactorY = Me.Height / MyForm.Height
    '重新调用调整子程序
   ' Resize_For_Resolution ScaleFactorX, ScaleFactorY, Me
    '保存当前屏幕的尺寸
    MyForm.Width = Me.Width
    MyForm.Height = Me.Height

    Pic2.ScaleWidth = 200000
    Pic2.ScaleHeight = 35000

    Pic4.ScaleWidth = 200000
    Pic4.ScaleHeight = 35000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AD1_OnComm()      'AD专用通道1
  Dim buffer() As Byte
  Static ReFlag As Boolean
  Dim DianYa As Single      '存放当前的AD转换电压值

  Static DianYaA As Single   '存放AD转换的旧电压值

  'On Error GoTo err

  Select Case MSCommAD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buffer = MSCommAD1.Input
           If ReFlag = False Then
                If buffer(0) = &H55 Then
                    'Debug.Print "&0x55"
                    MSCommAD1.InputLen = 470
                    MSCommAD1.RThreshold = 470
                    ReFlag = True
                End If
                Exit Sub
          End If
          Pic2.Cls
          Call DRAWQX_A
          For I = 0 To UBound(buffer)
                       DianYa = buffer(I) * 29.99 / 255    '29.99是单片机基准电压需根据实际修改

                       If DianHaoAZ = 1 Then
                               Pic2.DrawStyle = 0
                               Pic2.DrawWidth = 2
                               Pic2.Line (DianHaoAZ * 0.2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DianYa * WDSTEP)-(DianHaoAZ * 0.2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DianYa * WDSTEP), RGB(0, 0, 255)
                           Else
                               Pic2.DrawStyle = 0
                               Pic2.DrawWidth = 2
                               Pic2.Line (DianHaoAZ * 0.2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DianYaA * WDSTEP)-(DianHaoZ * 0.2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DianYa * WDSTEP), RGB(0, 0, 255)
                      End If
                    '****************************************************************************
                     DianYaA = DianYa       '记录电压
                     DianHaoAZ = DianHaoZ     '记录点号
                     DianHaoZ = DianHaoZ + 1
            Next
                    DianHaoAZ = 1
                    DianHaoZ = 1
                    ReFlag = False
                    timerz = 0
                    MSCommAD1.InputLen = 0
                    buffer = MSCommAD1.Input
                    MSCommAD1.InputLen = 1
   End Select
err: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AD2_OnComm()      'AD专用通道2
  Dim buffer() As Byte
  Static ReFlag As Boolean
  Dim DianYa As Single      '存放当前的AD转换电压值

  Static DianYaA As Single   '存放AD转换的旧电压值

  On Error GoTo err

  Select Case MSCommAD2.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buffer = MSCommAD2.Input
           If ReFlag = False Then
                If buffer(0) = &H55 Then

                    MSCommAD2.InputLen = 470
                    MSCommAD2.RThreshold = 470
                    ReFlag = True
                End If
                Exit Sub
          End If
          Pic4.Cls
          Call DRAWQX_B
          For I = 0 To UBound(buffer)
                       DianYa = buffer(I) * 29.99 / 255    '29.99是单片机基准电压需根据实际修改

                       If DianHaoAY = 1 Then
                               Pic4.DrawStyle = 0
                               Pic4.DrawWidth = 2
                               Pic4.Line (DianHaoAY * 0.2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DianYa * WDSTEP)-(DianHaoAY * 0.2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DianYa * WDSTEP), RGB(0, 0, 255)
                           Else
                               Pic4.DrawStyle = 0
                               Pic4.DrawWidth = 2
                               Pic4.Line (DianHaoAY * 0.2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DianYaA * WDSTEP)-(DianHaoY * 0.2 * XSTEP + 5 * XSTEP, WDEND - DianYa * WDSTEP), RGB(0, 0, 255)
                      End If
                    '****************************************************************************
                     DianYaA = DianYa       '记录电压
                     DianHaoAY = DianHaoY     '记录点号
                     DianHaoY = DianHaoY + 1
            Next
                    DianHaoAY = 1
                    DianHaoY = 1
                    ReFlag = False
                    timery = 0
                    MSCommAD2.InputLen = 0
                    buffer = MSCommAD2.Input
                    MSCommAD2.InputLen = 1
   End Select
err: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1_Click()
      Pic4.ScaleWidth = 50000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2_Click()
      Pic4.ScaleWidth = 100000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3_Click()
     Pic2.ScaleWidth = 50000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4_Click()
     Pic2.ScaleWidth = 100000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5_Click()
     Pic2.ScaleWidth = 200000
End Sub

Private Sub Option6_Click()
     Pic4.ScaleWidth = 200000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1_Timer()
    timerz = timerz + 1
    If timerz >= 10 Then
       timerz = 0
       Pic2.Cls
       Call DRAWQX_A

       Text1(0).Text = ""      '更换下一个传感器中途清空数据
       Text2(2).Text = ""
       Text2(3).Text = ""
       Text4.Text = ""

       Text8.Text = ""
       Text9.Text = ""
       Text10.Text = ""

       Text3(0).Text = ""
       Text3(1).Text = ""
       Text3(2).Text = ""
       Text3(3).Text = ""
       Text3(0).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3(1).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3(2).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3(3).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1(0).BackColor = &HFFFFFF
       QianLiuLiang_Z = 0

       Zuo1_Liu = 0       '1L额外处理(左用户流量)
       Zuo1_Pin = 0     '1L额外处理(左用户频率)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Timer2_Timer()
    timery = timery + 1
    If timery >= 10 Then
       timery = 0
       Pic4.Cls
       Call DRAWQX_B

       Text1(1).Text = ""         '更换下一个传感器中途清空数据
       Text2(4).Text = ""
       Text2(5).Text = ""
       Text6.Text = ""

       Text7.Text = ""
       Text11.Text = ""
       Text12.Text = ""

       Text5(0).Text = ""
       Text5(1).Text = ""
       Text5(2).Text = ""
       Text5(3).Text = ""
       Text5(0).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5(1).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5(2).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5(3).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1(1).BackColor = &HFFFFFF
       QianLiuLiang_Y = 0

       You1_Liu = 0       '1L额外处理(右用户流量)
       You1_Pin = 0    '1L额外处理(右用户频率)

    End If
End Sub

Private Sub YouXuanZe_Click()

End Sub

Private Sub ZuoXianZe_Click()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

  Static CiShu As Integer              '记录取平均值次数
  Static Shape_Flag(0 To 3) As Boolean
  Static XianShiCS   As Integer              '显示次数控制
  Dim buffer() As Byte
  Dim ZhouQuZhi As Long                  '真实周期值
  Dim PinLiZhi As Single                 '真实频率值
  Dim ZhouQu(5) As Long          '接收到的频率字节

  'On Error GoTo err
  Select Case MSComm1.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buffer = MSComm1.Input
             MSComm1.InBufferCount = 0
             MSComm1.OutBufferCount = 0
             ZhouQu(0) = buffer(0)     '单片机通道信息(0-3)
             ZhouQu(1) = buffer(1)
             ZhouQu(2) = buffer(2)
             ZhouQu(3) = buffer(3)
             ZhouQu(4) = buffer(4)

              '************************************************************************************
             '-------------在这里加入校验
             '*************************************************************************************

             '************************************************************************************
             '接收到的字节转换成真实值
             '*************************************************************************************
             ZhouQuZhi = ZhouQu(1) * 16777216 + ZhouQu(2) * 65536 + ZhouQu(3) * 256 + ZhouQu(4)
             ZhouQuZhi = ZhouQuZhi * 12 / 11.0592            '单位:uS
             PinLiZhi = 1000000 / ZhouQuZhi

             If Shape_Flag(ZhouQu(0)) = False Then
                   Shape_Flag(ZhouQu(0)) = True
                   Shape1(ZhouQu(0)).FillColor = RGB(0, 255, 0)
                 Else
                   Shape_Flag(ZhouQu(0)) = False
                   Shape1(ZhouQu(0)).FillColor = RGB(255, 255, 255)
             End If
             '*******************************************************************************
          '显示取平均值
            Data3.RecordSource = "左流量记录表"
            Data3.Refresh

            If PinLiZhi > 0 Then
                If CiShu Mod 4 = 0 Then
                        Data3.Recordset.AddNew
                        Data3.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lseIf CiShu < 4 Then
                        Data3.Recordset.MoveFirst
                        Data3.Refresh
                        Data3.Recordset.Edit
                        Data3.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lseIf CiShu > 4 And CiShu < 8 Then
                        Data3.Recordset.MoveFirst
                        Data3.Recordset.Move 1
                        Data3.Recordset.Edit
                        Data3.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lseIf CiShu > 8 And CiShu < 12 Then
                       Data3.Recordset.MoveFirst
                        Data3.Recordset.Move 2
                        Data3.Recordset.Edit
                        Data3.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lseIf CiShu > 12 And CiShu < 16 Then
                      Data3.Recordset.MoveFirst
                        Data3.Recordset.Move 3
                        Data3.Recordset.Edit
                        Data3.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nd If
                Data3.Recordset.Update

                CiShu = CiShu + 1
                If CiShu >= 4 * 4 Then  '4行(4条记录)4列
                     CiShu = 0
                     Data3.RecordSource = "select avg(JiaoZhun10) as JZ10 FROM 左流量记录表 WHERE JiaoZhun10>0"
                     Data3.Refresh
                     Text2(0).Text = Format(Data3.Recordset("JZ10"), "0.00") & " Hz"

                     Data3.RecordSource = "select avg(JiaoZhun50) as JZ50 FROM 左流量记录表 WHERE JiaoZhun50>0"
                     Data3.Refresh
                     Text2(1).Text = Format(Data3.Recordset("JZ50"), "0.00") & " Hz"

                     Data3.RecordSource = "select avg(YongHu) as YH FROM 左流量记录表 WHERE YongHu>0"
                     Data3.Refresh
                     Text2(2).Text = Format(Data3.Recordset("YH"), "0.00") & " Hz"

                     Data3.RecordSource = "select avg(LiuLiang) as LL FROM 左流量记录表 WHERE LiuLiang>0"
                     Data3.Refresh
                     Text2(3).Text = Format(Data3.Recordset("LL"), "0.00") & " Hz"

                     Text4.Text = Format(60 * Val(Text2(3).Text) / 1609.954 * 0.94, "0.00")   '显示当前流量值

                     Data3.RecordSource = "左流量记录表"
                     Data3.Refresh
                     Data3.Recordset.MoveFirst
                     Data3.Recordset.Delete

                     CiShu = 12

                     XianShiCS = XianShiCS + 1    '显示快慢控制
                     If XianShiCS >= 3 Then
                         XianShiCS = 0
                         Text9.Text = Text2(2).Text
                         Text10.Text = Text4.Text
                         Text8.Text = Format(3600 * Val(Text2(3).Text) / 1609.954 * 0.94, "0.00") & "  L/H"
                     End If
                End If
            End If

        '*****************************************************************************************

        '合格判断
        '****************************************************************************************
        '界面上
        '   Abs(当前流量- 标准流量) <= 标准流量 * 2%  And  (Abs(当前流量- 标准流量) < Abs(前次流量-标准流量)) Then
         If Abs(Val(Text4.Text) - 1) <= 1 * 0.2 And (Abs(Val(Text4.Text) - 1) < Abs(QianLiuLiang_Z - 1)) Then
                Text3(0).Text = Text2(2).Text            '1L/H
         End If
         If Abs(Val(Text4.Text) - 3) <= 3 * 0.03 And (Abs(Val(Text4.Text) - 3) < Abs(QianLiuLiang_Z - 3)) Then
                Text3(1).Text = Text2(2).Text           '3L/H
         End If
         If Abs(Val(Text4.Text) - 6) <= 6 * 0.025 And (Abs(Val(Text4.Text) - 6) < Abs(QianLiuLiang_Z - 6)) Then
                Text3(2).Text = Text2(2).Text         '5L/H
         End If
         If Abs(Val(Text4.Text) - 15) <= 15 * 0.015 And (Abs(Val(Text4.Text) - 15) < Abs(QianLiuLiang_Z - 15)) Then
                Text3(3).Text = Text2(2).Text        '15L/H
         End If

         QianLiuLiang_Z = Val(Text4.Text)        '记录本次流量值

        '********************************************************************************

        If Combo1.Text <> "请选择型号" Then

                Data1.RecordSource = Combo1.Text
                Data1.Refresh

                '1L/min额外处理
                If (Val(Text3(0).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0) And Val(Text3(0).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1)) = False Then
                          If ZhouQu(0) = 2 Then     '用户传感器左
                              Zuo1_Pin = PinLiZhi
                          End If

                          If ZhouQu(0) = 3 Then    '用户流量左
                               Zuo1_Liu = Format(60 * PinLiZhi / 1609.954 * 0.94, "0.00")
                          End If
                          If Zuo1_Pin > 1 And Zuo1_Liu < 1.2 Then
                                Text3(0).Text = Format(Zuo1_Pin, "0.00")
                                If Val(Text4.Text) = 0 Then Text4.Text = Format(Zuo1_Liu, "0.00")
                          End If
               End If

               '合格判断
               If Val(Text3(0).Text) <> 0 And Val(Text3(1).Text) <> 0 And Val(Text3(2).Text) <> 0 And Val(Text3(3).Text) <> 0 Then
                        If Val(Text3(0).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0) And Val(Text3(0).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1) And _
                           Val(Text3(1).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2) And Val(Text3(1).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3) And _
                           Val(Text3(2).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4) And Val(Text3(2).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5) And _
                           Val(Text3(3).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6) And Val(Text3(3).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7) Then

                                Text1(0).Text = "合 格"
                                Text1(0).BackColor = RGB(0, 255, 0)
                                Text3(0).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3(1).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3(2).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3(3).BackColor = &H80000005
                            Else
                               Text1(0).Text = "不 合 格"
                               Text1(0).BackColor = RGB(255, 0, 0)
                               If (Val(Text3(0).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0) And Val(Text3(0).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1)) = False Then Text3(0).BackColor = RGB(255, 0, 0)
                               If (Val(Text3(1).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2) And Val(Text3(1).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3)) = False Then Text3(1).BackColor = RGB(255, 0, 0)
                               If (Val(Text3(2).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4) And Val(Text3(2).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5)) = False Then Text3(2).BackColor = RGB(255, 0, 0)
                               If (Val(Text3(3).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6) And Val(Text3(3).Text) < Data1.Recordset.Fields(7)) = False Then Text3(3).BackColor = RGB(255, 0, 0)

                        End If
                 End If
        End If

        '********************************************************************************

   End Select
'err:         Exit Sub
End Sub

Private Sub MSComm2_OnComm()
  Static CiShu As Integer              '记录取平均值次数
  Static Shape_Flag(0 To 3) As Boolean
  Static XianShiCS   As Integer              '显示次数控制
  Dim buffer() As Byte
  Dim ZhouQuZhi As Long                  '真实周期值
  Dim PinLiZhi As Single                 '真实频率值
  Dim ZhouQu(5) As Long          '接收到的频率字节

  On Error GoTo err
  Select Case MSComm2.CommEvent
  Case comEvReceive
          buffer = MSComm2.Input
          MSComm2.InBufferCount = 0
          MSComm2.OutBufferCount = 0
          ZhouQu(0) = buffer(0)     '单片机通道信息(0-3)
          ZhouQu(1) = buffer(1)
          ZhouQu(2) = buffer(2)
          ZhouQu(3) = buffer(3)
          ZhouQu(4) = buffer(4)

           '************************************************************************************
          '-------------在这里加入校验
          '*************************************************************************************

          '************************************************************************************
          '接收到的字节转换成真实值
          '*************************************************************************************
          ZhouQuZhi = ZhouQu(1) * 16777216 + ZhouQu(2) * 65536 + ZhouQu(3) * 256 + ZhouQu(4)
          ZhouQuZhi = ZhouQuZhi * 12 / 11.0592            '单位:uS
          PinLiZhi = 1000000 / ZhouQuZhi

          If Shape_Flag(ZhouQu(0)) = False Then
                Shape_Flag(ZhouQu(0)) = True
                Shape2(ZhouQu(0)).FillColor = &HFF80FF   'RGB(200, 200, 0)
              Else
                Shape_Flag(ZhouQu(0)) = False
                Shape2(ZhouQu(0)).FillColor = RGB(255, 255, 255)
          End If

          '*******************************************************************************
          '显示取平均值
          Data4.RecordSource = "右流量记录表"
          Data4.Refresh

          If PinLiZhi > 0 Then
                If CiShu Mod 4 = 0 Then
                        Data4.Recordset.AddNew
                        Data4.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lseIf CiShu < 4 Then
                        Data4.Recordset.MoveFirst
                        Data4.Refresh
                        Data4.Recordset.Edit
                        Data4.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lseIf CiShu > 4 And CiShu < 8 Then
                        Data4.Recordset.MoveFirst
                        Data4.Recordset.Move 1
                        Data4.Recordset.Edit
                        Data4.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lseIf CiShu > 8 And CiShu < 12 Then
                        Data4.Recordset.MoveFirst
                        Data4.Recordset.Move 2
                        Data4.Recordset.Edit
                        Data4.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lseIf CiShu > 12 And CiShu < 16 Then
                        Data4.Recordset.MoveFirst
                        Data4.Recordset.Move 3
                        Data4.Recordset.Edit
                        Data4.Recordset.Fields(ZhouQu(0)) = Format(PinLiZhi, "0.00")
                End If
                Data4.Recordset.Update

                CiShu = CiShu + 1
                If CiShu >= 4 * 4 Then  '4行(4条记录)4列
                     CiShu = 0
                     Data4.RecordSource = "select avg(JiaoZhun10) as JZ10 FROM 右流量记录表 WHERE JiaoZhun10>0"
                     Data4.Refresh
                     Text2(6).Text = Format(Data4.Recordset("JZ10"), "0.00") & " Hz"

                     Data4.RecordSource = "select avg(JiaoZhun50) as JZ50 FROM 右流量记录表 WHERE JiaoZhun50>0"
                     Data4.Refresh
                     Text2(7).Text = Format(Data4.Recordset("JZ50"), "0.00") & " Hz"

                     Data4.RecordSource = "select avg(YongHu) as YH FROM 右流量记录表 WHERE YongHu>0"
                     Data4.Refresh
                     Text2(4).Text = Format(Data4.Recordset("YH"), "0.00") & " Hz"

                     Data4.RecordSource = "select avg(LiuLiang) as LL FROM 右流量记录表 WHERE LiuLiang>0"
                     Data4.Refresh
                     Text2(5).Text = Format(Data4.Recordset("LL"), "0.00") & " Hz"

                     Text6.Text = Format(60 * Val(Text2(5).Text) / 1608.987 * 0.94, "0.00")               '显示当前流量值
                '     Text7.Text = Format(3600 * Val(Text2(5).Text) / 1608.987 * 0.94, "0.00") & "  L/H"

                     Data4.RecordSource = "右流量记录表"    '前面Data4.RecordSource<>"右流量记录表",所有必须有此句
                     Data4.Refresh                         '
                     Data4.Recordset.MoveFirst
                     Data4.Recordset.Delete
                     CiShu = 12

                     XianShiCS = XianShiCS + 1    '显示快慢控制
                     If XianShiCS >= 3 Then
                         XianShiCS = 0
                         Text11.Text = Text2(4).Text
                         Text12.Text = Text6.Text
                         Text7.Text = Format(3600 * Val(Text2(5).Text) / 1608.987 * 0.94, "0.00") & "  L/H"
                     End If
                End If
            End If
        '*****************************************************************************************
        '合格判断
        '****************************************************************************************

         '界面下
         If Abs(Val(Text6.Text) - 1) <= 1 * 0.2 And (Abs(Val(Text6.Text) - 1) < Abs(QianLiuLiang_Y - 1)) Then Text5(0).Text = Text2(4).Text             '1L/H
         If Abs(Val(Text6.Text) - 3) <= 3 * 0.03 And (Abs(Val(Text6.Text) - 3) < Abs(QianLiuLiang_Y - 3)) Then Text5(1).Text = Text2(4).Text           '3L/H
         If Abs(Val(Text6.Text) - 6) <= 6 * 0.025 And (Abs(Val(Text6.Text) - 6) < Abs(QianLiuLiang_Y - 6)) Then Text5(2).Text = Text2(4).Text         '5L/H
         If Abs(Val(Text6.Text) - 15) <= 15 * 0.015 And (Abs(Val(Text6.Text) - 15) < Abs(QianLiuLiang_Y - 15)) Then Text5(3).Text = Text2(4).Text         '15L/H

         QianLiuLiang_Y = Val(Text6.Text)        '记录本次流量值

        '********************************************************************************

        If Combo2.Text <> "请选择型号" Then
                Data2.RecordSource = Combo2.Text
                Data2.Refresh
                '1L/min额外处理
                If (Val(Text5(0).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0) And Val(Text5(0).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1)) = False Then   'Text5(0).Text为空或平均值不合格
                          If ZhouQu(0) = 2 Then     '用户传感器
                              You1_Pin = PinLiZhi
                          End If

                          If ZhouQu(0) = 3 Then    '用户流量
                               You1_Liu = Format(60 * PinLiZhi / 1608.987 * 0.94, "0.00")
                          End If

                          If You1_Pin > 1 And You1_Liu < 1.2 Then
                                Text5(0).Text = Format(You1_Pin, "0.00")
                                If Val(Text6.Text) = 0 Then Text6.Text = Format(You1_Liu, "0.00")   'Text6(0).Text为空
                          End If
               End If

               If Val(Text5(0).Text) <> 0 And Val(Text5(1).Text) <> 0 And Val(Text5(2).Text) <> 0 And Val(Text5(3).Text) <> 0 Then
                        If Val(Text5(0).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0) And Val(Text5(0).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1) And _
                           Val(Text5(1).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2) And Val(Text5(1).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3) And _
                           Val(Text5(2).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4) And Val(Text5(2).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5) And _
                           Val(Text5(3).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6) And Val(Text5(3).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7) Then

                                Text1(1).Text = "合 格"
                                Text1(1).BackColor = RGB(0, 255, 0)
                                Text5(0).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5(1).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5(2).BackColor = &H80000005
                                Text5(3).BackColor = &H80000005
                            Else
                               Text1(1).Text = "不 合 格"
                               Text1(1).BackColor = RGB(255, 0, 0)
                               If (Val(Text5(0).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0) And Val(Text5(0).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1)) = False Then Text5(0).BackColor = RGB(255, 0, 0)
                               If (Val(Text5(1).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2) And Val(Text5(1).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3)) = False Then Text5(1).BackColor = RGB(255, 0, 0)
                               If (Val(Text5(2).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4) And Val(Text5(2).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5)) = False Then Text5(2).BackColor = RGB(255, 0, 0)
                               If (Val(Text5(3).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6) And Val(Text5(3).Text) < Data2.Recordset.Fields(7)) = False Then Text5(3).BackColor = RGB(255, 0, 0)

                        End If
                 End If
        End If

        '********************************************************************************

   End Select
err:      Exit Sub
End Sub

网友A(2018-01-14):
嗯嗯不错。真的很好就有

网友B(2019-02-08):
太好了,太有借鉴意义了

网友C(2019-05-08):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个上位机软件不能用,打开就是无效的端口号,但是我转了一个串口了啊,请问是什么原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