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ESP8266WIFI模块的使用问题 发送AT指令没有任何反应

楼主(2016-03-29):
买回一块ESP8266-12eWiFi模块,按照手册将板子连接起来了,EN口上拉VCC,通过USB转串口模块与电脑连接,发送AT指令没有任何反应,请问大家,这模块该怎么调试啊

网友A(2017-05-24):
你是不是没有接外接电源啊

网友B(2018-05-23):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没有接外接电源啊

有外接电源呀 ,可是发送AT指令就是没有反应,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C:
我想知道你选择正确的COM口没有,相应的波特率调整了没有,串口操作那儿是不是红色的,这些都是基础配置,如果没问题,你是否看到模块上电后发送的一些检测数据,波特率不是76800会出现乱码的那种,如果还是没有反应,你可以换一个串口调试助手,XCOM V2.0或者去官网上下载esp8266的串口调试助手,不需要自己发指令,直接按键的那种,如果另外两种串口调试助手都能正常使用,说明你写的AT指令没有加回车

网友D:
很大可能是下面两个原因

1. 两个模块连接是否接好。
2. TX和RX是否接反呢

网友E(2019-03-27):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最后把esp8266模块的3.3v,gnd,ch—pd,RXD,TXD的引脚都接到usb转串口对应的引脚上去,结果就好了,用串口助手调试一切正常。一开始我也是外接电源,结果试了好多遍都不行,后来供电方面也接在usb转串口上就好了。也不大懂为什么。

网友F:
你看哈 是不是供电不稳定

网友G:
没按要求发,仔细看说明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的也是这个问题,我最后把esp8266模块的3.3v,gnd,ch—pd,RXD,TXD的引脚都接到usb转串口对应的引脚 ...

谢谢,确实有用,把电源接在一起就可以工作了!!!调试了几天都没完成,现在终于工作了,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谢谢,确实有用,把电源接在一起就可以工作了!!!调试了几天都没完成,现在终于工作了,谢谢

请问一下你们的ch-pd和3.3v是怎样接到USB转TTL上的,USB转TTL上只有一个3.3的接口,最近在搞这个芯片有点着急,谢了

网友H(2019-04-29):
引用 网友I:
请问一下你们的ch-pd和3.3v是怎样接到USB转TTL上的,USB转TTL上只有一个3.3的接口,最近在搞这个芯片有点 ...

用跳线,或者面包板

网友J:
我觉得你是没有在串口工具上勾选自动换行

网友K:
请问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可否分享解决办法呢

网友L(2020-03-11):
我也卡主了两天,然后解决了,"ESP8266-01siFi模块,按照手册将板子连接起来了,EN口上拉VCC,通过USB转串口模块与电脑连接,发送AT指令没有任何反应",我也跟这个一样,解决方法:不要用usb转串口模块的3.3v,那个3.3v不稳定,我用的stm32最小系统上的3.3v的,然后发送at指令就正常了。如果还没解决.

网友M:
试试这个调试工具,简单粗暴
选择COM口
打开串口
进行AT调试
没反应就把RX TX 换个位置

网友N:
引用 网友L:
我也卡主了两天,然后解决了,"ESP8266-01siFi模块,按照手册将板子连接起来了,EN口上拉VCC,通过USB转串 ...

我也在这卡住了 我发AT回复AT

网友O(2020-04-15):
引用 网友M:
试试这个调试工具,简单粗暴
选择COM口
打开串口

失效了 用不了

网友P(2021-04-14):
引用 网友M:
试试这个调试工具,简单粗暴
选择COM口
打开串口

感谢大佬

网友Q:
引用 网友M:
试试这个调试工具,简单粗暴
选择COM口
打开串口

能不能说一下蓝牙怎么发at命令,为什么我用单片机发命令在串口上可以显示,连ESP32就没反应了

网友Q:
能不能说一下ESP蓝牙的配置,我的stm32给他发at命令没反应为什么呀

网友Q:
现在我可以通过电脑串口设置BLE广播模式,把at指令放在单片机程序里也可以通过串口看到,确实发送了at指令。就是把stm32连在ESP32上就没反应了,不知道为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