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51单片机只接一个电阻的复位电路

楼主(2016-03-29):
今天看到一个电路,用的stc的单片机,它的复位端只接了一个电阻,电阻另一端接地,这是怎么实现上电复位的。

网友A:
STC 系列的就不好说了,可以定义为复位或 I/O都有可能。

网友B:
只要一个上拉电阻就好了

网友C:
上拉电阻

网友D:
好像是内部有上电复位系统。如果使用内部复位,该引脚可作他用。——不知道记错没?

网友E:
stc的你要去看一下手册,有内部复位的

网友F:
给个图片看看,分析分析。

网友G:
STC 单片机是高电平复位的,你加下拉电阻就不会复位,单片机就一直工作,这样是简单的复位电路。

网友H:
最简单的外部复位电路是:电容+电阻。只有一个电阻的应当不是复位,复位引脚做I/O口了。

楼主:
STC的手册上写了12m以下的晶振可以这样复位,应该是内部有复位电路把

网友I:
使用层选啊 一个IO口就够了

网友J(2016-05-12):
10K电阻连GND可以,试过。如用STC15系复位晶振都能做IIO口。

网友K(2017-01-02):
10K电阻连GND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