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h1750FVI焊接

楼主(2016-03-29):
求助大神指导这个芯片的焊接技巧

楼主:
新人求助

网友A:
//***************************************
// BH1750FVI IIC测试程序
// 使用单片机STC89C52
// 晶振:11.0592M,这里采用12M
// 显示:串口打印,4800
// 编译环境 Keil uVision2
// 参考宏晶网站24c04通信程序
// 时间:2012年11月27日
// 修改:Mr Lee
//****************************************
#include
#include      //Keil library
#include     //Keil library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laveAddress   0x46 //定义器件在IIC总线中的从地址,根据ALT  ADDRESS地址引脚不同修改
                              //ALT  ADDRESS引脚接地时地址为0x46,接电源时地址为0xB8
sbit          SCL=P1^0;      //IIC时钟引脚定义
sbit            SDA=P1^1;      //IIC数据引脚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short WORD;

BYTE    BUF[8];                         //接收数据缓存区
uchar   ge,shi,bai,qian,wan;            //显示变量
int     dis_data;                       //变量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void Init_BH1750(void);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写入数据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单个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的读取内部寄存器数据
//------------------------------------
void Delay5us();
void Delay5ms();
void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void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应答ACK
bit  BH1750_RecvACK();                  //读ack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IIC单个字节写
BYTE BH1750_RecvByte();                 //IIC单个字节读

//-----------------------------------

//*********************************************************
void conversion(uint temp_data)  //  数据转换出 个,十,百,千,万
{
    wan=temp_data/10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0;   //取余运算
        qian=temp_data/10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0;    //取余运算
    bai=temp_data/10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0;     //取余运算
    shi=temp_data/10+0x30    ;
    temp_data=temp_data%10;      //取余运算
    ge=temp_data+0x30;
}

//毫秒延时**************************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j;
for(i=0;i
{
for(j=0;j<121;j++)
{;}}
}

/**************************************
延时5毫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ms()
{
    WORD n = 560;

    while (n--);
}
/**************************************
延时5微秒(STC90C52RC@12M)
不同的工作环境,需要调整此函数,注意时钟过快时需要修改
当改用1T的MCU时,请调整此延时函数
**************************************/
void Delay5us()
{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
起始信号
**************************************/
void BH1750_Start()
{
    SDA = 1;                    //拉高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0;                    //产生下降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

/**************************************
停止信号
**************************************/
void BH1750_Stop()
{
    SDA = 0;                    //拉低数据线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DA = 1;                    //产生上升沿
    Delay5us();                 //延时
}

/**************************************
发送应答信号
入口参数:ack (0:ACK 1:NAK)
**************************************/
void BH1750_SendACK(bit ack)
{
    SDA = ack;                  //写应答信号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
接收应答信号
**************************************/
bit BH1750_RecvACK()
{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CY = SDA;                   //读应答信号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return CY;
}

/**************************************
向IIC总线发送一个字节数据
**************************************/
void BH1750_SendByte(BYTE dat)
{
    BYTE i;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移出数据的最高位
        SDA = CY;               //送数据口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BH1750_RecvACK();
}

/**************************************
从IIC总线接收一个字节数据
**************************************/
BYTE BH1750_RecvByte()
{
    BYTE i;
    BYTE dat = 0;

    SDA = 1;                    //使能内部上拉,准备读取数据,
    for (i=0; i<8; i++)         //8位计数器
    {
        dat <<= 1;
        SCL = 1;                //拉高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dat |= SDA;             //读数据
        SCL = 0;                //拉低时钟线
        Delay5us();             //延时
    }
    return dat;
}

//*********************************

void Single_Write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内部寄存器地址,
  //  BH1750_SendByte(REG_data);       //内部寄存器数据,
    BH1750_Stop();                   //发送停止信号
}

//********单字节读取*****************************************
/*
uchar Single_Read_BH1750(uchar REG_Address)
{  uchar REG_data;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           //发送设备地址+写信号
    BH1750_SendByte(REG_Address);                   //发送存储单元地址,从0开始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REG_data=BH1750_RecvByte();              //读出寄存器数据
        BH1750_SendACK(1);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return REG_data;
}
*/
//*********************************************************
//
//连续读出BH1750内部数据
//
//*********************************************************
void Multiple_read_BH1750(void)
{   uchar i;
    BH1750_Start();                          //起始信号
    BH1750_SendByte(SlaveAddress+1);         //发送设备地址+读信号

         for (i=0; i<3; i++)                      //连续读取2个地址数据,存储中BUF
    {
        BUF[ i] = BH1750_RecvByte();          //BUF[0]存储0x32地址中的数据
        if (i == 3)
        {

           BH1750_SendACK(1);                //最后一个数据需要回NOACK
        }
        else
        {
          BH1750_SendACK(0);                //回应ACK
       }
   }

    BH1750_Stop();                          //停止信号
    Delay5ms();
}

//初始化BH1750,根据需要请参考pdf进行修改****
void Init_BH1750()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void uart_init()
{
   TMOD=0x20;     //TMOD=0
   TH1=0xf3;      //12MHZ   ,BPS:4800,N,8,1,0xf3=243
   TL1=0xf3;
   PCON=0x80;     //方式一,8位数据位,一位起始位和一位结束位
   TR1=1;         //
   SCON=0x40;     //串口通信控制寄存器  模式一

}
void uart_putchar(unsigned char dat)
{
        SBUF=dat; //把数据送给sbuf缓存器中
        while(TI!=1);//发送标志位 TI如果发送了为1,没发送为0,没发送等待,到了退出循环
        TI=0;  //到了,TI清为0

}
void uart_printf(unsigned char *buff)
{

         while(*buff)
        uart_putchar(*buff++);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float temp;
   unsigned char str[5];
   //delay_nms(100);            //延时100ms

   uart_init();
   Init_BH1750();       //初始化BH1750

  while(1)              //循环
  {

    Single_Write_BH1750(0x01);   // power on
    Single_Write_BH1750(0x10);   // H- resolution mode
    delay_nms(180);              //延时180ms
    Multiple_Read_BH1750();       //连续读出数据,存储在BUF中
    dis_data=BUF[0];
    dis_data=(dis_data<<8)+BUF[1];//合成数据,即光照数据
    temp=(float)dis_data/1.2;
    conversion(temp);         //计算数据和显示
        str[0]=wan;
        str[1]=qian;
        str[2]=bai;
        str[3]=shi;
        str[4]=ge;
        uart_printf("light:");
        uart_printf(str);
        uart_printf(" lx");

  }
}
实物图如下:
串口输出光照强度如下:

网友A:
bh1750FVI焊接时间一定要短 看准了再下手

网友B:
和焊接普通的sop一样啊,不过时间一点要短,温度应该300度左右。具体温度和时间可以看一下数据手册,里面一般都会写的额

网友C(2018-04-10):
那焊接这个芯片的时候   怎样判断芯片的VCC端   芯片太小了隐约看到一边是AA7一边是344

网友D(2019-03-30):
怎么同时接3个到单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