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打印出来比实物大怎么办?如何修改尺寸

楼主:
PCB打印出来比实物大怎么办?如何修改尺寸?

网友A(2016-03-29):
可联系QQ  947624946

网友B:
在EDA设计板块那里去看吧,一般都是在打印设置那里修改,还有打孔什么的。

网友C:
PCB打印设置1:1就可以了

网友D:
打印设置为1:1就可以了。

网友E:
在打印那里修改即可,把缩放比例改为1就行了。

网友F:
可以修改打印设置啊

网友G:
只能重新打印了

网友H(2017-01-08):
打印设置为1:1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