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个步进电机控制程序和接线法tb6560驱动42

楼主(2016-03-29):
大家好,我是新手,想求个程序和接线图,用51控制TB6560驱动42步进电机,我上图大家指点下,非常感谢!这是TB6560的接线,有两种接法,不知道哪种可以用,还有步进划分,如何设置?

我用的单片机是stc90c516RD+,下一步准备换个带ad的,控制方法为,按下键步进电机动,松开不动,可以加减速,先谢谢了
这是我的板子

网友A:
TB6560驱动42步进电机例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 intrins.h >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管脚定义************************************/
sbit A_key = P0^2;//前
sbit B_key = P0^0;//右
sbit C_key = P0^3;//左
sbit D_key = P0^1;//后
sbit en_left = P1^0;//左电机使能控制位
sbit cw_left= P1^1;//左电机方向控制位
sbit clk_left= P1^2;//左电机脉冲控制位
sbit en_right = P1^3;//右电机使能控制位
sbit cw_right= P1^4;//右电机方向控制位
sbit clk_right= P1^5;//右电机脉冲控制位
/////////////////////////函数声明////////////////////////////////////////
void timer1_init();  //定时器1初始化函数
void move_left(uint speed_l,uchar cw,uchar en);//左电机运动函数
void move_right(uint speed_r,uchar cw,uchar en);//右电机运动函数
void clk(uint speed,uint step);
void delay(uint speed);
//////////////////变量定义////////////////////////////////////////////////
uint n;//进定时器1中断次数计数
uint speed;//电机速度控制变量
/**************函数体******************************************/

/*******************************/
void timer1_init()
{
        TMOD=0X10;
        ET1=1;
        EA=1;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TR1=1;//定时器启动后  运动控制脉冲将一直产生   小车的运动方式受 cw 和en控制
}

void main (void)
{
   delay(10);
   timer1_init();
        while(1)
                {
                        if(A_key==1&&B_key==0&&C_key==0&&D_key==0)
                        {
                                EA=1;
                                move_left(20,0,1);
                                move_right(20,1,1);

                        }
                        else if(A_key==0&&B_key==1&&C_key==0&&D_key==0)
                        {
                                 EA=1;
                                move_left(20,0,1);
                                move_right(20,0,1);

                        }
                        else if(A_key==0&&B_key==0&&C_key==1&&D_key==0)
                        {
                                 EA=1;
                                move_left(20,1,1);
                                move_right(20,1,1);

                        }
                        else if(A_key==0&&B_key==0&&C_key==0&&D_key==1)
                        {
                                EA=1;
                                move_left(20,1,1);
                                move_right(20,0,1);

                        }
                        else
                        {
                                EA=0;
                        }

                }

}
void delay(uint speed)
{
        while(speed--)
        {
                ;
        }
}
void timer1_serve() interrupt 3
{
        TH1=(65536-100)/256;
        TL1=(65536-100)%256;
        n=n+1;
        if(n==speed)
        {
        clk_left=~clk_left;
        clk_right=~clk_right;
        n=0;
        }

}

void move_right(uint speed_r,uchar cw,uchar en)
{                                //speed_r速度控制变量 cw方向控制变量 en使能控制变量
        speed=speed_r;         //speed数值与速度成反比  请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调节,
        if(cw==1)                 //但速度不能无限加快因为步进电机有速度上限
        {                                 //而且速度加快是力矩会下降,容易导致丢步现象
                cw_right=1;         //所以实际应用当中应调节到速度可力矩比较合适的数值
        }                                 //应考虑到电池电压,轮胎直径等因素
        else
        {
                cw_right=0;          //cw 控制电机正反转,1与0各代表一个方向
        }
        if(en==1)
        {                                  //en 为使能位  1:能 0:不能
                en_right=1;
        }
        else
        {
                en_right=0;
        }

}
void move_left(uint speed_l,uchar cw,uchar en)
{                           //speed_l速度控制变量 cw方向控制变量 en使能控制变量
        speed=speed_l;
        if(cw==1)
        {
                cw_left=1;
        }
        else
        {
                cw_left=0;
        }
        if(en==1)
        {
                en_left=1;
        }
        else
        {
                en_left=0;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6560驱动42步进电机例程

好人,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6560驱动42步进电机例程

你好,http://www.51hei.com/bbs/dpj-47351-1.html,关于这个控制,我实验不成功,请再次帮忙,谢谢,我是新手

楼主:
这个不能反转#include <reg52.h>       //51芯片管脚定义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内部包含延时函数 _nop_();
unsigned char code FFW[8]={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正转相序代码
unsigned char code REV[8]={0x09,0x08,0x0c,0x04,0x06,0x02,0x03,0x01};       //反转相序代码
sbit  K1   = P3^2;       //正转
sbit  K2   = P3^3;       //反转
sbit  K3   = P3^4;       //停止
sbit  BEEP = P3^6;       //蜂鸣器

/*********************************************************
1ms延时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k;
   while(t--)
     for(k=0; k<125; k++);
}

/**********************************************************
0.1ms延时
  **********************************************************/
void delayB(unsigned char n)
{
   unsigned char i;
   while(n--)
     for (i=0; i<13; i++);
}

/**********************************************************/

/*蜂鸣器*/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00;i++){
  BEEP=~BEEP;
  delayB(4);
}
BEEP=1;
}

/********************************************************/
/*
/*步进电机正转
/*
/********************************************************/
void  motor_ffw()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K3==0){
   delay(15); //消陡
   if(K3==0)
    break;
  }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FFW;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
/*
/*步进电机反转
/*
/********************************************************/
void  motor_rev()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 (j=0; j<8; j++)       //转1×n圈
      {
      if(K3==0){
   delay(15); //消陡
   if(K3==0)
    break;
  }                //退出此循环程序
        for (i=0; i<8; i++)     //一个周期转45度
        {
          P1 = REV;          //取数据
          delay(2);            //调节转速
        }
      }
}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r,N=64;             //N 步进电机运转圈数 因为步进电机是减速步进电机 减速比是1/64 所以这里N=64时 步进电机外部的主轴转1圈
   while(1)
    {
      if(K1==0)
   {
    delay(10);
  if(K1==0){
   beep();
      for(r=0;r<N;r++)
            {
         motor_ffw();       //电机正转
          if(K3==0){
        delay(10);
     if(K3==0){
               beep();
      break;
     }
      }    //退出此循环程序
      }
     }
      }
   else if(K2==0)
      {
    delay(10);
  if(K2==0){
        beep();
     for(r=0;r<N;r++)
           {
           motor_rev();       //电机反转
           if(K3==0){
        delay(10);
     if(K3==0){
               beep();
      break;
     }
         }    //退出此循环程序
      }
   }
       }
    else
   P1 = 0xf0;    //关闭电机
}

}

/********************************************************/

网友B(2016-09-17):
这个根本不是这种步进电机的,而且也没有通过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