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写入器选430好还是ATMega8写入器好

楼主(2016-03-30):
AVR写入器选CH430好还是ATMega8的写入器好,430与431有什么区别。

还想买个AVR转51的转换板,JTAG在AVR用处大吗。学习AVR还有必须买个STM32转51吗

那个网店既便宜又好,你们一般在那个网店买东西。

网友A:
AVR写入器是要用isp或者jtag,一般用的是isp,如usbasp

网友A:
后面的问题,430与431的区别...一个比一个忧伤啊

楼主:
对不起,写错了,写入电路用的CH340与CH341有什么区别,还有用ATMega8做的ISP,那种好。

jtag对于编写程序用处大吗?还是没有它一样能编写好程序。

主要是想一次把需要的都买齐了,学习了AVR还有必须学习STM32吗

那个网店既便宜又好,你们能推荐一个网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