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套完整的门禁系统(原理图+源程序),包括电源充电

楼主(2016-03-30):
门禁系统原理图:

全部资料下载: 一套完整的门禁系统(原理图 源程序),

门禁系统源码预览(部分):
/******************************************************************************************************************
程序名:      射频卡门禁系统
功能概述:
                         1、  点阵LCD(128*64)显示。在正常、设置情况下LCD显示系统各个时期的菜单以供选择。
                         2、  射频卡开锁,开锁时用射频卡放在读卡器上(距离<15CM)即可开锁,如果用非法卡连续刷写次数超过3
                              次则报警(报警功能没有添加),这时系统将关闭刷卡器30分钟,在30分钟后再允许刷卡。
                         3          本系统分为:
                                      1)、1个主机。
                                      2)、2个读卡头(一个在门外供刷卡用、一个在主机旁用于管理操作)
                         4、  本锁开锁时供电,平时断电(12V)。
                         5、  8个按键(AD转换采样取值)(设置、+、-、↑、↓、确认、返回、说明)
                         6、  每次按下键、刷卡时有峰鸣器指示
                         7、  LCD背光在有按键按下时、或刷卡时自动点亮,延时30秒关闭
                         8、  门外有人体红外传感器探头,发现2米内有人,自动进入预警状态,如果是在晚上超过7点钟,则点亮门前的灯泡照明,
                              如果此时有人破坏(比如取下灯泡、剪断灯炮的线、打烂灯泡)也要报警。否则、连续在门前超过1分钟,就开始报警。
                              (此功能没有添加)
                         9、  开门时发出“欢迎光临”,并提示关门(此功能没有添加)
                         10、 本机带有门铃,并能记录前10天门铃按下的次数。(此功能没有添加)
                         11、 LCD显示日期、星期、时间、室内温度、锁的状态、功能设置(菜单显示)等
                         12、 可以查询过去10天内的开门记录并由LCD显示出来(此功能没有添加)
                         13、 可以于电脑通过RS-232接口连接进行通信,监看门的状态、开门记录等,方便打印(此功能没有添加)
                         14、 要求锁误判率小于1PPM
                         15、 系统配有UPS(12V) 平时用UPS电能,只有当主机检测到电压低于11.5V时,自动接入火电进行充电。
                              电瓶充满时(大约5小时)自动断电。
                         16、 电压:12V
                         17、 电流:待机时<50MA

射频卡类型: 4001、EM4100和含E2PROM的RF卡。如E5550。
MCU类型:     ATmega16
晶振频率:    7.3728MHZ
版本:             V0.1
编程:        于军峰
编译日期:    2007-05-01
******************************************************************************************************************/
#include<iom16v.h>
#include<macros.h>
#include<stdio.h>
#include"LCD_12864.H"                                                                                //LCD头文件
#include"read_card.H"                                                                                //读卡头文件
#define key_inc  (PINC&(1<<PC0))                                                        //按键+,选择日期、时间时用
#define key_dec  (PINC&(1<<PC1))                                                        //按键-,选择日期、时间时用
#define BAUDRATE        9600                                                                //波特率
#define F_CPU                        7372800                                                          //晶振频率
#define LCD_LAMP                60                                                                  //LCD默认30S后关闭
#define BATTERY_TIME        5                                                                        //每十分钟检测一次电池电量

#define ADC_PINA0                 0x00                                                                //ADC0                按键AD    单端通道,不放大
#define ADC_PINA1                 0x01                                                                //ADC1                温度采样
#define ADC_PINA2                 0x02                                                                //ADC2                电平电量检测

#define LCD_BACK_ON           PORTC&=~(1<<PC5)
#define LCD_BACK_OFF           PORTC|=(1<<PC5)
#define buzzer_on                  PORTD&=~(1<<PD7)
#define buzzer_off          PORTD|=(1<<PD7)

#define charge_on                  PORTC&=~(1<<PC6)
#define charge_off          PORTC|=(1<<PC6)

#define LOCK_ON                  PORTC&=~(1<<PC3)
#define LOCK_OFF                  PORTC|=(1<<PC3)

#define CHARGE_STATUS          (PINC&(1<<PC2))

#define null                 0
#define vref            5000                                                                                //AD转换参考电压
#define OVER_FLOW          10                                                                                //进入菜单设置时,如果在10S内没有按下任何键,则自动退出

#pragma data:code
//const uchar manage_card[5]={0x0b,0,0x2d,0x23,0x5f};                        //住房卡-----当作管理卡
const uchar manage_card[5]={0x33,0,0x7c,0x09,0xb1};                        //000 8128945-----当作管理卡
//*************************************************温度测定查表****************************************************
//******************************************温度范围是:-30度----+99度*********************************************
const uint temp_1[130]={
                                                        4304,4270,4235,4198,4161,4122,4083,4042,4001,3958,
                                                        3914,3870,3824,3778,3731,3683,3635,3585,3535,3484,
                                                        3433,3381,3329,3276,3223,3169,3116,3062,3008,2953,
                                                        2899,2844,2789,2733,2678,2622,2568,2514,2459,2405,
                                                        2353,2299,2248,2196,2145,2095,2045,1996,1948,1901,
                                                        1854,1808,1763,1719,1676,1599,1590,1549,1508,1468,
                                                        1429,1391,1354,1318,1282,1247,1214,1181,1149,1117,
                                                        1087,1057,1028,1000,973 ,946 ,920 ,895 ,870 ,846 ,
                                                        823 ,800 ,777 ,755 ,755 ,713 ,692 ,673 ,654 ,632 ,
                                                        617 ,600 ,583 ,567 ,551 ,536 ,521 ,506 ,491 ,478 ,
                                                        465 ,452 ,440 ,428 ,417 ,405 ,394 ,384 ,373 ,364 ,
                                                        354 ,345 ,335 ,326 ,318 ,310 ,302 ,294 ,286 ,279 ,
                                                        271 ,265 ,258 ,252 ,245 ,239 ,233 ,227 ,222 ,216 ,
                                                 };
//*****************************************************************************************************************
#pragma data:data
uchar card_data[5][5]={
                                                {0,0,0,0,0},                                                //卡1
                                                {0,0,0,0,0},                                                //卡2
                                                {0,0,0,0,0},                                                //卡3
                                                {0,0,0,0,0},                                                //卡4
                                                {0,0,0,0,0},                                                //卡5
                                          };
uchar tem[7]={7, 5, 1, 8, 0, 0, 6};                                                        //日期、时间、星期数组
//                          年/月/日 /H /M /S /W

//********************************************目录结构体定义*******************************************************
struct menu_item
{
    short menu_count;
    char *display_string;
    void (*subs)();
    struct menu_item *children_menus;
    struct menu_item *parent_menus;
};
//**********************************************结构数组声明*******************************************************
struct menu_item main_menu[4];
struct menu_item alarm_menu[2];
struct menu_item infrared_menu[2];
struct menu_item lamp_menu[2];
struct menu_item (*menu_point) = main_menu;

struct menu_item card_main_menu[4];
struct menu_item card_inc_menu[2];
struct menu_item card_dec_menu[2];
struct menu_item (*menu_card) = card_main_menu;

uchar user_choose = 0;
uchar max_items=0;
uint temp_value=0;                                                        //温度检测AD值
//********************************************变量定义*************************************************************
uchar second_temp=0;                                                //秒变量
uchar scan_en=0;                                                        //主屏扫描标志位
uchar key=0;                                                                //按键变量
uchar kk=0;                                                                        //按键按下标志位
uchar auto_return=0;                                                //菜单自动返回变量
uchar return_en=0;                                                        //菜单自动返回标志位
uchar left_right=0;                                                        //左右键变量
uchar choose_temp=0;                                                //子菜单标题变量
uchar return_temp=0;                                                //返回临时变量
uchar set_time_temp=0;                                                //设置时间时菜单变量,如果=1表示屏显在设置时间菜单
uchar twinkling_addr=0x91;                                        //设置时间时闪动显示位置变量
uchar inc_card_en=0;                                                //添加新卡允许变量
uchar manage_card_inc_en=0;                                        //管理卡
uchar cold=0;                                                                //温度正负极标志位
uchar temp0=0;                                                                //温度值变量
uchar xx=88;                                                                //温度更新变量,开机赋一个比较大的数,目的是开机就显示温度
uchar close_read=0;
lcd_back_en=0;                                                                //LCD背光计时变量允许
lcd_back_time=0;                                                        //LCD背光计时变量
//*****************************************************************************************************************
void delay_ms (unsigned int m);                                //延时
void read_adc(void);                                                //按键ADC处理
void date_time_display(void);                                //时间日期显示
void root_directory(void);                                        //引导主画面
void set_menu(void);                                                //设置菜单
void clear_screen(void);                                        //清屏
void clear_gdram(void);                                                //清全部GDRAM
void select_menu(uchar data1);                                //选择菜单时,标志
void time_set_display(void);                                //时间、日期设置显示
uint adc_sampling(uchar adc_input);                        //ADC采样
uchar get_degree(void);                                                //温度查表
uchar temperature_check(void);                                //室温检测
uchar charge_tem=0;                                                        //每十分钟,检测一次电池电量,此变量主要是计时
uint battery_temp=0;                                                //电平电压变量
//************************************************函 数 声 明 区***************************************************
void main_menu_initial(void);                                 //主菜单初始化
void alarm_menu_initial(void);                          //报警菜单初始化
void infrared_menu_initial(void);
void lamp_menu_initial(void);
void menu_initial(void);

void card_main_menu_initial(void);
void card_inc_menu_initial(void);
void card_dec_menu_initial(void);

void show_menu(void);
void date_time_set(void);
void alarm_set(void);
void infrared_set(void);
void lamp_set(void);
void nullsubs(void);
void twinkling_addr_pro(void);
void lcd_week_pro(void);
void key_inc_dec(void);
void lcd_menu_set(void);
void card_pro(void);
void buzzer_pro(uchar p);
//*****************************************************************************************************************
void inc_new_card(void);                                                //添加新卡的处理函数
void query_card(void);                                                        //查询卡函数
void save_card(void);                                                        //保存卡时处理函数
void no_save_card(void);                                                //取消保存卡时处理函数
void clear_card(void);                                                        //删除全部卡
void no_clear_card(void);                                                //取消删除卡
void card_menu_show(void);                                                //管理卡菜单显示
void card_menu_pro(void);                                                //管理卡菜单处理
void char_twinkling(uchar data_1);                                //字符消隐
//*****************************************************************************************************************
void eeprom_write(uint eeprom_address, uchar eeprom_data);                        //写----EEPROM 操作
uchar eeprom_read(uint eeprom_address);                                                                //读----EEPROM 操作
//*************************************************主程序**********************************************************
void main(void)
{
        PORTA=0XF8;                                                        //PA0---按键AD;PA1---室内温度AD;PA2---电平电量检测
        PORTB=0XFF;
        PORTC=0XFF;
        PORTD=0XFF;
        DDRA =0XF8;                                                        //AD转换时要设为输入、且端口要清0
        DDRB =0XFF;
        DDRC =0b11111000;
        DDRD =0b11110010;                                        //INT0、INT1、RXD设成输入;TXD设成输出
        TIMSK=(1<<OCIE1A);                                        //输出比较A 匹配中断使能
        TCCR1A=0;
        TCCR1B=0X0D;                                                //CTC模式,1024分频
        OCR1A=7200;                                                        //定时1S
        GICR=(1<<INT1)|(1<<INT0);                        //打开外部中断0、1
        MCUCR=(1<<ISC00);                                        //INT0 引脚上任意的逻辑电平变化都将引发中断
        ADCSRA=(1<<ADEN)|0x06;                                //使能ADC,时钟64分频 125KHz@8MHz system clock
        WDTCR=0x0f;                                                        //(1<<WDE)|(1<<WDP2)|(1<<WDP1);        //打开看门狗,溢出时间为2.1S
        write_com(0x01);                                        //清除显示,并且设定地址指针为00H
        menu_initial();                                                //菜单数组初始化
        send_initial();                                                //串口初始化
        WDR();                                                                //喂狗
        card_pro();                                                        //读EEPROM,到RAM中
        lcd_reset();                                                //LCD初始化
        write_com(0x90);
        buzzer_on;
        LCD_BACK_ON;                                                                                                    //打开LCD背光
        han_zi_display("  系统正在启动  ");
        write_com(0x88);
        han_zi_display("    请稍后......");
        delay_ms(500);
        clear_gdram();                                                //清除GDRAM--绘图RAM
        clear_screen();                                                //清屏
        buzzer_off;                                                                                                    //峰鸣器指示
        lcd_back_en=0xaa;                                                                                                //打开计时变量
        lcd_back_time=0;                                                                                                //计时变量清0
        SEI();                                                                //使能全局中断
        while(1)
        {
                WDR();                                                        //喂狗
                if(scan_en==0)                                        //只有在scan_en=0的时候扫描主屏,平时只更新时间
                {
                        scan_en=~scan_en;
                        clear_screen();
                        temp0=temperature_check();        //温度检测
                        root_directory();
                }
                if(second_temp!=tem[5])                        //每秒钟扫描一次
                {
                        second_temp=tem[5];
                        date_time_display();
                }
                if(close_read==1)
                {
                        if(xx>=5)
                        {
                                xx=0;
                                close_read=0;
                                second_temp=0;
                                GICR=((1<<INT1)|(1<<INT0));                                                        //开外部中断0、1
                        }
                }
                if(kk)                                                                                                    //=1表示有按键按下
                {
                        kk=0;
                        read_adc();                                                                                                //AD转换,取得键值
                        buzzer_pro(1);                                                                                        //峰鸣器指示
                        LCD_BACK_ON;                                                                                        //打开LCD背光
                        lcd_back_en=0xaa;                                                                                                //打开计时变量
                        lcd_back_time=0;                                                                                //计时变量清0
                        if(key==1)
                        {
                                GICR&=~(1<<INT0);                                                                        //关闭读卡外部中断0
                                lcd_menu_set();                                                                                //LCD菜单设置
                                GICR=((1<<INT1)|(1<<INT0));                                                        //开外部中断0、1
                        }
                        else if(key==8)
                        {
                                GICR&=~((1<<INT1)|(1<<INT0));                                                //关闭部中断0、1
                                key=0;
                                clear_screen();                                                                                //清屏
                                write_com(0x80);
                                han_zi_display("      警  告  ");
                                write_com(0x88);
                                han_zi_display("版权归于军峰所有");
                                write_com(0x98);
                                han_zi_display("    拷贝必究!!!");
                                delay_ms(6000);
                                scan_en=0;                                                                                        //主菜单调用允许标志位
                                clear_screen();                //**************
                                GICR=((1<<INT1)|(1<<INT0));                                                        //开外部中断0、1
                        }
                        else
                        {
                                key=0;
                                GICR=((1<<INT1)|(1<<INT0));                                                        //开外部中断0、1
                        }
                }
                WDR();                                                                                                    //喂狗
                if(inc_card_en==0xaa)                                                                        //=0xaa表示调用管理菜单允许
                {
                        inc_card_en=0;
                        rev_dat[0]=rev_dat[1]=rev_dat[2]=rev_dat[3]=rev_dat[4]=0xff;
                        lcd_dis_num=0;
                        card_menu_pro();
                        GICR=((1<<INT1)|(1<<INT0));                                                        //开外部中断0、1
                }
                if(charge_tem>=BATTERY_TIME)
                {
                        charge_tem=0;
                        battery_temp=0;
                        WDR();                                                                                                //喂狗
                        battery_temp=adc_sampling(ADC_PINA2);                                //AD采样电平电量
                        if(battery_temp<=3750)                                                                //3750=12V,当电平电压小于12V时,开始充电
                        {
                                charge_on;
                                if(CHARGE_STATUS!=0)
                                {
                                        buzzer_pro(10);                                                                                        //峰鸣器指示
                                }
                        }
                        else if((CHARGE_STATUS==1)||(battery_temp>=4375))        //如果大于4375=14V,表示要关闭充电器
                        {
                                charge_off;
                        }
                }
        }
}
//************************************************管理卡主菜单操作*************************************************
void card_menu_pro(void)
{
        clear_screen();
        menu_card= card_main_menu;
        user_choose=0;
        card_menu_show();
        return_en=1;                                                                                                //打开菜单自动返回变量
        GICR|=(1<<INT1);                                                                                        //打开外部中断1***********************
        while(auto_return<OVER_FLOW)
        {
                WDR();                                                                                                    //喂狗
                if(kk)
                {
                        kk=0;
                        auto_return=0;                                                                                //清除菜单自动返回累计时间变量
                        read_adc();
                        buzzer_pro(1);                                                                                //峰鸣器指示
                        LCD_BACK_ON;                                                                                //打开LCD背光
                        lcd_back_en=0xaa;                                                                        //打开计时变量
                        lcd_back_time=0;                                                                        //计时变量清0
                        WDR();
                        switch(key)
                        {
                                case 0:                                                                                        //没有按下按键
                                                break;
                                case 1:                                                                                        //设置
                                                key=0;
                                                break;
                                case 2:                                                                                        //向上
                                                key=0;
                            if (user_choose == 0)
                            {
                                user_choose = max_items;
                            }
                            user_choose --;
                                                break;
                                case 3:                                                                                        //向下
                                                key=0;
                            user_choose ++;
                            if (user_choose == max_items)
                            {
                                user_choose = 0;
                            }
                                                break;
                                case 4:                                                                                        //向左
                                                key=0;
                                                break;
                                case 5:                                                                                        //向右
                                                key=0;
                                                break;
                                case 6:                                                                                        //确认
                                                key=0;
                            if (menu_card[user_choose].subs != nullsubs)
                            {

                                                        (*menu_card[user_choose].subs)();
                            }
                            WDR();                                                                                                    //喂狗
                            if(menu_card[user_choose].children_menus != null)
                            {
                                    choose_temp=user_choose;
                                menu_card = menu_card[user_choose].children_menus;                 //把结构指针还指向子菜单
                                user_choose = 0;
                            }
                                                break;
                                case 7:                                                                                                    //返回
                                                key=0;
                            menu_card= card_main_menu;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break;
                                case 8:                                                                                                    //说明
                                                key=0;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card_menu_show();
            GICR|=(1<<INT1);                        //打开外部中断1***********************
            key=0;
            kk=0;
        }
        }
        scan_en=0;                                                                //主菜单调用允许标志位
        return_en=0;                                                        //菜单自动计时返回允许标志位
        auto_return=0;                                                        //菜单自动计时返回变量
        key=0;                                                                        //按键值清0
        return_temp=0;                                                        //返回临时变量清0
    user_choose = 0;
    choose_temp=0;
    inc_card_en=0;
    menu_card = card_main_menu;                                //把结构指针还指向主菜单
    clear_screen();                                                        //清除DDRAM--显示资料寄存器
    GICR=((1<<INT1)|(1<<INT0));                                //开外部中断0、1
}
//*********************************************字符消隐************************************************************
void char_twinkling(uchar data_1)
{
        write_com(data_1);
        write_com(data_1);
        write_data(0x20);                                                        //设置时间时,字符闪动
        write_data(0x20);
}
//**********************************************管理操作时的菜单***************************************************
void card_menu_show(void)
{
    uchar n = 0;
    WDR();                                                                                                    //喂狗
    max_items = menu_card[0].menu_count;
        if (max_items >= 3)
        {
        for (n = 0;n<3;n++)
        {
                switch(n)
                {
                        case 0:
                                        write_com(0x80);
                                        break;
                        case 1:
                                        write_com(0x90);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8);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_zi_display(menu_card[n].display_string);
            if (n == user_choose)
            {
                        switch(n)
                        {
                                case 0:
                                                select_menu(0x80);
                                                break;
                                case 1:
                                                select_menu(0x90);
                                                break;
                                case 2:
                                                select_menu(0x8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else                                                                                                    //子菜单选择
    {
            clear_screen();
        for (n = 0;n<max_items;n++)
        {
                write_com(0x80);
                switch(choose_temp)
                {
                        case 0:
                                        han_zi_display("  1.添加新卡?");
                                        break;
                        case 1:
                                        han_zi_display("  2.删除全部卡?");
                                        break;
                        case 2:
                                        han_zi_display("  3.查询卡记录?");
                                        break;
                        default:
                                        break;
                }
            if(n==0)
            {
                                write_com(0x88);
                        }
            else if(n==1)
            {
                                write_com(0x98);
                        }
                        han_zi_display(menu_card[n].display_string);
            if (n == user_choose)
            {
                    if(n==0)
                    {
                            select_menu(0x89);
                    }
                    else if(n==1)
                    {
                            select_menu(0x99);
                    }
            }
        }
    }
}
//**********************************************UART初始化*********************************************************
void send_initial(void)
{
    UBRRL= (F_CPU/BAUDRATE/16-1)%256;
    UBRRH= (F_CPU/BAUDRATE/16-1)/256;
        UCSRB=(1<<TXEN);                                                                        //发送使能,
        UCSRC=(1<<URSEL)|(1<<UCSZ1)|(1<<UCSZ0);                                //无奇偶校验,设置帧格式: 8 个数据位, 1 个停止位
}
//*********************************************EEPROM 操作*********************************************************
//*********************************************写----EEPROM 操作***************************************************
void eeprom_write(uint eeprom_address, uchar eeprom_data)
{
        CLI();
        while(EECR & (1<<EEWE));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EEAR = eeprom_address;                                                                 //设置地址和数据寄存器
        EEDR = eeprom_data;
        EECR |= (1<<EEMWE);                                                                        //置位EEMWE
        EECR |= (1<<EEWE);                                                                        //置位EEWE 以启动写操作
        SEI();
}
//********************************************读----EEPROM 操作****************************************************
uchar eeprom_read(uint eeprom_address)
{
        CLI();
        while(EECR & (1<<EEWE));                                                        //等待上一次写操作结束
        EEAR = eeprom_address;                                                                         //设置地址寄存器
        EECR |= (1<<EERE);                                                                        //设置EERE 以启动读操作
        SEI();
        return EEDR;                                                                                //自数据寄存器返回数据
}
//***********************************************LCD菜单设置*******************************************************
//说明:如果进入菜单在30秒内没有动作,将自动反回主画面
//*****************************************************************************************************************
void lcd_menu_set(void)
{
        uchar tem_2[7]={0,0,0,0,0,0,0};                                                                //日期、时间、星期数组备份
//                               年/月/日/H/M/S/W
        key=0;
        menu_point = main_menu;                                                                         //把结构指针还指向主菜单
        user_choose=0;
        clear_screen();
        WDR();
        show_menu();                                                                                                 //显示菜单
        return_en=1;                                                                                                //打开菜单自动返回变量
        GICR|=(1<<INT1);                                                                                        //打开外部中断1
        while(auto_return<OVER_FLOW)
        {
                WDR();                                                                                                    //喂狗
                if(kk)
                {
                        kk=0;
                        auto_return=0;                                                                                //清除菜单自动返回累计时间变量
                        read_adc();
                        buzzer_pro(1);                                                                                //峰鸣器指示
                        LCD_BACK_ON;                                                                                //打开LCD背光
                        lcd_back_en=0xaa;                                                                        //打开计时变量
                        lcd_back_time=0;                                                                        //计时变量清0
                        WDR();                                                                                                //喂狗
                        switch(key)
                        {
                                case 0:                                                                                        //没有按下按键
                                                break;
                                case 1:                                                                                        //设置
                                                break;
                                case 2:                                                                                        //向上
                                                key=0;
                            if (user_choose == 0)
                            {
                                user_choose = max_items;
                            }
                            user_choose --;
                            return_temp=0;                                                        //返回临时变量清0
                                                break;
                                case 3:                                                                                        //向下
                                                key=0;
                            user_choose ++;
                            if (user_choose == max_items)
                            {
                                user_choose = 0;
                            }
                            return_temp=0;                                                        //返回临时变量清0
                                                break;
                                case 4:                                                                                        //向左
                                                key=0;
                                                if(left_right==0)
                                                {
                                                        left_right=6;
                                                }
                                                left_right--;
                                                twinkling_addr_pro();                                        //调用闪动地址选择
                                                break;
                                case 5:                                                                                        //向右
                                                key=0;
                                                left_right++;
                                                if(left_right>=6)
                                                {
                                                        left_right=0;
                                                }
                                                twinkling_addr_pro();                                        //调用闪动地址选择
                                                break;
                                case 6:                                                                                        //确认
                                                key=0;
                            if(set_time_temp==1)
                                                {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set_time_temp=0;
                                                        clear_screen();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  时间设置完成");
                                                        delay_ms(2000);
                                                        break;
                                                }
                            if (menu_point[user_choose].subs != nullsubs)
                            {
                                    left_right=0;
                                tem_2[0]=tem[0];                                        //把日期、时间变量做个备份
                                                        tem_2[1]=tem[1];
                                                        tem_2[2]=tem[2];
                                                        tem_2[3]=tem[3];
                                                        tem_2[4]=tem[4];
                                                        tem_2[5]=tem[5];
                                                        tem_2[6]=tem[6];
                                                        (*menu_point[user_choose].subs)();
                            }
                            else if(menu_point[user_choose].children_menus != null)
                            {
                                    choose_temp=user_choose;
                                menu_point = menu_point[user_choose].children_menus;                 //把结构指针还指向子菜单
                                user_choose = 0;
                            }
                                                break;
                                case 7:                                                                                                    //返回
                                                key=0;
                                                return_temp++;
                                                if(return_temp==1)
                                                {
                                    menu_point = main_menu;
                                    user_choose = 0;
                                    left_right=0;
                                    if(set_time_temp==1)
                                    {
                                                                clear_screen();
                                                                set_time_temp=0;
                                            tem[0]=tem_2[0];                                                //还原设置前的日期、时间数据
                                            tem[1]=tem_2[1];
                                            tem[2]=tem_2[2];
                                            tem[3]=tem_2[3];
                                            tem[4]=tem_2[4];
                                            tem[5]=tem_2[5];
                                            tem[6]=tem_2[6];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break;
                                                        }
                                                }
                                                else
                                                {
                                                        return_temp=0;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
                                                break;
                                case 8:                                                                                                    //说明
                                                key=0;
                                                break;
                                default:
                                                key=0;
                                                break;
            }
                   if(set_time_temp==0)
                   {
                    show_menu();
            }
            else                                                                                                    //!=0表示菜单处在修改日期一栏
            {
                    date_time_set();
            }
            key=0;
            kk=0;
            GICR|=(1<<INT1);                                                                                        //打开外部中断1
        }
        if(set_time_temp==1)
        {
                GICR&=~(1<<INT1);                                                                                                //关闭按键中断
                       key_inc_dec();                                                                                                    //按键+、-处理
                       GICR|=(1<<INT1);                                                                                                //打开按键中断
                        time_set_display();
                        delay_ms(100);
                        char_twinkling(twinkling_addr);
                        delay_ms(100);
               }

        }
        clear_screen();                                                        //清除DDRAM--显示资料寄存器
        scan_en=0;                                                                //主菜单调用允许标志位
        return_en=0;                                                        //菜单自动计时返回允许标志位
        auto_return=0;                                                        //菜单自动计时返回变量
        key=0;                                                                        //按键值清0
        return_temp=0;                                                        //返回临时变量清0
    user_choose = 0;
    menu_point = main_menu;                                 //把结构指针还指向主菜单
    set_time_temp=0;                                                //日期、时间设置菜单变量
        twinkling_addr=0x91;
        left_right=0;
}
//***************************************************按键+、-处理**************************************************
void key_inc_dec(void)
{
    if(key_inc==0)
    {
            delay_ms(5);
            if(key_inc==0)
            {
                        buzzer_pro(1);                                                                                                    //峰鸣器指示
                        LCD_BACK_ON;                                                                                                    //打开LCD背光
                        lcd_back_time=0;                                                                                                //计时变量清0
                        lcd_back_en=0xaa;                                                                                                //打开计时变量
                        auto_return=0;                                                                                                    //清除菜单自动返回累计时间变量
                    switch(twinkling_addr)
                    {
                            case 0x88:                                                                                                    //小时选项
                                                    do
                                                    {
                                                            tem[3]++;
                                                            if(tem[3]>=24)
                                                            {
                                                                    tem[3]=0;
                                                            }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20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inc==0);
                                                    break;
                            case 0x8a:                                                                                                    //分钟选项
                                                    do
                                                    {
                                                            tem[4]++;
                                                            if(tem[4]>=60)
                                                            {
                                                                    tem[4]=0;
                                                            }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12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inc==0);
                                                    break;
                            case 0x8f:                                                                                                    //星期选项
                                                    do
                                                    {
                                                            tem[6]++;
                                                            if(tem[6]>=7)
                                                            {
                                                                    tem[6]=0;
                                                            }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20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inc==0);
                                                    break;
                            case 0x91:                                                                                                    //年选项
                                                    do
                                                    {
                                                            tem[0]++;
                                                            if(tem[0]>=29)
                                                            {
                                                                    tem[0]=7;
                                                            }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20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inc==0);
                                                    break;
                            case 0x93:                                                                                                    //月选项
                                                    do
                                                    {
                                                            tem[1]++;
                                                            if(tem[1]>=13)
                                                            {
                                                                    tem[1]=1;
                                                            }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20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inc==0);
                                                    break;
                            case 0x95:                                                                                                    //日选项
                                                    do
                                                    {
                                                            tem[2]++;
                                                            if(tem[2]>=32)
                                                            {
                                                                    tem[2]=1;
                                                            }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15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inc==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if(key_dec==0)
    {
            delay_ms(5);
            if(key_dec==0)
            {
                        buzzer_pro(1);                                                                                                    //峰鸣器指示
                        LCD_BACK_ON;                                                                                                    //打开LCD背光
                        lcd_back_time=0;                                                                                                //计时变量清0
                        lcd_back_en=0xaa;                                                                                                //打开计时变量
                        auto_return=0;                                                                                                    //清除菜单自动返回累计时间变量
                    switch(twinkling_addr)
                    {
                            case 0x88:                                                                                                    //小时选项
                                                    do
                                                    {
                                                            if(tem[3]==0)
                                                            {
                                                                    tem[3]=24;
                                                            }
                                                            tem[3]--;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20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dec==0);
                                                    break;
                            case 0x8a:                                                                                                    //分钟选项
                                                    do
                                                    {
                                                            if(tem[4]==0)
                                                            {
                                                                    tem[4]=60;
                                                            }
                                                            tem[4]--;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12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dec==0);
                                                    break;
                            case 0x8f:                                                                                                    //星期选项
                                                    do
                                                    {
                                                            if(tem[6]==0)
                                                            {
                                                                    tem[6]=7;
                                                            }
                                                            tem[6]--;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20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dec==0);
                                                    break;
                            case 0x91:                                                                                                    //年选项
                                                    do
                                                    {
                                                            if(tem[0]==7)
                                                            {
                                                                    tem[0]=29;
                                                            }
                                                            tem[0]--;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20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dec==0);
                                                    break;
                            case 0x93:                                                                                                    //月选项
                                                    do
                                                    {
                                                            if(tem[1]==1)
                                                            {
                                                                    tem[1]=13;
                                                            }
                                                            tem[1]--;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20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dec==0);
                                                    break;
                            case 0x95:                                                                                                    //日选项
                                                    do
                                                    {
                                                            if(tem[2]==1)
                                                            {
                                                                    tem[2]=32;
                                                            }
                                                            tem[2]--;
                                                                time_set_display();                                                        //更新显示
                                                                delay_ms(150);
                                                            auto_return=0;
                                                    }
                                                    while(key_dec==0);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字符闪动地址选择***********************************************
void twinkling_addr_pro(void)
{
        switch(left_right)
        {
                case 0:
                                twinkling_addr=0x91;
                                break;
                case 1:
                                twinkling_addr=0x93;
                                break;
                case 2:
                                twinkling_addr=0x95;
                                break;
                case 3:
                                twinkling_addr=0x88;
                                break;
                case 4:
                                twinkling_addr=0x8a;
                                break;
                case 5:
                                twinkling_addr=0x8f;
                                break;
                default:
                                break;
        }
        clear_screen();
        return_temp=0;                                                                                        //返回临时变量清0
}
//*************************************************显示菜单********************************************************
void show_menu(void)
{
    uchar n = 0;
    max_items = menu_point[0].menu_count;
    WDR();                                                                                                    //喂狗
        if (max_items >= 4)
        {
        for (n = 0;n<4;n++)
        {
                switch(n)
                {
                        case 0:
                                        write_com(0x80);
                                        break;
                        case 1:
                                        write_com(0x90);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88);
                                        break;
                        case 3:
                                        write_com(0x98);
                                        break;
                        default:
                                        break;
                }
                        han_zi_display(menu_point[n].display_string);
            if (n == user_choose)
            {
                        switch(n)
                        {
                                case 0:
                                                select_menu(0x80);
                                                break;
                                case 1:
                                                select_menu(0x90);
                                                break;
                                case 2:
                                                select_menu(0x88);
                                                break;
                                case 3:
                                                select_menu(0x98);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else                                                                                                    //子菜单选择
    {
            WDR();                                                                                                    //喂狗
            clear_screen();
        for (n = 0;n<max_items;n++)
        {
                write_com(0x80);
                switch(choose_temp)
                {
                        case 0:
                                        han_zi_display("  1.时间日期设置");
                                        break;
                        case 1:
                                        han_zi_display("  2.报警开关设置");
                                        break;
                        case 2:
                                        han_zi_display("  3.人体红外设置");
                                        break;
                        case 3:
                                        han_zi_display("  4.路灯开关设置");
                                        break;
                        default:
                                        break;
                }
            if(n==0)
            {
                                write_com(0x88);
                        }
            else if(n==1)
            {
                                write_com(0x98);
                        }
                        han_zi_display(menu_point[n].display_string);
            if (n== user_choose)
            {
                    if(n==0)
                    {
                            select_menu(0x89);
                    }
                    else if(n==1)
                    {
                            select_menu(0x99);
                    }
            }
        }
    }
}
//******************************************************初始化菜单目录*********************************************
void menu_initial(void)
{
    main_menu_initial();
    alarm_menu_initial();
    infrared_menu_initial();
    lamp_menu_initial();
    card_main_menu_initial();
    card_inc_menu_initial();
    card_dec_menu_initial();
}
//******************************************************主目录初始化函数*******************************************
void main_menu_initial(void)
{
     main_menu[0].menu_count = 4;
     main_menu[0].display_string = "  1.时间日期设置";
     main_menu[0].subs = date_time_set;
     main_menu[0].children_menus =null;
     main_menu[0].parent_menus = null;

     main_menu[1].menu_count = 4;
     main_menu[1].display_string = "  2.报警开关设置";
     main_menu[1].subs = nullsubs;
     main_menu[1].children_menus = alarm_menu;
     main_menu[1].parent_menus = null;

     main_menu[2].menu_count = 4;
     main_menu[2].display_string = "  3.人体红外设置";
     main_menu[2].subs = nullsubs;
     main_menu[2].children_menus = infrared_menu;
     main_menu[2].parent_menus = null;

     main_menu[3].menu_count = 4;
     main_menu[3].display_string = "  4.路灯开关设置";
     main_menu[3].subs = nullsubs;
     main_menu[3].children_menus = lamp_menu;
     main_menu[3].parent_menus = null;
}
//**************************************************报警开关设置目录初始化函数*************************************
void alarm_menu_initial(void)
{
    alarm_menu[0].menu_count = 2;
    alarm_menu[0].display_string = "    1.  打开    ";
    alarm_menu[0].subs = alarm_set;
    alarm_menu[0].children_menus = null;  //&null
    alarm_menu[0].parent_menus = main_menu;

    alarm_menu[1].menu_count = 2;
    alarm_menu[1].display_string = "    2.  关闭    ";
    alarm_menu[1].subs = alarm_set;
    alarm_menu[1].children_menus = null;  //&null
    alarm_menu[1].parent_menus = main_menu;
}
//*************************************************人体红外开关设置目录初始化函数**********************************
void infrared_menu_initial(void)
{
    infrared_menu[0].menu_count = 2;
    infrared_menu[0].display_string = "    1.  打开    ";
    infrared_menu[0].subs = infrared_set;
    infrared_menu[0].children_menus = null;  //&null
    infrared_menu[0].parent_menus = main_menu;

    infrared_menu[1].menu_count = 2;
    infrared_menu[1].display_string = "    2.  关闭    ";
    infrared_menu[1].subs = infrared_set;
    infrared_menu[1].children_menus = null;  //&null
    infrared_menu[1].parent_menus = main_menu;
}
//*************************************************路灯开关设置目录初始化函数**************************************
void lamp_menu_initial(void)
{
    lamp_menu[0].menu_count = 2;
    lamp_menu[0].display_string = "    1.  打开    ";
    lamp_menu[0].subs = lamp_set;
    lamp_menu[0].children_menus = null;
    lamp_menu[0].parent_menus = main_menu;

    lamp_menu[1].menu_count = 2;
    lamp_menu[1].display_string = "    2.  关闭    ";
    lamp_menu[1].subs = lamp_set;
    lamp_menu[1].children_menus = null;
    lamp_menu[1].parent_menus = main_menu;
}
//**********************************************管理卡操作主菜单***************************************************
void card_main_menu_initial(void)
{
     card_main_menu[0].menu_count = 3;
     card_main_menu[0].display_string = "  1.添加新卡?";
     card_main_menu[0].subs =inc_new_card;
     card_main_menu[0].children_menus =card_inc_menu;
     card_main_menu[0].parent_menus = null;

     card_main_menu[1].menu_count = 3;
     card_main_menu[1].display_string = "  2.删除全部卡?";
     card_main_menu[1].subs = nullsubs;
     card_main_menu[1].children_menus = card_dec_menu;
     card_main_menu[1].parent_menus = null;

     card_main_menu[2].menu_count = 3;
     card_main_menu[2].display_string = "  3.查询卡记录?";
     card_main_menu[2].subs = query_card;
     card_main_menu[2].children_menus = null;
     card_main_menu[2].parent_menus = null;
}
//************************************************添加新卡子菜单***************************************************
void card_inc_menu_initial(void)
{
    card_inc_menu[0].menu_count = 2;
    card_inc_menu[0].display_string = "    1.  确认    ";
    card_inc_menu[0].subs = save_card;
    card_inc_menu[0].children_menus = null;
    card_inc_menu[0].parent_menus = main_menu;

    card_inc_menu[1].menu_count = 2;
    card_inc_menu[1].display_string = "    2.  取消    ";
    card_inc_menu[1].subs = no_save_card;
    card_inc_menu[1].children_menus = null;
    card_inc_menu[1].parent_menus = main_menu;
}
//************************************************删除全部卡子菜单*************************************************
void card_dec_menu_initial(void)
{
    card_dec_menu[0].menu_count = 2;
    card_dec_menu[0].display_string = "    1.  确认    ";
    card_dec_menu[0].subs = clear_card;
    card_dec_menu[0].children_menus = null;
    card_dec_menu[0].parent_menus = main_menu;

    card_dec_menu[1].menu_count = 2;
    card_dec_menu[1].display_string = "    2.  取消    ";
    card_dec_menu[1].subs =no_clear_card;
    card_dec_menu[1].children_menus = null;
    card_dec_menu[1].parent_menus = main_menu;
}
//**************************************************增加新卡*******************************************************
void inc_new_card(void)
{
        uchar eeprom_addr=0;
        uchar uu=0;
        if(user_choose==0)
        {
                manage_card_inc_en=0xaa;                                                                                //准备接收新卡号码
                clear_screen();
                auto_return=0;                                                                                                    //菜单自动返回变量清0
                write_com(0x80);
                han_zi_display("    请刷卡!");
                GICR|=(1<<INT0);                                                                                                //开外部中断0
                while((manage_card_inc_en==0xaa)&&(auto_return<OVER_FLOW))
                {
                        WDR();                                                                                                    //喂狗
                }
                if(manage_card_inc_en==0)
                {
                        GICR&=~((1<<INT1)|(1<<INT0));                                                                //关闭外部中断0、1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卡号:");
                        write_com(0x93);
                        write_data(lcd_dis_num/10000000+0x30);
                        write_data(lcd_dis_num%10000000/1000000+0x30);
                        write_data(lcd_dis_num%10000000%1000000/100000+0x30);
                        write_data(lcd_dis_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0x30);
                        write_data(lcd_dis_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0x30);
                        write_data(lcd_dis_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x30);
                        write_data(lcd_dis_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write_data(lcd_dis_num%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write_com(0x88);
                        han_zi_display("    请核对!");
                        delay_ms(3000);
                }
                else
                {
                        manage_card_inc_en=0;                                                                                //在请刷卡界面,如果没有刷卡,自动返回后要清0此变量
                        lcd_dis_num=0;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
                GICR|=(1<<INT1);                                                                                                //打开外部中断1
                auto_return=0;                                                                                                    //菜单自动返回变量清0
                WDR();                                                                                                    //喂狗
        }
}
//***************************************************卡数量查询****************************************************
void query_card(void)
{
        ulong tem_1=0;
        uchar hh;
        card_pro();                                                                                                    //把EEPROM数据读出来
        GICR&=~((1<<INT1)|(1<<INT0));                                                                                //关闭外部中断0、1
        clear_screen();
        WDR();                                                                                                    //喂狗
        write_com(0x80);
        han_zi_display("卡记录: 共五张卡");
        for(hh=0;hh<3;hh++)
        {
                if(card_data[hh][4]==0xff)
                {
                        tem_1=0;
                }
                else
                {
                        tem_1=card_data[hh][1];
                        tem_1<<=8;
                        tem_1+=card_data[hh][2];
                        tem_1<<=8;
                        tem_1+=card_data[hh][3];
                        tem_1<<=8;
                        tem_1+=card_data[hh][4];
                }
                switch(hh)
                {
                        case 0: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1.");
                                        break;
                        case 1:
                                        write_com(0x88);
                                        han_zi_display("2.");
                                        break;
                        case 2:
                                        write_com(0x98);
                                        han_zi_display("3.");
                                        break;
                        default:
                                        break;
                }
                WDR();                                                                                                    //喂狗
                write_data(tem_1/10000000+0x30);                                                                //显示卡号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
        delay_ms(5000);
        clear_screen();
        write_com(0x80);
        han_zi_display("卡记录: 共五张卡");
        for(hh=3;hh<5;hh++)
        {
                if(card_data[hh][4]==0xff)
                {
                        tem_1=0;
                }
                else
                {
                        tem_1=card_data[hh][1];
                        tem_1<<=8;
                        tem_1+=card_data[hh][2];
                        tem_1<<=8;
                        tem_1+=card_data[hh][3];
                        tem_1<<=8;
                        tem_1+=card_data[hh][4];
                }
                switch(hh)
                {
                        case 3: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4.");
                                        break;
                        case 4:
                                        write_com(0x88);
                                        han_zi_display("5.");
                                        break;
                        default:
                                        break;
                }
                WDR();                                                                                                    //喂狗
                write_data(tem_1/10000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write_data(tem_1%10000000%1000000%100000%10000%1000%100%10+0x30);
        }
        write_com(0x98);
        han_zi_display("稍后自动返回!");
        delay_ms(5000);
        clear_screen();
        GICR|=(1<<INT1);                                                        //打开外部中断1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
//*****************************************************保存新卡****************************************************
void save_card(void)
{
        uchar eeprom_addr=0;
        uchar uu=0;
        uchar yy=0;
        WDR();                                                                                                    //喂狗
        if((card_data[0][3]==0xff)&&(card_data[0][4]==0xff))
        {
                eeprom_addr=1;                                                                                //从EEPROM的地址1处开始写数据
        }
        else if((card_data[1][3]==0xff)&&(card_data[1][4]==0xff))
        {
                eeprom_addr=6;                                                                                //从EEPROM的地址6处开始写数据
        }
        else if((card_data[2][3]==0xff)&&(card_data[2][4]==0xff))
        {
                eeprom_addr=11;                                                                                //从EEPROM的地址11处开始写数据
        }
        else if((card_data[3][3]==0xff)&&(card_data[3][4]==0xff))
        {
                eeprom_addr=16;                                                                                //从EEPROM的地址16处开始写数据
        }
        else if((card_data[4][3]==0xff)&&(card_data[4][4]==0xff))
        {
                eeprom_addr=21;                                                                                //从EEPROM的地址21处开始写数据
        }
        else
        {
                clear_screen();
                WDR();                                                                                                //喂狗
                write_com(0x80);
                han_zi_display("    卡已存满!");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请全部删除, 再增");
                write_com(0x88);
                han_zi_display("    加新卡!");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GICR|=(1<<INT1);                                                                        //打开外部中断1
                delay_ms(6000);
                return;
        }
        yy=eeprom_addr;
        for(uu=0;eeprom_addr<(yy+5);eeprom_addr++)
        {
                eeprom_write(eeprom_addr,rev_dat[uu++]);
                WDR();                                                                                                //喂狗
        }
        clear_screen();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  已保存卡号!");
        card_pro();                                                                        //把EEPROM数据读出来,更新RAM中的card_data数组
        delay_ms(4000);
        GICR|=(1<<INT1);                                                        //打开外部中断1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
//*********************************************不保存卡函数********************************************************
void no_save_card(void)
{
        rev_dat[0]=rev_dat[1]=rev_dat[2]=rev_dat[3]=rev_dat[4]=0;
        lcd_dis_num=0;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
//*********************************************清除全部卡函数******************************************************
void clear_card(void)
{
        uchar ii;
        for(ii=1;ii<36;ii++)                                                //从EEPROM地址1处开始写0XFF
        {
                eeprom_write(ii,0xff);                                        //把前EEPROM 的前30位内容全部清成0xff
                WDR();                                                                        //喂狗
        }
        clear_screen();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已删除全部卡号!");
        write_com(0x88);
        han_zi_display("请尽快添加新卡!");
        card_pro();                                                                        //把EEPROM数据读出来
        delay_ms(4000);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
//********************************************取消删除卡时处理的函数***********************************************
void no_clear_card(void)                                                //不处理任何数据
{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子菜单,进入主屏
}
//***********************************************日期时间设置******************************************************
void date_time_set(void)
{
        clear_screen();
        tem[5]=0;                                                                        //秒变量清0
        set_time_temp=1;
        time_set_display();
}
//******************************************报警开关设置***********************************************************
void alarm_set(void)
{
        clear_screen();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    设置完成      ");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菜单,进入主屏
        delay_ms(500);
        //添加相应的功能(此程序没有此功能)
}
//******************************************人体红外传感器设置*****************************************************
void infrared_set(void)
{
        clear_screen();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    设置完成      ");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菜单,进入主屏
        delay_ms(500);
        //添加相应的功能(此程序没有此功能)
}
//******************************************路灯开关设置***********************************************************
void lamp_set(void)
{
        clear_screen();
        write_com(0x90);
        han_zi_display("    设置完成      ");
        auto_return=88;                                                                //随便赋一个比OVER_FLOW大的数字,目的是退出菜单,进入主屏
        delay_ms(500);
        //添加相应的功能(此程序没有此功能)
}
//******************************************空函数,不处理任何数据*************************************************
void nullsubs(void)
{
}
//*****************************************************************************************************************
void time_set_display(void)
{
        write_com(0x80);                                                        //第一行(如果是地址是:80H,即LCD的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an_zi_display("  日期时间设置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a((tem[0]/10)+0x30);
        write_data((tem[0]%10)+0x30);
        han_zi_display("年");
        write_data((tem[1]/10)+0x30);
        write_data((tem[1]%10)+0x30);
        han_zi_display("月");
        write_data((tem[2]/10)+0x30);
        write_data((tem[2]%10)+0x30);
        han_zi_display("日");
        date_time_display();
        write_com(0x8d);
        lcd_week_pro();                                                                //星期处理
        write_com(0x98);
        han_zi_display("  OK设置; NG退出");
}
//***********************************************星期处理**********************************************************
void lcd_week_pro(void)
{
        switch(tem[6])
        {
                case 0:
                                han_zi_display("星期日");
                                break;
                case 1:
                                han_zi_display("星期一");
                                break;
                case 2:
                                han_zi_display("星期二");
                                break;
                case 3:
                                han_zi_display("星期三");
                                break;
                case 4:
                                han_zi_display("星期四");
                                break;
                case 5:
                                han_zi_display("星期五");
                                break;
                case 6:
                                han_zi_display("星期六");
                                break;
                default:
                                break;
        }
}
//**********************************************菜单选中标志"●"****************************************************
void select_menu(uchar data1)
{
        write_com(data1);
        write_data(0xa1);                                                                        //哪个菜单项选中时显示"●"
        write_data(0xf1);
}
//*************************************************清整个GDRAM空间*************************************************
void clear_gdram(void)
{
        uchar x,y;
        for(y=0;y<64;y++)                                                        //64
        {
                for(x=0;x<16;x++)                                                //16
                {
                        write_com(0x34);
                        write_com(y+0x80);                                 //行地址
                        write_com(x+0x80);                                     //列地址
                        write_com(0x30);
                        write_data(0x00);
                        write_data(0x00);
                        WDR();                                                                //喂狗
                }
        }
}
//********************************************清屏*****************************************************************
void clear_screen(void)
{
        write_com(0x01);
        delay_ms(10);
}
//*********************************************系统起动引导主画面**************************************************
void root_directory(void)
{
        write_com(0x80);                                        //第一行(如果是地址是:80H,即LCD的第一行的第一个位置显示)
        han_zi_display("    门禁系统    ");
        write_com(0x91);
        write_data((tem[0]/10)+0x30);
        write_data((tem[0]%10)+0x30);
        han_zi_display("年");
        write_data((tem[1]/10)+0x30);
        write_data((tem[1]%10)+0x30);
        han_zi_display("月");
        write_data((tem[2]/10)+0x30);
        write_data((tem[2]%10)+0x30);
        han_zi_display("日");
        write_com(0x8d);
        switch(tem[6])
        {
                case 0:
                                han_zi_display("星期日");
                                break;
                case 1:
                                han_zi_display("星期一");
                                break;
                case 2:
                                han_zi_display("星期二");
                                break;
                case 3:
                                han_zi_display("星期三");
                                break;
                case 4:
                                han_zi_display("星期四");
                                break;
                case 5:
                                han_zi_display("星期五");
                                break;
                case 6:
                                han_zi_display("星期六");
                                break;
                default:
                                break;
        }
        write_com(0x98);
        han_zi_display("室内温度:");
        if(cold==0xaa)
        {
                write_data('-');
        }
        else
        {
                write_data(0x20);
        }
        write_data(temp0/10+0x30);
        write_data(temp0%10+0x30);
        write_com(0x9e);
        han_zi_display("℃");
}
//**********************************************时间、日期显示*****************************************************
void date_time_display(void)
{
        write_com(0x88);
        write_data((tem[3]/10)+0x30);                                        //HOUR
        write_data((tem[3]%10)+0x30);
        if(set_time_temp==0)                                                        //=0 表示没有进入时间设置菜单
        {
                write_data(':');                                                        //通常情况下,":"要显示为半角,目的:好看
        }
        else
        {
                han_zi_display("时");                                                //进入设置时间菜单时,显示为汉字,目的:方便反白显示
        }
        write_data((tem[4]/10)+0x30);                                        //MINUTE
        write_data((tem[4]%10)+0x30);
        if(set_time_temp==0)                                                        //=0 表示没有进入时间设置菜单
        {
                write_data(':');                                                        //通常情况下,":"要显示为半角,目的:好看
                write_data((tem[5]/10)+0x30);                                //SECOND
                write_data((tem[5]%10)+0x30);
        }
        else
        {
                han_zi_display("分");                                                //进入设置时间菜单时,显示为汉字,目的:方便反白显示
        }
}
//*********************************************读EEPROM,到RAM中***************************************************
void card_pro(void)
{
        uchar i=0,u=0,r=1;                                                                        //EEPROM地址从0x01处保存
        for(i=0;i<5;i++)                                                                        //共有5张开门卡,1张管理卡
        {
                for(u=0;u<5;u++)                                                                //每个卡有5个字节数据
                {
                        card_data[i][u]=eeprom_read(r++);                        //把EEPROM中的5张开门卡复制到RAM中
                        WDR();                                                                                //喂狗
                }
        }
}
//********************************************比较匹配A 中断*******************************************************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time1_comp:7                                        //工作在CTC模式  每1S中断一次
void time1_comp(void)
{
        if(return_en)                                                                                //菜单不动作自动返回允许变量
        {
                auto_return++;                                                                        //当auto_return>=OVER_FLOW时自动退出菜单设置
        }
        xx++;
        if(lcd_back_en==0xaa)                                                                //LCD背光计时变量允许
        {
                lcd_back_time++;
                if(lcd_back_time>=LCD_LAMP)                                                        //30秒后关闭LCD背光
                {
                        lcd_back_time=0;
                        lcd_back_en=0;
                        LCD_BACK_OFF;
                }
        }
        if(set_time_temp==0)
        {
                tem[5]++;
                if(tem[5]>=60)                                                                        //60        秒进位
                {
                        tem[5]=0;
                        tem[4]++;
                        charge_tem++;
                        scan_en=0;
                        if(tem[4]>=60)                                                                //60        分进位
                        {
                                tem[4]=0;
                                tem[3]++;
                                if(tem[3]>=24)                                                        //24        小时进位
                                {
                                        tem[3]=0;
                                        tem[6]++;
                                        tem[2]++;
                                        if(tem[6]>=7)                                                //7             星期进位
                                        {
                                                tem[6]=0;
                                        }
                                        if((tem[1]==1)||(tem[1]==3)||(tem[1]==5)||(tem[1]==7)||(tem[1]==8)||(tem[1]==10)||(tem[1]==12))   //判断大小月
                                        {
                                                if(tem[2]>=32)                                        //如果为大月,则有31天
                                                {
                                                        tem[2]=1;
                                                        tem[1]++;
                                                }
                                        }
                                        else
                                        {
                                                if(tem[2]>=31)                                        //如果为小月,则代表只有30天
                                                {
                                                        tem[2]=1;
                                                        tem[1]++;
                                                }
                                        }
                                        if(tem[1]>=13)                                                //月进位
                                        {
                                                tem[1]=1;
                                                tem[0]++;
                                                if(tem[0]>=29)                                        //当年大于2029年时,清零即2007年
                                                {
                                                        tem[0]=7;
                                                }
                                        }
                                }
                        }
                }
        }
}
//*********************************************读卡中断INT0********************************************************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0_inter:2                                //读卡
void int0_inter(void)
{
        uchar i;
        uchar card_num=0;
        card_num=read_card_number();                                        //读卡
        if(card_num==0xaa)
        {
                buzzer_pro(1);                                                                                //峰鸣器指示
                LCD_BACK_ON;                                                                                //打开LCD背光
                lcd_back_en=0xaa;                                                                        //打开计时变量
                lcd_back_time=0;                                                                        //计时变量清0
                WDR();                                                                                                //喂狗
                if((manage_card[0]==rev_dat[0])&&(manage_card[1]==rev_dat[1])&&(manage_card[2]==rev_dat[2])&&(manage_card[3]==rev_dat[3])&&(manage_card[4]==rev_dat[4])&&(manage_card_inc_en==0))
                {
                        inc_card_en=0xaa;                                                //管理卡
                        GIFR=(1<<INTF0);
                        GICR&=~((1<<INT1)|(1<<INT0));                        //关闭外部中断0、1
                        return;
                }
                if(manage_card_inc_en==0xaa)                                //添加卡
                {
                        manage_card_inc_en=0;
                        GIFR=(1<<INTF0);
                        GICR&=~(1<<INT0);                                                //关闭外部中断0
                        return;
                }
                for(i=0;i<5;i++)
                {
                        if((card_data[i][0]==rev_dat[0])&&(card_data[i][1]==rev_dat[1])&&(card_data[i][2]==rev_dat[2])&&(card_data[i][3]==rev_dat[3])&&(card_data[i][4]==rev_dat[4]))
                        {                                                                                        //卡1
                                GICR&=~((1<<INT1)|(1<<INT0));                        //关闭外部中断0、1
                                xx=0;
                                WDR();                                                                                                //喂狗
                                LOCK_ON;                                                                                        //开锁
                                delay_ms(500);
                                LOCK_OFF;
                                rev_dat[0]=rev_dat[1]=rev_dat[2]=rev_dat[3]=rev_dat[4]=0xff;
                                i=6;
                        }
                }
                close_read=1;
                card_num=0;
                xx=0;
                GICR&=~(1<<INT0);                                                //关闭外部中断0
                card_num=0;
        }
        GIFR=(1<<INTF0);
}
//*********************************************按键中断INT1********************************************************
#pragma interrupt_handler int1_on:3
void int1_on(void)
{
        delay_ms(10);                                                                //按键采样,  注意,一定要延时8MS以上,否则会造成连键现象
        kk=1;
        GICR&=~(1<<INT1);                                                        //关闭外部中断1
        GIFR=(1<<INTF1);
}
//*****************************************************************************************************************
//文件名:    用AD来检测按键
//编译日期:  2007-01-21
//功能描述:
//                     1、共8个KEY,利用AD口其中的一个,来测电压不同来判断哪个按键按下。
//CPU类型:   ATmega16
//晶振频率:  7.3728MHZ
//版本:             V0.1
//编程:      于军峰
//*****************************************************************************************************************
//理论值:
//                S1=0V        S2=0.45V        S3=0.83V        S4=1.15V        S5=1.42V        S6=1.66V        S7=1.875V        S8=2.05V        无按下时=5V
//
//                S1=SET  S2=向上  S3=向下   S4=向左   S5=向右    S6=确认    S7=返回     S8=关于
//
//**********************************************AD来检测按键*******************************************************
void read_adc(void)
{
        uint key_val=0;
    key_val=adc_sampling(ADC_PINA0);
    if(key_val<400)
        {
                key=1;
        }
        else if(key_val<600)                                //向上
        {
                key=2;
        }
        else if(key_val<1000)                                //向下
        {
                key=3;
        }
        else if(key_val<1200)                                //向左
        {
                key=4;
        }
        else if(key_val<1500)                                //向右
        {
                key=5;
        }
        else if(key_val<1700)                                //OK
        {
                key=6;
        }
        else if(key_val<1900)                                //返回
        {
                key=7;
        }
        else if(key_val<2200)                                //说明
        {
                key=8;
        }
        else
        {
                key=0;
                return;
        }
}
//************************************************ADC 采样*********************************************************
uint adc_sampling(uchar adc_input)
{
        ulong temp32=0;
        uint tem_3=0;
        CLI();                                                                //关中断
    ADMUX=(0x40|adc_input);                                //选择外接参考电压,AVCC, AREF 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adc_input:单端通道 0x00~0x07,0x1E,0x1F
    ADCSRA|=(1<<ADSC);                                        //启动AD转换
        while ((ADCSRA&(1<<ADIF))==0);
    ADCSRA|=(1<<ADIF);                                        //写1清除标志位
    temp32=ADC;
//**************************************第一次采样的值舍去不要*****************************************************
    ADMUX=(0x40|adc_input);                                //选择外接参考电压,AVCC, AREF 引脚外加滤波电容
                                                                                //adc_input:单端通道 0x00~0x07,0x1E,0x1F
    ADCSRA|=(1<<ADSC);                                        //启动AD转换
        while ((ADCSRA&(1<<ADIF))==0);
    ADCSRA|=(1<<ADIF);                                        //写1清除标志位
    temp32=ADC;
    temp32*=vref;
    tem_3=((uint)(temp32/1024));
    SEI();                                                                //开中断
    return(tem_3);
}
//**********************************************室温检测***********************************************************
uchar temperature_check(void)
{
        uchar adc_result1=0;
        temp_value=adc_sampling(ADC_PINA1);                        //AD采样
        adc_result1=get_degree();
        if(adc_result1<=30)                                                        //是否为零下
        {
                adc_result1=31-adc_result1;
                cold=0xaa;
        }
        else
        {
                cold=0;
                adc_result1-=31;
        }
        return(adc_result1);
}
//**********************************************温度查表***********************************************************
uchar get_degree(void)
{
   uchar x=129;                                                                         //只检测温度-30---+99
   for (x=129;x>0;x--)                                                                 // 查表
   {
      if (temp_1[x]>=temp_value)
      {
        return x;
      }
   }
   return x;
}
//********************************************峰鸣器处理***********************************************************
void buzzer_pro(uchar p)
{
        for(;p>0;p--)
        {
                WDR();                                                                                                //喂狗
                buzzer_on;
                delay_ms(15);
                buzzer_off;
                delay_ms(15);
        }
}
//**************************************************Program End****************************************************

网友A:
很好,要是带楼层对讲的就更完美了.

网友B:
黑B不足.....

网友C(2016-05-27):
这个有实用价值,支持

网友D:
不知道有些什么功能

网友E:
黑B不足

网友F(2016-07-18):
黑B不足=-=

网友G(2016-09-23):
不错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H:
好东西大家一起玩

网友I:
过两天做个出来玩下试试。

网友J:
不错,如果程序能下载就更好了

网友K(2017-02-22):
非常感谢分享,正在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正是想要的参考,再次感谢楼主的付出。

网友L:
没黑B啊,顶起

网友K:
哇,我怎么还是缺少黑币,干看着着急呀。

网友M(2017-04-08):
正需要这资料,谢谢。

网友N(2017-05-20):
很好很好

网友O(2017-09-12):
很好的资料,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P:
引用 网友Q:
 不错,收下了,谢谢!

6666666666

网友R:
谢谢楼主分享好资源!资料不错。

网友S:
很好的材料,感谢分享,正在学RFID识别

网友T:
好东东。多谢分享,想问下电源部分那个变压器的部分看不太懂。

网友U:
这么大的系统,文件这么小

网友V(2017-10-17):
资料很齐全。

网友W:
正好用到,就是黑币不够啊

网友X(2017-12-01):
试了下有错误

网友Y:
正好需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Z:
学习了,非常感谢

网友AA:
学习备用,很好的资料

网友AB:
这个好!正需要呢,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C:
话说这个是什么12864,看着像1602

网友AD:
黑B不够呀,专门来看你的贴子,谢谢楼主的胸怀。

网友AE(2018-01-08):
这资源很赞

网友AF(2018-02-25):
不错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AG:
下不了,先占个位!

网友AH:
很久没看到这么好的东西了  很喜欢  拿走了

网友AI(2018-03-29):
好长的代码

网友AJ:
谁能帮忙发一下这个系统的仿真、调试

网友AK(2018-05-21):
拿了东西总要留个印的

网友AL:
下载后的文件能直接仿真跑起来吗

网友AL:
请问电源充电部分可以舍去吗

网友AM(2018-06-28):
好东西,可惜没黑币

网友AN:
可惜,没有黑比啊,哎

网友AO:
好东西,多谢分享,楼主也是厉害的

网友AP:
很好,正在学习中

网友AQ(2018-08-30):
好东西,下载下来学习一下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R(2018-11-15):
感谢分享,准备自己做个简单的

网友AS(2019-02-25):
好资料,谢谢楼主分享,正找这个呢

网友AT:
mega16做的?用mega单片机的不多了吧?

网友AU:
非常感谢分享,可以看出楼主付出了很多,我以前也做过这个,不过稍有点不一样,以前我用了指纹,蓝牙,红外,RFID等几种开锁方式,准备再试试人脸识别

网友AV(2019-12-27):
这个程序适应于所有的单片机的嵌入式应用吗

网友AW(2020-08-19):
在哪下载呢??这个怎么找不到??

网友AX:
好东西 刚好要做类似的东西

网友AY(2020-09-19):
哇,谢谢大佬,很详细,马上去做一个这样的工程,但是估计会很久

网友AZ(2021-11-15):
精华帖!楼主给力,请问能存储多少张卡?

网友BA:
下载研究研究感谢

网友BB(2021-12-21):
怎么还带串口?能用卡不?

网友BC:
想学习一下门禁,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BD(2022-01-28):
感谢分享 保存了学习学习

网友BE(2022-11-13):
好作品,值得学习

网友BF(2023-04-10):
谢谢楼主分享的资源,不错的资料,学习下

网友BG(2023-06-03):
非常感谢分享,很有实用价值,收藏了

网友BH(2025-03-18):
但是资料是真的好啊,给作者点赞,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