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IO模拟串口的汇编代码呢?

楼主(2016-03-30):
谁有IO模拟串口的汇编代码呢?

网友A:
参阅张志良主编的《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和《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串口收发164、165,既有汇编程序,又有C51程序。程序中每条指令均有注解,便于理解。

网友B:
DISPR:   MOV R7,#08H     ;
            MOV R0,#7FH     ;显示缓存最高位
            SETB C              ;第一次向164送出“1”,以后都是送出“0”,逐个点亮数码管
D0:       MOV A, @R0
            MOV DPTR,#DTAB  ;字型码表首地址
            MOVC A,@A+DPTR
            MOV  P2,A        ;段码送P2口
            DEC  R0
            CLR  CLK         ;拉低模拟时钟端。
            MOV  DAT,C       ;C送数据端。
            CLR  C
            SETB CLK         ;拉高时钟端,形成上升沿。
            NOP              ;延时一个时钟周期。
            CLR  CLK         ;拉低时钟端。

           MOV   R6,#0FFH     ;延时显示
           DJNZ  R6,$
           DJNZ  R7,D0     ;循环8次结束。
DAT和CLK是除了P2口以外的任意IO。重点看红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