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使用J-Link出现无法下载

楼主(2016-03-30):
所有的操作基于WIN XP,stm32使用J-Link在SWD模式下。

先前要添加PA15口到程序中,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5);//管脚低电平合位灯亮
//////////////////////////////////////////////////////
然后debug

提示:
Cannot attach to cpu.Trying connect under reset.
RESET(pin15)high,but should be low.Please check targethardware.
EEROR:Flash Download failed-Target DLL has been cancelled.
原因不明

点击Download,提示flash timeout.reset thd target and try it again.Error:Flash Download Failed-"Cortex-M3"

试过的方法一:
1.SWD模式下,Debug菜单中,Reset菜单选项(Autodetect/HWreset/sysresetReq/Vectreset)默认是AutoDetect,改成SysResetReq即可。
2.Jtag模式下,主要是芯片大小选错。Flash->Configure FalshTools配置窗口,切换到“Utilities"页,按“Setting"按钮进入“Flash downloadsetup"配置窗口,在“Flash download setup"配置
窗口点击“Add”按钮,在“Add Flash ProgrammingAlgorlthm"窗口,根据你实际使用的芯片选择。
NOPASS!
试过的方法二:
要Jlink或Ulink没坏,建议降低烧写速度,我们一般降到500K就可以了。
NOPASS!
试过的方法三:
首先,我们看到提示信息是有关flash的,那么我们来查看一下STM32F103XB的数据手册关于这部分的描述(我使用的芯片是STM32F103RB,有128kflash。)知道了原来flash在此芯片中的地址是从
0x0800 0000到0x0801 FFFF这段,也就是说这段存储空间是用来存储程序。而在STM32芯片方面,它又有一个规则,那就是芯片启动的方式,如果你把程序下载到了flash中,那么在复位芯片之前或者通
电之前,要将boot0,boot1两个引脚拉到高电平,这样在启动时,芯片初始化之后,运行程序代码才是从flash地址开始执行的。
当你认为修改一个程序总是往flash里烧写测试比较费芯片,那么你可以把程序下载到SDRAM中,配置跟上文类似,这里就不再赘述。不过地址是从0x20000000 开始的,结束地址要看你的芯片SDRAM的大
小,也可以根据你的程序的大小来定。设置好之后,一定要重新编译链接!!这样就可以。
后来发现两种解决方法:1boot0置高烧完再置低,2:芯片通电的“同时”(应该就是复位前),点MDK里面的flashdownload就能下载。
NOPASS!
试过的方法四:
使用mcuisp的“清除芯片”

NOPASS!
试过的方法五:
试过了上面的方法后,就不在怀疑是KEIL的设置或者是J-Link的问题,说明芯片己经被锁死。工程文件存于“百度网盘/05、组装维修/4、单片机/2、STM32F103VCT6被锁”下。

再通过mcuisp软件烧写进去,PASS。

网友A(2018-12-11):
你好,怎么去拿你的工程文件啊,求帮助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