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二FFT时间抽取和频域抽取算法比较

楼主(2016-03-30):
//原理请查看按时间抽取基2的FFT算法的实现-----杜义君

*基二FFT算法*/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struct compx
{ double real;
  double imag;
} compx ;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b1,struct compx b2)//复数相乘
{
struct compx b3;
b3.real=b1.real*b2.real-b1.imag*b2.imag;
b3.imag=b1.real*b2.imag+b1.imag*b2.real;
return(b3);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
{
int f,m,LH,nm,i,k,j,L;
double p , ps ;
int le,B,ip;
float pi;
struct compx v,w,t;
LH=N/2;
f=N;
for(m=1;(f=f/2)!=1;m++){;}//求出m为log2 N
nm=N-2;
j=N/2;
//变址运算,对时间进行奇偶分解

for(i=1;i<=nm;i++)//即xin第一位和最后一位不用操作,不用变址,其余各位根据码位倒置
{
if(i
k=LH;
while(j>=k){j=j-k;k=k/2;}
j=j+k;
}

{
for(L=1;L<=m;L++)//运行m级蝶形运算

le=pow(2,L);
B=le/2;
pi=3.14159;
 for(j=0;j<=B-1;j++)
  {
   p=pow(2,m-L)*j;//k的取值(0,1,2,...,(pow(2,L)/2)-1),当在第一级时,p只为0,当在第二

//级时,p为0和2,当为第三级时,p为0,1,2,3.在递升的级别中不断延续,见数字信号处理(华中

//科技大学p83图的系数WN),且相邻不同种基本蝶形的蝶形节系数的增量为(2*pi/N)*pow(2,m-L)
   ps=(2*pi/N)*p;
   w.real=cos(ps);
   w.imag=-sin(ps);//求出WNk
   for(i=j;i<=N-1;i=i+le)//确定与蝶形系数相乘的Xm(q)的下标m,此方法为蝶形图的特点来得到,

//相邻同种基本蝶形的间距为2的L次方。
     {
      ip=i+B;//即对频谱进行前后分解
      t=EE(xin[ip],w);//复数相乘
      xin[ip].real=xin[i].real-t.real;//基本蝶式运算
      xin[ip].imag=xin[i].imag-t.imag;
      xin[i].real=xin[i].real+t.real;
      xin[i].imag=xin[i].imag+t.imag;
     }
  }
}

return ;
}

//输入时域数据点为num,则输出频域数据点同为num,num是数据长度,必须为2的整数次幕,

//其大小由数据采样定理来决定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float  result[257];//振幅,其平方为功率谱
struct  compx s[257];
int   Num=16;//数据长度,必须为2的整数次幕
const float pp=3.14159;

main()
{

int i;
for(i=0;i<16;i++)
{
s[i].real=sin(pp*i/32);
s[i].imag=0;
}

FFT(s,Num);

for(i=0;i<16;i++)
{
printf("%.4f",s[i].real);
printf("+%.4fj\n",s[i].imag);
result[i]=sqrt(pow(s[i].real,2)+pow(s[i].imag,2));//pow功 能: 指数函数(x的y次方) 用 法: double pow(double x, double y);
}

}

时域公式

频域公式

基二FFT的C语言实现 频域
         基于时域和基于频域的算法很相似的,只不过时域里是先乘后加减,对输入序列进行倒序,而频域的算法是先加减后乘,输入序列不用倒序,对输出序列进行倒序。
调试成功之后,发现两者结果相差很小了。

#include "math.h"
#include "stdio.h"

struct compx
{ double real;
  double imag;
} compx ;

struct compx EE(struct compx b1,struct compx b2)
{
struct compx b3;
b3.real=b1.real*b2.real-b1.imag*b2.imag;
b3.imag=b1.real*b2.imag+b1.imag*b2.real;
return(b3);
}

void FFT(struct compx *xin,int N)
{
int f,m,LH,nm,i,k,j,L;
double p , ps ;
int le,B,ip;
float pi;
struct compx v,w,t;
LH=N/2;
f=N;
for(m=1;(f=f/2)!=1;m++){;}  //2^m=N{
for(L=m;L>=1;L--)    //这里和时域的也有差别

le=pow(2,L);
B=le/2; //每一级碟形运算间隔的点数

pi=3.14159;
 for(j=0;j<=B-1;j++)
  {
   p=pow(2,m-L)*j;
   ps=2*pi/N*p;
   w.real=cos(ps);
   w.imag=-sin(ps);
   for(i=j;i<=N-1;i=i+le)
     {
      ip=i+B;
      t=xin[i];
      xin[i].real=xin[i].real+xin[ip].real;
      xin[i].imag=xin[i].imag+xin[ip].imag;
      xin[ip].real=xin[ip].real-t.real;
      xin[ip].imag=xin[ip].imag-t.imag;
      xin[ip]=EE(xin[ip],w);
     }
  }
}
}
//变址运算

nm=N-2;
j=N/2;
for(i=1;i<=nm;i++)
{
if(i
k=LH;
while(j>=k){j=j-k;k=k/2;}
j=j+k;
}

}

//main programe

#include
#include
#include

float  result[257];
struct  compx s[257];
int   Num=16;
const float pp=3.14159;

main()
{

int i;
for(i=0;i<16;i++)
{
s[i].real=sin(pp*i/32);
s[i].imag=0;
}

FFT(s,Num);

for(i=0;i<16;i++)
{
printf("%.4f",s[i].real);
printf("+%.4fj\n",s[i].imag);
result[i]=sqrt(pow(s[i].real,2)+pow(s[i].imag,2));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