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记JLink刷固件方法

楼主(2016-03-30):
最近J-Link调试程序,不知何故,USB报无法连接,试了别的电脑也是这样。文件存于“百度网盘/05、组装维修/4、单片机/1、JLink-ARM仿真器”下。
所有的操作基于WIN7 32位系统。
1、 segger官方网址https://www.segger.com/下载JLink驱动程序
1)输入网址选择Downloads,选择J-Link/J-Trace:

2)点Download:

3)勾选5处:

2、ATMEL 官方网址http://www.atmel.com下载 AT91-ISP 下载软件
1)输入AT91-ISP搜索:

2)点Download:

3)下拉进度条,点光盘:

安装AT91-ISP.exe后,桌面如下图:

3、将原来V8.bin固件用Winhex打开,将0xff00为起始地址的4Bytes修改为0xFFFFFFFF,更新固件。

4、擦除芯片并进入编程模式
打开 JLINK 外壳,见到 JLINK 内部电路如下图所示。
A = ERASE B = TST

使用 USB 线连接 JLINK 与 PC 机,以提供 JLINK 工作电源。
短接图中 A 的两个过孔约 5 秒。断开 A 位置的两个过孔的短接。然后拔掉 JLINK 与 PC间的 USB 线(注意先后顺序)。
短接图中,B 处的两个过孔。
使用 USB 线连接 JLINK 与 PC 机,至少超过 10 秒后,拔掉 USB 线,停止给JLINK 供电(说明:请确保此过程中,图中 B 处一直处于可靠的端接状态)。
断开图中 B 处的短接。
上面的时间可适当加长,网上说法不一。
5、再次插上JLINK,电脑右下方会自动安装驱动插入JLINK的USB线,此时应提示找到ATMEL AT91XXXX Test Board,一定要有这样的提示,不然第6步中的WriteFlash按钮将一直是灰色无效,切记。如果不是换别的电脑试。
6、双击桌面上的SAM-PROG v2.4 图标 ,运行 SAM-PROG v2.4 烧录软件,按下图所示进行设置。
7、将 JLINK通过 USB 线与 PC 机连接。此时, SAM-PROG v2.4 软件中的 WriteFlash按钮将变为有效。(注意,先打开 SAM-PROG v2.4 再连接 JLINK与 PC 机)。点击 Write Flash 按钮,烧录固件,待烧录完成后,Active Connection:将变为1。拔掉 JLINK 与 PC 机之间的 USB 线。
8、将 JLINK通过 USB 线与 PC 机连,打开第1步安装的JLINK驱动中的J-LinkCommander,输入下面的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