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 dh11温湿度报警

楼主:
        温湿度计dh11很常见,虽然精度不高,但对于日常生活温湿度要求不高的场合,还是可以用的。我在百度查询到,室温一般15-25是比较合适的,湿度30-80是人体感觉舒适的条件,我看到gokit也有此项功能,所以我想,如果将一个简单的温湿度传感器运用生活中,还是不错的选择。

          当然我在淘宝上和商店里看到此类产品还是比较多的,大多20-50元,虽然不贵,但对于理工男的我,当然是自己动手diy. ..

                图终于来了,我的想法很简单,用msp430g22314个io口显示温湿度,报警功能。
                其中数码管用cd4511显示,6与9显示的不好看(使用4个io口),4段数码管片选用74hc138驱动(2个io口),一个dh11(一个io口),一个有源蜂鸣器(1个io口),想用xin xout 两个特殊端口,按照网上的说法,没有配置成功。当然对于一个精度不高,日常需要的显示器件,不需太多的要求。
                我设计的就是dh11每2s扫描一次,数码管每40ms更新数据一次。时钟温湿度超过一定范围,闹钟响起。

           我用的是锂电池供电,tp4056充电芯片给电池充电,4.2v给单片机不知道有什么有什么反应,用电流表测量电流为20ma,妈的,电流如此之大,在设计过程中,没有 考虑数码管限流电阻,电阻值小了点,功耗就大了。

部分程序预览:
#include"config.h"

void send_char(uchar weizhi,uchar byte)
{
  P1OUT&=~0X3F;
  P1OUT|=(weizhi&0x03)<<4;
  P1OUT|=(byte&0x0f);
}

void wenshidu_clock_init()
{
  P1DIR|=BIT7;
  P1OUT&=~0x80;
}
void shumaguan()
{
   ++t;
if(t>=4)
   t=0;
  send_char(t,dis_play[t]);
}

void read_DHT11(uchar *Data)
{
    uchar re,m,n,Time_out;
    DHT11_Dir &= (~DHT11_Bit);        //引脚为输入
    for(n = 0; n < 5; n++)
    {
        for(m = 0; m < 8; m++)
        {
            while( !(DHT11_In & DHT11_Bit) );     //每1bit以50us低电平时限开始,直到高电平到来
            delay_us(30);
            re = 0;
            if((DHT11_In & DHT11_Bit))          //30us后还是高电平说明是1
            {
                re = 1;
            }
            Time_out = 2;
            while((DHT11_In & DHT11_Bit) && (Time_out++ ));
            if(Time_out == 1)                   //超时处理
            {
                break;
            }
            *Data <<= 1;
            if(re)
            {
                *Data |= 0x01;
            }
        }
        Data++;
    }
}

//DHT11的握手协议模拟和数据的读取
uchar DHT11_GetData(void)
{
    uchar o,sum;
//    DHT11_Dir |= DHT11_Bit;
//    DHT11_Out &= ~DHT11_Bit;    //拉低,发出开始信号

//    delay_ms(18);               //拉低18ms
    DHT11_Out |= DHT11_Bit;     //拉高20us等待
    delay_us(20);
    DHT11_Dir &= (~DHT11_Bit);
    if( !(DHT11_In & DHT11_Bit) )       //DHT11响应
    {
        while( !(DHT11_In & DHT11_Bit) );       //80us低电平,等待DHT11的响应信号
        while( (DHT11_In & DHT11_Bit) );        //DHT11准备发送数据
        read_DHT11(DHT11_Data);                 //主机接收数据
        sum = 0;
        for(o = 0; o < 4; o++)                  //数据校验
        {
          sum += DHT11_Data[o];
        }
        if(sum != DHT11_Data[4])
        {
          return 0;
        }
        else
        {
          return 1;
        }
    }
    return 0;
}

//对温度湿度进行格式化(如果获取温度成功)
void DHT11_format(char *Des_str)
{
    Des_str[0] = DHT11_Data[0]/10 ;
    Des_str[1] = DHT11_Data[0]%10 ;

    Des_str[2] = DHT11_Data[2]/10 ;
    Des_str[3] = DHT11_Data[2]%10 ;

}

void wenshidu_oclock()
{
  P1OUT&=~0x80;
  if((DHT11_Data[0]<30)||(DHT11_Data[0]>80))
   P1OUT^=0x80;
  else P1OUT&=~0x80;
  if((DHT11_Data[2]<10)||(DHT11_Data[2]>30))
    P1OUT|=0x80;
  else P1OUT&=~0x80;
}

void dh11_read()
{
  if(DHT11_GetData())
  {
   DHT11_format(dis_play);
   wenshidu_oclock();
  }
}
void dh11_read1()
{
  ++tt;
  if(tt>=100)//1秒扫描一次
    tt=0;
  switch(tt)
  {
   case 1:DHT11_Dir |= DHT11_Bit;
          DHT11_Out &= ~DHT11_Bit;    //拉低,发出开始信号
          break;
   case 3: dh11_read();
           break;
  default:break;
  }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ISR() // the interrupt source is CC0
{
  shumaguan();
  dh11_read1();
}

网友A(2016-06-04):
只有cd4511就选择4511和138驱 动数码管,就是电池不耐用,反馈的信息表示这个设备可以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低功耗还没有注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