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231在lcd1602显示自定义字符

楼主(2016-03-30):
          自己又蛋疼写的程序。主要是在1602上写入自定义字符,可以用h1838遥控,没有实际意义,做个测试文件,以后自己好再调试。msp430g2231只有8个io口(可以拓展为10个)怎么利用这些io口,我想了个简单的办法。红外遥控占用一个io口,1602只是需要4根线(164驱动的)当然可以节省到2个io口,共占6个io口的,本来打算做个遥控车的,用PWM驱动,但肯跌的是自己不能解决电机反向电流的干扰。一上电机程序就崩溃,无奈,只好这样了。不过写入自定义字符确实是件不错的乐趣。

                            补充内容:
                                                                                                    图片暂时无法上传,看了很多开发板的原理图,我发现高明的设计不在于用了什么高端的芯片,而是精明的设计,虽然我还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也不知道我理解的怎么样?先写下我的思路。

部分程序预览:
#include"config.h"
uchar const pic[8][8]={
{0x04,0x0E,0x15,0x04,0x04,0x04,0x04,0x00},//↑
{0x00,0x04,0x04,0x04,0x04,0x15,0x0E,0x04},//↓
{0x00,0x04,0x08,0x1F,0x08,0x04,0x00,0x00},//←
{0x00,0x04,0x02,0x1F,0x02,0x04,0x00,0x00},//→
{0x04,0x04,0x0A,0x1F,0x1F,0x0A,0x04,0x04},//占位符
{0x00,0x1B,0x1B,0x1B,0x1B,0x1B,0x1B,0x00},/*暂停*/
{0x11,0x13,0x15,0x19,0x15,0x13,0x11,0x00},/*后退*/
{0x11,0x19,0x15,0x13,0x15,0x19,0x11,0x00},/*"前进*/

};

uchar const pic1[8][8]={
{0x00,0x0E,0x1F,0x11,0x11,0x11,0x11,0x1F},/*电量空*/
{0x00,0x0E,0x1F,0x11,0x11,0x11,0x1F,0x1F},/*一格电*/
{0x00,0x0E,0x1F,0x11,0x11,0x1F,0x1F,0x1F},/*2格电*/
{0x00,0x0E,0x1F,0x11,0x1F,0x1F,0x1F,0x1F},/*3格电*/
{0x00,0x0E,0x1F,0x1F,0x1F,0x1F,0x1F,0x1F},/*4格电满电*/
{0x00,0x0F,0x09,0x0D,0x0B,0x09,0x11,0x00},/*凡*/
{0x11,0x0E,0x1F,0x11,0x1F,0x04,0x1B,0x04},/*机器人*/
{0x00,0x1F,0x0A,0x0A,0x0A,0x11,0x00,0x00},/*pi*/
};

//音量大小设置1-8
uchar const pic3[8][8]={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未命名文件",1*/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未命名文件",2*/
{0x00,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3*/
{0x00,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4*/
{0x00,0x00,0x00,0x1f,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5*/
{0x00,0x00,0x1f,0x1f,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6*/
{0x00,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7*/
{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0x1f},/*"未命名文件",8*/
};

uchar flag,flag1,flag2;
uchar flag3,flag4;
//extern void read_xyz_normol();
void extern_1m()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1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 erased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MHZ;
  DCOCTL = CALDCO_1MHZ;                     // Load 8MHz constants
}
void sendbyte(uchar byte)
{
uchar c,num;
num=byte;
for(c=0;c<8;c++)
{
P1OUT&=~0x80;
CLK0;
P1OUT|=num&0x80; //(0x80即十进制的128, 二进制的10000000 按位发送
CLK1;
num<<=1;
}
}

// - - 向LCD1602写指令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LCD_RS_LOW; // - - 指令
//LCD_RW_LOW; // - - 写入
sendbyte(dat);
//delay_us(10);
LCD_EN_HIGH; // - - 允许
//delay_us(1);
LCD_EN_LOW;
}

// - - 向LCD1602写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LCD_RS_HIGH;// - - 数据
//LCD_RW_LOW;// - - 写入
sendbyte(dat);
//delay_us(10);
LCD_EN_HIGH;// - - 允许
//delay_us(1);
LCD_EN_LOW;
}

// - - 设置显示位置
void LCD_set_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if(y==1)
  {
    address=0x80+x; // - - 第一行位置
  } else {
    address=0xc0+x; // - - 第二行位置
  }
//    LCD_delay_10us(1);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 - - 显示一个字符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LCD_disp_char(0,1,0x38); // - - 显示8
{
    LCD_set_xy(x,y);
//    LCD_delay_10us(1);
    LCD_write_data(dat);
}

// - -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char *s)
{
  LCD_set_xy(x,y);
// LCD_delay_10us(1);
  while(*s!='\0')
  {
    LCD_write_data(*s);
    s++;
  }
}

void LCD_init(void)
{
  RSEN_INIT;
  CLKDAT_INIT;
  LCD_READ_DIR;
LCD_write_command(0x38); // - - 设置8位格式,2行,5x7
//delay_us(20);
LCD_write_command(0x0c); // - - 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delay_us(20);
LCD_write_command(0x06); // - - 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delay_us(20);
LCD_write_command(0x01); // - - 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us(200);
}

void lcd1602_write_pic(unsigned char add,uchar const *pic_num)
{
unsigned char i;
add=add<<3;
for(i=0;i<8;i++)
{
LCD_write_command(0x40|add+i);
LCD_write_data(*pic_num++);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all()//显示跳变所有显示
{
  uchar i;
  switch(flag)
  {
  case 0:flag=1;break;
  case 1:flag=0;break;
  default:flag=0;break;
  }
  if(flag==0)
  {
  for(i=0;i<8;i++)
    lcd1602_write_pic(i,pic[i]);
   LCD_disp_string(0,1,"        ");
for(i=0;i<8;i++)
   LCD_disp_char(i,0,i);
  }
  else{
for(i=0;i<8;i++)
    lcd1602_write_pic(i,pic1[i]);
LCD_disp_string(0,0,"        ");
for(i=0;i<8;i++)
   LCD_disp_char(i,1,i);
  }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baterry() //自定义数据1
{
  if(flag>=5)
    flag=0;
  lcd1602_write_pic(1,pic1[flag]);
  LCD_disp_char(15,0,1);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robot()  //自定义数据0
{
   if(++flag1>=15)
   {
    flag1=0;
    LCD_disp_char(14,0,' ');
   }
   else
   LCD_disp_char(flag1-1,0,' ');
   lcd1602_write_pic(0,pic1[6]);
   LCD_disp_char(flag1,0,0);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dian(unsigned char add)  //自定义数据0
{
  if(++flag2==8)
      flag2=0;
lcd1602_write_pic(add,pic[flag2]);
LCD_disp_char(10,1,add);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volum(unsigned char add)
{
if(flag3>=8)
  flag3=0;
lcd1602_write_pic(add,pic3[flag3]);
LCD_disp_char(15,1,add);
}

void lcd1602_write_pic_qu(unsigned char add)
{
  if(++flag4>=8)
  flag4=0;
  uchar i;
  for(i=0;i<4;i++)
  {
     lcd1602_write_pic(add+i,pic3[(i+flag4)%8]);
     LCD_disp_char(i,1,add+i);
  }
}

void sendbyte_4wire(char date)
{
  uchar i;
  for(i=0;i<2;i++)
  {
    LCD_EN_HIGH;
    sendbyte(date);
    LCD_EN_LOW;
    date<<=4;
  }
}

void lcd_4wire(uchar cd,uchar date)
{
  if(cd==0)
    LCD_RS_LOW;
  else LCD_RS_HIGH;
  sendbyte_4wire(date);
}

void lcd_4wire_init()
{
    RSEN_INIT;
  CLKDAT_INIT;
  lcd_4wire(0,0x28);
  lcd_4wire(0,0x0f);
  lcd_4wire(0,0x06);
  lcd_4wire(0,0x01);
  lcd_4wire(0,0x80);
}

void lcd_4wire_setxy(uchar x,uchar y)
{
  uchar address;
  if(y==1)
  {
    address=0x80+x; // - - 第一行位置
  } else {
    address=0xc0+x; // - - 第二行位置
  }
//    LCD_delay_10us(1);
   lcd_4wire(0,address);
}

void LCD_4wire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 - LCD_disp_char(0,1,0x38); // - - 显示8
{
    lcd_4wire_setxy(x,y);
//    LCD_delay_10us(1);
    lcd_4wire(1,dat);
}

// - - 显示一个字符串函数
void lcd_4wire_disp_string(uchar x,uchar y,char *s)
{
  lcd_4wire_setxy(x,y);
// LCD_delay_10us(1);
  while(*s!='\0')
  {
    lcd_4wire(1,*s);
    s++;
  }
}

void init_TA()
{
  TA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TACCR0 = 50000;                            //400ms中断一次
  TACTL = TASSEL_2 + MC_1+ID_3;                  // SMCLK, upmode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  LCD_disp_char(0,0,'F');
// lcd_4wire_disp_string(0,0,"wo shi");
// lcd1602_write_pic_all();
lcd1602_write_pic_baterry();
lcd1602_write_pic_robot();
lcd1602_write_pic_dian(2);
lcd1602_write_pic_volum(3);
lcd1602_write_pic_qu(4);
//read_xyz_normol();
}

网友A(2016-06-04):
在1602上显示四线的可以,164转两线的也可以,iicpcf8574,74hc595均可以,在1m时钟下可以不延时,在8m时钟下可以不延时,在16m时钟下一定要延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