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nio示波器

楼主:
      手上资金不足,也没有太多时间写下复杂的示波器程序,所以只能做最简单的,没有办法。
       别人给了个盒子,用来做了简易的示波器,程序抄袭在ardunio中文社区。
特别说明:
测试本模式是使用本目录下的:
QDtech_Demo_220x176_Serial_ILI9225文件夹QDtech2_2_Demo_220x176_Serial.ino

QDtech_Demo_220x176_Serial_ILI9225_ChineseFont文件夹QDtech2_2_Demo_220x176_Serial.ino
里面的测试源代码直接下载来做测试。

并不是用UTFT库里面的example例子来测试哦,亲们请注意搞清楚。

                  这个压缩包可以用,他们网页上的不知道模搞得,用不了,编译就出错。
                  下面两个是调试程序,效果和优酷视屏的一样。

                  下面是介绍文档

                   这个是实际效果图,据说只能测量7k左右波形,还是有点啃的,而且由于ad是atmeage自带,所以精度也不准确,干扰也很大,只能随便测量下,精度和低功耗还算不上。

网友A(2016-03-30):
这是楼主的ardunio示波器的程序,给大家省黑币:
/************************************************************************************/
#include <UTFT.h>

// Declare which fonts we will be using
extern uint8_t SmallFont[];
//UTFT myGLCD(Model,SDA,SCL,CS,RST,RS)
//QD220A is for QDtech 2.2inch SPI LCD Module,Driver IC:ILI9225
UTFT myGLCD(QD220A,A2,A1,3,2,A3);   // Remember to change the model parameter to suit your display module!
int Key_add = 8;  //声明按钮引脚
int Key_sub = 9;
int Key_hold = 10;
int Key_a =11;
int x,y; //声明坐标
int i,i1,i2,V_min,V_max,V_mid,t,t0,t1,sta,Key=1,hold=0,yi=88;
long Freq;
float Vpp,Vp_p;
int Y[96]; //声明信号值储存数组
int Buffer[220]; //缓存值储存数组
int buf[220];
//采样
void sample( )
{  for(i = 0;i <220;i++)
   {
     Buffer[i] = analogRead(A4);
    switch(Key)
     {
       case 1:
       break;
       case 2:
       delayMicroseconds(4);
       break;
       case 3:
       delayMicroseconds(10);
       break;
       case 4:
       delayMicroseconds(23);
       break;
       case 5:
       delayMicroseconds(60);
       break;
       case 6:
       delayMicroseconds(123);
       break;
       case 7:
       delayMicroseconds(248);
       break;
       case 8:
       delayMicroseconds(623);
       break;
       case 9:
       delayMicroseconds(1247);
       break;
       default:break;
     }
   }
}

void Measure()
{
  V_max=Buffer[0];
  V_min=Buffer[0];
  for(i=0;i<218;i++)
  {
    if(Buffer[i]>V_max)
    V_max=Buffer[i];
    if(Buffer[i]<V_min)
    V_min=Buffer[i];
  }
  V_mid=(V_max+V_min)/2;
  Vp_p=(V_max+V_min)/2*0.0049;
  Vpp=(V_max-V_min)*0.0049;
  for(i=0;i<218;i++)
  {
    if(Buffer[i]<V_mid&&Buffer[i+1]>=V_mid)
    {
      i1=i;
      break;
    }
  }
  for(i=i1+1;i<218+i1;i++)
  {
    if(Buffer[i]<V_mid&&Buffer[i+1]>=V_mid)
    {
      i2=i;
      break;
    }
  }
  t=i2-i1;
  if(t>0)
  Freq=10000/t;
  else
  Freq=0;
}

void Transform( )
{
  for(i = 0;i < 220;i++)
   Y[i] =  yi-(Buffer[i]>>4);
}

//显示
void draw( )
{
// Draw crosshairs
  myGLCD.setColor(0, 0, 255);
  myGLCD.setBackColor(0, 0, 0);
  myGLCD.drawLine(109, 15, 109, 160);//画坐标轴
  myGLCD.drawLine(1, 88, 218, 88);

  for (int i=9; i<210; i+=10)//画坐标轴刻度
    myGLCD.drawLine(i, 86, i, 90);
  for (int i=18; i<160; i+=10)
    myGLCD.drawLine(107, i, 111, i);

  myGLCD.setColor(0, 0, 255);
  myGLCD.drawRect(0, 14, 219, 161);//画边框(矩形函数)
//画网格
for(x=9;x<210;x+=10)
{
    for(y=18;y<160;y+=10)
   myGLCD.drawPixel(x,y);
}
//显示参数

   int a=1;
    for (int x=1;x<218; x++)
{

   if( a<219 )
   a++;
    myGLCD.setColor(0,0,0);
    myGLCD.drawLine(x,buf[a],x,buf[a+1]);
    myGLCD.setColor(0,255,255);
    myGLCD.drawLine(x,Y[x],x,Y[x+1]);
}
   a=1;
    for (int x=1;x<218; x++)
{
   buf[x]=Y[x];
   if( a<219 )
   a++;
    myGLCD.setColor(0,0,0);
    myGLCD.drawLine(x,Y[x],x,Y[x+1]);
    myGLCD.setColor(0,255,255);
    myGLCD.drawLine(x,Y[a],x,Y[a+1]);
}
buf[218]=Y[218];
buf[219]=Y[219];
myGLCD.setColor(255, 255, 255);
myGLCD.printNumF(Vpp,1, 48, 1);
myGLCD.printNumF(Vp_p,1, 117, 163);
switch(Key)
{
      case  1:
          myGLCD.print("0.02",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50,1, 172, 1);
      break;
      case  2:
         myGLCD.print("0.05",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20,1, 172, 1);
      break;
      case  3:
          myGLCD.print("0.10",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10,3, 172, 1);
      break;
      case  4:
          myGLCD.print("0.20",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5,1, 172, 1);
      break;
      case  5:
          myGLCD.print("0.50",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2, 1,172, 1);
      break;
     case  6:
         myGLCD.print("1.00",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 1,172, 1);
      break;
     case  7:
         myGLCD.print("2.00",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2,1, 172, 1);
      break;
     case  8:
         myGLCD.print("5.00",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5, 1,172, 1);
      break;
      case  9:
         myGLCD.print("10.0", 50, 163);
         myGLCD.printNumF(Freq/10,1, 172, 1);
      break;
    default:break;
   }
}

//键盘扫描
void Key_scan()
{
    if(digitalRead(Key_add)==LOW)
        {
          while(digitalRead(Key_add)==LOW);
          Key++;
          if(Key==10)
          Key=9;
        }
        if(digitalRead(Key_sub)==LOW)
        {
          while(digitalRead(Key_sub)==LOW);
          Key--;
          if(Key==0)
          Key=1;
        }
        if(digitalRead(Key_hold)==LOW)
        {
          while(digitalRead(Key_hold)==LOW);
          hold=~hold;

        }
         if(digitalRead(Key_a)==LOW)
        {
          while(digitalRead(Key_a)==LOW);
          yi=yi+5;
          if(yi>160||yi<74)
          yi=74;
        }
}

void setup()
{
   pinMode(Key_add,INPUT);
   digitalWrite(Key_add,HIGH);
   pinMode(Key_sub,INPUT);
   digitalWrite(Key_sub,HIGH);
   pinMode(Key_hold,INPUT);
   digitalWrite(Key_hold,HIGH);
   pinMode(Key_a,INPUT);
   digitalWrite(Key_a,HIGH);

    // Setup the LCD
  myGLCD.clrScr();
  myGLCD.InitLCD();
  myGLCD.clrScr();
  myGLCD.setBackColor(0, 0, 0);
  myGLCD.setFont(SmallFont);
  myGLCD.setColor(64, 64, 64);
  myGLCD.fillRect(0, 0, 219, 13);
  myGLCD.setColor(64, 64, 64);
  myGLCD.fillRect(0, 162, 219, 175);
  myGLCD.setColor(255, 255, 0);
  myGLCD.setBackColor(64, 64, 64);
  myGLCD.print("Vpp(V)", 1, 1);
  myGLCD.print("F(HZ)", 132, 1);
  myGLCD.print("MS/div", 1, 163);
  myGLCD.print("V/div", 141, 163);
  myGLCD.print("Vp-p", 85, 163);
  myGLCD.setBackColor(0, 0, 0);
myGLCD.setColor(255, 255, 255);
myGLCD.print("0.82", 181, 163);
}

void loop()
{
   sample( );
   Measure( );
   Transform( );
   Key_scan( );
   if(hold==0)
    draw();
}

网友B(2016-05-01):
你们盗我图呀。

网友C(2016-10-27):
编译错误

网友D:
楼主如果想效果好点,可以考虑增加点屏蔽抗干扰措施,比如,用金属外壳;设计模拟输入的部分全部采用屏蔽双绞线;电源采用电池供电。

这三个措施很简单,但效果应该立竿见影。

供参考

网友E:
我去,这个强大!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F(2017-04-20):
频谱范围怎么样?

网友G:
这个看着好高端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