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F330接收串口程序并操纵舵机的程序,有毛病自己找不到啊,求大神帮忙!!!

楼主(2016-03-30):
#include <c8051f3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T0_1ms (65536 - 25 )                //0.1ms         需要再确定初值大小
sbit DIR = P1^3;                   //485口
char reciev[3], rec_num;           //主机发送三个字符的信息
uchar k;
sbit PWM1 = P0^1;
sbit AD = P0^0;
void init_uart0()                                //串口初始化
{
  REN0 = 1;
  ES0 = 1;
  EA = 1;
  IP |= 0x10;
}

void init_timer()                                //定时器初始化
{
  TMOD |= 0x01;
  TH0 = T0_1ms/256;
  TL0 = T0_1ms%256;
  ET0 =        1;
  TR0 = 1;

  TMOD |= 0x20;
  TH1 = 0x96;
  TL1 = 0x96;
  ET1 = 1;
  TR1 = 1;
}

void ms_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
{
  unsigned int i;
  for (t;t > 0; t-- )
    for (i = 28;i > 0; i-- )
        ;
}

void PORT_Init (void)
{
   P0MDIN |= 0x03;                     // P0.0 P0.1数字输出

   P0MDOUT = 0x03;                     // P0.0 P0.1 is push-pull
   XBR0    = 0x01;                     // 使能UARTP0.4(TX)P0.5(RX)
   XBR1    = 0x40;                     // 使能交叉开关,弱上拉
}

void send(char c)                          //发送数据函数
{
  DIR == 1;
  SBUF0 = c;
  while(!TI0);
}
void jiman20()                                 //PWM波
{
    static uchar flag = 0,j = 5;    //flag当做PWM高电平变宽/变窄的标志;
                                   //j表示高电平持续的时间;k表示总时间.因为重复调用该函数
        if(k == 200)                 //第一步:判断计时满20ms.
        {
            k = 0;                         //k归零
            if(flag == 0)  //标志为0时,高电平标志增加
            j++;
                else                  //标志为1时,高电平标志减小
                j--;
                if(j >= 25)        //当j=25时,高电平持续时间为2.5ms,此时角度为180.
                flag = 1;                //必须改变宽/窄标志。
                if(j <= 5)        //当j=5时,高电平持续时间为0.5ms,此时角度为0.
                flag = 0;                //必须改变宽/窄标志。
        }
        if(k < j)                        //第二步:在20ms判断结束的基础上,输出PWM
    PWM1 = 1;                        //因为每20ms,k就归0.所以能通过判断k<j,输出高电平
        else PWM1 = 0;
}
void Timer0_interrupt()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
{
   TF0 = 0;
   TH0 = T0_1ms/256;
   TL0 = T0_1ms%256;
   k++;
   TF0 = 1;
}
void UART_interrupt() interrupt 4                           //串口中断
{
  char checkXOR;
  if(RI0)
  {
          RI0=0;
        reciev[rec_num] = SBUF0;
        rec_num ++;
        if ((rec_num ==3) && (reciev[0] == 0x0f) )                //检验与或关系
        {
          checkXOR = reciev[0] ^ reciev[1];
          if (checkXOR == reciev[2])
          {
                  send(0xf0);
            send(0x01);
            send(0xf1);
                switch(reciev[1])
                {
                  case 0x01:
                    TR0 = 1;
                        rec_num = 0;
                        break;
                  case 0x02:
                    TR0 = 0;
                        rec_num = 0;
                        break;
                  default:
                    reciev[0] = reciev[1];
                        reciev[1] = reciev[2];
                        rec_num --;
                        break;
                }
          }
        }
  }
  if(TI0)
  {
          TI0 = 0;
  }
}
void main()
{
        uint p = 60000;
    init_uart0();
        init_timer();
        AD = 1;
        while(p--)          //一开机就让舵机有一个转动
        {
            jiman20();
    }
        ms_delay(500);
        DIR == 0;
        while(1)
    {
                    jiman20();
        }
}

楼主:
舵机电源接AD,接收PWM波,5v应该没有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