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发送数据有问题,加了一个没有调用的数组后串口通信就有问题了

楼主(2016-03-30):
程序如下,如果加了ucha FP_Save_Finger[9]这个数组会出问题,但我根本没有调用过那个数组,没加这个数组时串口通信正常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S=P0^7; //串行写入,液晶借接口
sbit SID=P0^6;
sbit SCLK=P0^5;
sbit  RST=P0^3;
sbit  PSB=P0^4;

uchar buffer[18];
//指纹识别通信协议
uchar code  FP_pack_head[6]={0xef,0x01,0xff,0xff,0xff,0xff};//协议包头
unsigned char code FP_Get_Img[6] = {0x01,0x00,0x03,0x01,0x0,0x05};    //获取指纹图像
code unsigned char FPMXX_Get_Templete_Count[6] ={0x01,0x00,0x03,0x1D,0x00,0x21 }; //获取模板总数
code unsigned char FP_Search[11]={0x01,0x0,0x08,0x04,0x01,0x0,0x0,0x03,0xA1,0x0,0xB2}; //搜索指纹范围0-929
code unsigned char FP_Search_0_9[11]={0x01,0x0,0x08,0x04,0x01,0x0,0x0,0x0,0x13,0x0,0x21}; //搜索0-9号指纹
code unsigned char FP_Img_To_Buffer1[7]={0x01,0x0,0x04,0x02,0x01,0x0,0x08}; //将图像放进buffer1
code unsigned char FP_Img_To_Buffer2[7]={0x01,0x0,0x04,0x02,0x02,0x0,0x09}; //将图像放进buffer2
code unsigned char FP_Reg_Model[6]={0x01,0x0,0x03,0x05,0x0,0x09}; //将buffer1和buffer2合成特征模板
code unsigned char FP_Delet_All_Model[6]={0x01,0x0,0x03,0x0d,0x00,0x11};//删除指纹模块里的所有模板
/*
uchar  FP_Save_Finger[9]={0x01,0x00,0x06,0x06,0x01,0x00,0x0b,0x00,0x19};
*/

//延时程序
void delay_1ms(uint m)
{
        uchar t,j;
        for(t=0;t<m;t++)
        {
                for(j=0;j<110;j++);
        }
}

//////////////串口发送,接收
void UART_init_57600()
{
         SCON = 0x50; // 1010000   工作方式一,允许接收
         TMOD = 0x20; //8位自动重装 ,T1工作方式2,
         TH1 = 250;        //自动重装,波特率为57600
         TL1 = 250;
         PCON = 0x80; //波特率加倍
         RI = 0;        //中断标志位
         TI = 0;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EA = 1; //全局中断允许位
         ES = 1; //打开串口中断
                 //T1定时器为串口通信的波特率设置位
}

void UART_Send_Byte(uchar d)//串口发送
{
        SBUF = d;
        while(!TI);
        TI = 0;
}

unsigned char UART_Receive_Byte()//串口接收
{
        uchar dat;
        while(!RI);
        RI = 0;
        dat = SBUF;
        return (dat);
}
//////////////////
void FP_cmd_head()//协议包头
{
        uchar i;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_pack_head[i]);
        }
}

void FPMXX_Cmd_Get_Img(void)//获取指纹图像
{
    uchar i;

    FP_cmd_head();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_Get_Img[i]);
                }

                for(i=0;i<12;i++)
    buffer[i]=UART_Receive_Byte();
}
//将图像转换为特征码存储在特征文件缓冲区1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1(void)
{
            unsigned char i;

               FP_cmd_head();

                      for(i=0;i<7;i++)
             {
                         UART_Send_Byte(FP_Img_To_Buffer1[i]);
                        }
                        for(i=0;i<12;i++)
      buffer[i]=UART_Receive_Byte();
}

//将图像转换为特征码存储在特征文件缓冲区2
void FINGERPRINT_Cmd_Img_To_Buffer2(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_pack_head[i]);
            }

            for(i=0;i<7;i++)
     {
                         UART_Send_Byte(FP_Img_To_Buffer2[i]);
            }
                 for(i=0;i<12;i++)
     buffer[i]=UART_Receive_Byte();
}

//将Buffer1和buffer2合并成指纹模板
void FINGERPRINT_Cmd_Reg_Model(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_pack_head[i]);
    }

    for(i=0;i<6;i++)
    {
      UART_Send_Byte(FP_Reg_Model[i]);
    }
                for(i=0;i<12;i++)
    buffer[i]=UART_Receive_Byte();

}

/////液晶函数
void send_command(uchar command_data) //把命令写进去函数 液晶
{
        uchar i;
        uchar i_data;
        i_data=0xf8;
        CS=1;
        SCLK=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4;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CS=0;
        delay_1ms(10);
}
void send_data(uchar command_data)  //把数据写进去函数  液晶
{
        uchar i;
        uchar i_data;
        i_data=0xfa;
        CS=1;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command_data;
        i_data<<=4;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CS=0;
        delay_1ms(10);
}
void lcd_init()
{
        RST=1; //不复位,串行方式
        PSB=0;
        delay_1ms(100);
        send_command(0x30); /*设置8位数据接口,基本指令模式。*/
        send_command(0x02); /*清DDRAM*/
        send_command(0x06); /*游标及显示右移一位*/
        send_command(0x0c); /*整体显示开,游标关,反白关*/
        send_command(0x01); /*写入空格清屏幕*/
        send_command(0x80); /*设定首次显示位置*/
}
//////////////////////////////////////
void main()
{
        uchar i,shi,ge;
        delay_1ms(200);
        UART_init_57600();//波特率初始化
        lcd_init();//液晶显示初始化
        do
        {
        FPMXX_Cmd_Get_Img();
        }while(buffer[9]!=0x0);//等待接收指纹模块反馈的数据是否正确

        send_command(0x80);//把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在液晶上
        for(i=0;i<12;i++)
        {
                shi=buffer[i]/0x10;
                ge=buffer[i]%0x10;
                if(shi>9)
                {
                        send_data(shi+0x37);
                }
                else
                        send_data(shi+0x30);

                if(ge>9)
                {
                        send_data(ge+0x37);
                }
                else
                        send_data(ge+0x30);
        }
        while(1);
}

网友A:
是否编译时候出错了,变量太多,超标了

楼主:
编译没错,而且如果把多加的那个数组改成code的话就可以了,但是由于新加的数组需要改变所以不能加code,现在束手无策

网友B:
因为你的程序超出了内存吧,换块性能好一点的芯片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