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R8t6学习串转并口74HC595实验

楼主(2016-03-30):
         因为器材都放在学校,所以就没法做这个实验,不过,这是我曾经做过的实验。
               本次主要两种串转并的器件(74hc164,74hc595)实验io拓展的功能,可能网上也有历程,不过这是我自己编写,所以记忆犹深。
                在学习数电的过程中有学习这两种器件,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买来的开发板都没有用这个器件,所以很纳闷,就在百度在搜了下74hc595的资料。

        74HC595是硅结构的CMOS器件, 兼容低电压TTL电路,遵守JEDEC NO.7A标准。
                        74HC595具有8位移位寄存器和一个存储器,三态输出功能。 移位寄存器和存储器有相互独立的时钟。
                        数据在SH_cp(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的上升沿输入到移位寄存器中,在ST_cp(存储器时钟输入)的上升沿输入到存储寄存器中去。如果两个时钟连在一起,则移位寄存器总是比存储寄存器早一个脉冲。
                        移位寄存器有一个串行移位输入(Ds),和一个串行输出(Q7’),和一个异步的低电平复位,存储寄存器有一个并行8位的,具备三态的总线输出,当使能OE时(为低电平),存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到总线。
                        8位串行输入/输出或者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具有高阻关断状态。三态。
                        将串行输入的8位数字,转变为并行输出的8位数字,例如控制一个8位数码管,将不会有闪烁。

        中文名74HC595类    别存储器功    能数据存储结    构硅结构的CMOS器件

        特点       8位串行输入 /8位串行或并行输出 存储状态寄存器,三种状态
        输出寄存器(三态输出:就是具有高电平、低电平和高阻抗三种输出状态的门电路。)可以直接清除 100MHz的移位频率

        输出能力         并行输出,总线驱动; 串行输入;标准中等规模集成电路
        595移位寄存器有一个串行移位输入(Ds),和一个串行输出(Q7’),和一个异步的低电平复位,存储寄存器有一个并行8位的,具备三态的总线输出,当使能OE时(为低电平),存储寄存器的数据输出到总线。
        参考数据
        Cpd决定动态的能耗,
        Pd=Cpd×VCC×f1+∑(CL×VCC^2×f0)
        F1=输入频率,CL=输出电容 f0=输出频率(MHz) Vcc=电源电压

引脚说明                         74HC595

                                符号

                                引脚

                                描述

                                Q0--Q7

                                                                        第15脚,第1-7脚

                                8位并行数据输出,

                                GND

                                第8脚

                                地

                                Q7’

                                第9脚

                                串行数据输出

                                MR

                                第10脚

                                主复位(低电平)

                                SHCP

                                第11脚

                                移位寄存器时钟输入

                                STCP

                                第12脚

                                存储寄存器时钟输入

                                OE

                                第13脚

                                输出有效(低电平)

                                DS

第14脚
                                串行数据输入

                                VCC

                                第16脚

                                电源

        使用方法       74595的数据端:
        Q0--Q7: 八位并行输出端,可以直接控制数码管的8个段。
        Q7': 级联输出端。将它接下一个595的SI端。
        DS: 串行数据输入端。
        74595的控制端说明:
        /MR(10脚): 低电平时将移位寄存器的数据清零。通常我将它接Vcc。
        SH_CP(11脚):上升沿时数据寄存器的数据移位。Q1->Q2-->Q3-->...-->Q7;下降沿移位寄存器数据不变。(脉冲宽度: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通常都选微秒级)
        ST_CP(12脚):上升沿时移位寄存器的数据进入数据存储寄存器,下降沿时存储寄存器数据不变。通常我将ST_CP置为低点平,当移位结束后,在ST_CP端产生一个正脉冲(5V时,大于几十纳秒就行了。我通常都选微秒级),更新显示数据。
        /OE(13脚): 高电平时禁止输出(高阻态)。如果单片机的引脚不紧张,用一个引脚控制它,可以方便地产生闪烁和熄灭效果。比通过数据端移位控制要省时省力。
        注1)74164和74595功能相仿,都是8位串行输入转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74164的驱动电流(25mA)比74595(35mA)的要小,14脚封装,体积也小一些。
        2)74595的主要优点是具有数据存储寄存器,在移位的过程中,输出端的数据可以保持不变。这在串行速度慢的场合很有用处,数码管没有闪烁感。
        3)595是串入并出带有锁存功能移位寄存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在正常使用时ST_CP为低电平, /OE为低电平。595是串入并出带有锁存功能移位寄存器,它的使用方法很简单,如下面的真值表,在正常使用时ST_CP为低电平, /OE为低电平。从DS每输入一位数据,串行输入时钟SH_CP上升沿有效一次,直到八位数据输入完毕,输出时钟ST_CP上升沿有效一次,此时,输入的数据就被送到了输出端。
        595具体使用的步骤:
        第一步:目的:将要准备输入的位数据移入74HC595数据输入端上。
        方法:送位数据到_595。
        第二步:目的:将位数据逐位移入74HC595,即数据串入
        方法:SH_CP产生一上升沿,将DS上的数据移入74HC595中.从低到高
        第三步:目的:并行输出数据。即数据并出
        方法:ST_CP产生一上升沿,将由DS上已移入数据寄存器中的数据
        送入到输出锁存器。
        说明: 从上可分析:从SH_CP产生一上升沿(移入数据)和ST_CP产生一上升沿(输出数据)是二个独立过程,实际应用时互不干扰。即可输出数据的 同时移入数据。[1]

    相关注释
H=高电平状态

        L=低电平状态
        ↑=上升沿
        ↓=下降沿
        Z=高阻态
        NC=无变化
        ×=无关系
        当MR为高电平,数据在SHCP上升沿进入移位寄存器,在STCP上升沿输出到并行端口,OE为使能端,低电平有效,当OE为低时,输出使能,为高关闭使能,并不影响其他输入端。
真值表

        程序样例     DS接MOSI,OE/GND接GND,SH_CP接SCLK,ST_CP接使能信号BIT0@P1,MR/VCC接POWER,如果不需要16位,改US16B,不使用H寄存器即可,还有SPI工作期间可以进入低功耗,也可以执行指令.

                            补充内容:
                                                                                                    论坛不知道怎么的,刚写了一半就发表了,好吧,那就从新在写下。     74hc595,在我眼中,有点像spi的样子,不过,他只出不进,也没有什么协议。就是用的很普遍的移位寄存器及锁存器。只不过,由于现在一一些器件都集成了spi或者iic等协议,不需要串转并的接口,但一般场合下,用下也无伤大雅,所以我就抠门的想到了用这款芯片。     我选用的一款stm32f0开发板,一个74hc595芯片,一个一段共阴数码管。借鉴青风电子的库函数,写了下自己的串转并的程序。      不知道为什么无法上传文件压缩包,那我就在在此贴上我的程序呗。

led.c
/******************** (C) COPYRIGHT 2011 青风电子 ********************
* 文件名  :led.c
* 描述    :
* 实验平台:青风stm32f051开发板
* 描述    :led驱动函数
* 作者    :青风
* 店铺    :qfv5.taobao.com
**********************************************************************************/

#include "led.h"
/**********************************************/
/* 函数功能; led灯 初始化                     */
/* 入口参数:无                               */
/**********************************************/
unsigned char code_hex[]={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
     0x7c,0x39,0x5e,0x79,0x71,0x76,0x73,0x3e,0x00
};
void LED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SDATA_595  |SCLK_595| RCK_595 ;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OUT;
  GPIO_InitStruct.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GPIO_Speed_Level_3;
  GPIO_Init(RCK_PORT, &GPIO_InitStruct);
        GPIO_SetBits(RCK_PORT, SDATA_595  |SCLK_595| RCK_595 );
}
void delay(u8 i)
{
        while(i--);
}
/**********************************************/
/* 函数功能;打开led灯                        */
/* 入口参数:无                               */
/**********************************************/
void SDATA_0(void)
{
         GPIO_ResetBits(RCK_PORT, SDATA_595 );
        }
/**********************************************/
/* 函数功能; 关掉led灯                        */
/* 入口参数:无                               */
/**********************************************/
void SDATA_1(void)
{
                GPIO_SetBits(RCK_PORT, SDATA_595);
}

/**********************************************/
/* 函数功能;led翻转                          */
/* 入口参数:无                               */
/**********************************************/
void SCLK_0(void)
{
         GPIO_ResetBits(RCK_PORT, SCLK_595 );
        }
void SCLK_1(void)
{
         GPIO_SetBits(RCK_PORT, SCLK_595 );
        }
void RCK_0(void)
{
         GPIO_ResetBits(RCK_PORT, RCK_595 );
        }
void RCK_1(void)
{
         GPIO_SetBits(RCK_PORT, RCK_595 );
        }
void write_595(u8 temp)  //上升沿将数据写入寄存器
{
        u8 i,temp0;
        SCLK_0();
        for(i=0;i<8;i++)
        {
                 temp0=temp<<i ;
                if(temp0&0x80)
                SDATA_1();
  else         SDATA_0();
                SCLK_1();
        //        delay(100);
                SCLK_0();
        }

}
void out_595(void)//上升沿输出数据
{
  RCK_0();
//        delay(100);
        RCK_1();
        RCK_0();
}
void buffer_595(u8 temp)
{
        write_595(temp);
        out_595();
}

下载(此代码年代久远,采用的老版本的库和老版本Keil编写的):

网友A(2016-10-23):
很不错的经验贴,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