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电热毯控制器怎么设计呢

楼主(2016-03-30):
怎么设计呢,求指教

网友A:
电热毯控制用,C51程序AT89S51,可定时控制温度,并根据设定档位自动调节输出
#include <AT89X51.H>//6MHz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reset() {WDT=0x1e;WDT=0xe1;}//看门狗复位宏定义
sfr WDT=0xa6;                        //定义看门狗寄存器
uchar code DATA_7SEG[10]={0x3f,0x06,0x5b,0x4f,0x66,
                    0x6d,0x7d,0x07,0x7f,0x6f};/*0~9的数码管段码*/
//============================================================
uchar data deda;           /*100mS计数单元*/
uchar data sec;                //计时秒
uchar data min;                //计时分
char data set_min;        //设定分
uchar data cnt_5s;
uchar data ram_flag;
char data powout_flag;
bit work_status;
bit flag_500ms;
bit bz_flag=0;                //蜂鸣标志
bit startflag_5s;                 //5S标志
bit start_flag;
bit pout_flag;
//===========================================================
sbit h_pow_out=P2^7;                //驱动H
sbit m_pow_out=P2^6;                //驱动M
sbit l_pow_out=P2^5;                //驱动L
sbit g_x1=P2^2;                //个位显示
sbit g_x2=P2^3;
sbit s_x1=P2^0;                //十位显示
sbit s_x2=P2^1;
sbit r_led=P3^1;
sbit g_led=P3^0;
sbit on_off_key=P3^2;
sbit timeinc_key=P3^3;
sbit timedec_key=P3^4;
sbit pow_sel_key=P3^5;
sbit run_stop_key=P3^6;
sbit bz_out=P2^4;
//==================================================
void init(void)
{
sec=min=set_min=0;
cnt_5s=0;
powout_flag=0;
work_status=0;
flag_500ms=0;
bz_flag=0;
startflag_5s=0;
start_flag=0;
pout_flag=0;
}
/*=========定时器T0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11;//T0、T1方式1
TH0=-(50235/256);//100mS初值
TL0=-(50235%256);
ET0=1;TR0=1;        //T0开中断,启动T0
}
//======================================================
/*延时k*1mS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k)
{
uint i,j;
for(i=0;i<k;i++){reset()
for(j=0;j<60;j++)
{;}}
}
/*定时器T1初始化*/
void init_timer1()
{
TH1=-(2500/256); //5mS初值
TL1=-(2500%256);
ET1=1; TR1=1; //T1开中断,启动T1
}
//======================================================
/*100mS定时中断服务子函数*/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50235/256);// 重装定时初值
TL0=-(50235%256);
deda++;                        //计时单元递加
if(startflag_5s)cnt_5s++;//启动5秒计时
if(deda>=10){sec++;deda=0;}// 秒加1
if(cnt_5s>=50){pout_flag=1;cnt_5s=50;}//5秒到,输出标志置位,
//同时5秒计时值固定为5秒
if(sec>=60){set_min--;sec=0;}//60秒到,设定分递减
if(set_min<=0)set_min=0;// 最小为0
if((set_min==0)&&(work_status==0)){startflag_5s=0;}// 若设定分为0且工作状态为0,
//5秒启动标志复位
else {startflag_5s=1;}// 否则5秒启动标志置位
if((set_min<=3)&&(work_status==0))bz_flag=1;// 若设定分小于3且工作状态为0,
//蜂鸣器启动标志置位
        else bz_flag=0;                                        //否则蜂鸣器启动标志复位
}
//===========================================================
/*T1 5ms定时中断服务子*/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using 2
{static bit RL;static uchar cnt500;
cnt500++;if(cnt500==100){cnt500=0;flag_500ms=!flag_500ms;}// 每0.5秒,标志取反
RL=!RL;
TH1=-(2500/256);// 重装5mS定时初值
TL1=-(2500%256);
if(start_flag)// 若系统启动
{if(work_status==0)// 若自动时控工作
        {        if(RL){P1=DATA_7SEG[set_min/10];// 点亮十位数码管
                        s_x1=0;s_x2=0;g_x1=1;g_x2=1;}
                else{P1=DATA_7SEG[set_min%10];// 点亮个位数码管
                        s_x1=1;s_x2=1;g_x1=0;g_x2=0;}
        }
//===========================================
else//否则处于持续工作时
        {        if(flag_500ms){if(RL){P1=0x40;s_x1=0;s_x2=0;// 点亮g段
                                                g_x1=1;g_x2=1;}
                                                else {P1=0x40;s_x1=1;s_x2=1;// 点亮g段
                                                        g_x1=0;g_x2=0;}
                                                }
                else{P1=0x00;s_x1=1;s_x2=1;g_x1=1;g_x2=1;}
        }
}
else {P1=0x00;s_x1=1;s_x2=1;g_x1=1;g_x2=1;}        // 若系统关闭,熄灭数码管
}

/**************************************************/
void key(void)                        //扫描时间设定键
{uchar temp,ss;
delay(10);
ss=P3;P3=0xff;
if(P3!=0xff)
{delay(10);temp=P3;P3=ss;
if(temp==0xfb){start_flag=!start_flag;ram_flag=0x55;delay(300);}// 按下开/关键,
//系统启动标志取反,同时防干扰标志写入55H
        if(start_flag)        //若处于开机状态,根据按键状态,进行功能散转
        {
        switch(temp)
                        {

                        case 0xf7:{set_min++;bz_flag=0;startflag_5s=1;cnt_5s=0;// 设定分递增
                                                if(set_min>=60)set_min=60;delay(300);}break;
                        case 0xef:{set_min--;bz_flag=0;startflag_5s=1;cnt_5s=0;// 设定分递减
                                                if(set_min<=00)set_min=0;delay(300);}break;
                        case 0xdf:{powout_flag++;if(powout_flag>=3)powout_flag=0;// 切换
//输出功率
                                                                                                delay(300);}break;
                        case 0xbf:{work_status=!work_status;delay(300);}break;// 选择自动时控
//或持续工作
                        default:break;
                        }
        }
        else //否则处于关机状态,设定分清零
        {set_min=0;}
//===================================
        if(work_status==0){if(set_min>0)startflag_5s=1;// 工作状态为0,
//当设定分大于0,启动5秒标志
                                                else startflag_5s=0;}
        else {startflag_5s=1;}// 工作状态为1,也启动5秒标志
}
}

/**************************************/
void power_out(uchar powout_flag)// 切换高中低三档温度
{
        if(pout_flag==1)
        {
                        switch(powout_flag)
                        {
                        case 0:m_pow_out=0;h_pow_out=1;l_pow_out=1;break;
                        case 1:h_pow_out=0;m_pow_out=1;l_pow_out=1;break;
                        case 2:l_pow_out=0;m_pow_out=1;h_pow_out=1;break;
                        default:break;
                        }
        }
        else {m_pow_out=1;h_pow_out=1;l_pow_out=1;}
if(start_flag==0)
{m_pow_out=1;h_pow_out=1;l_pow_out=1;pout_flag=0;bz_flag=0;bz_out=1;}
if(work_status==1)startflag_5s=1;
else {if(set_min==0)
                {m_pow_out=1;h_pow_out=1;l_pow_out=1;
                pout_flag=0;bz_flag=0;bz_out=1;startflag_5s=0;}
        }
//=====================================================
if((bz_flag)&&(pout_flag)){if(flag_500ms)bz_out=0;else bz_out=1;}
else bz_out=1;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f(ram_flag!=0x55)init();//上电时初始化
        init_timer0();      //定时器T0初始化
        init_timer1();                //定时器T1初始化
        EA=1;                                         //开总中断

while(1)                    //无限循环
    {
        if(!start_flag){g_led=0;r_led=1;}// 系统关闭,绿灯亮,红灯灭
        else {g_led=1;r_led=0;}// 否则系统启动,红灯亮,绿灯灭
        key();                                //扫描按键
        power_out(powout_flag);        //调用功率切换子函数
        reset()                        //看门狗复位
    }
}

网友B(2020-10-21):
提供原理图,没原理图有啥用

网友C:
主要是选好传感器。然后读取当前的温度,读到之后控制加热

网友D:
当您具有单片机代码时,设计电热毯应该很容易。 只是电源开关控制和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