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 机与单片机通信(RS232 协议)

楼主(2016-03-30):
目录:
1、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应用
2、PC控制单片机IO口输出
3、单片机控制实训指导及综合应用实例
4、单片机给计算机发送数据:
[实验任务]
单片机串口通信的应用,通过串口,我们的个人电脑和单片机系统进行通信。
个人电脑作为上位机,向下位机单片机系统发送十六进制或者ASCLL码,单片机
系统接收后,用LED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和向上位机发回原样数据。
[硬件电路图]
[实验原理]
RS-232是美国电子工业协会正式公布的串行总线标准,也是目前最常用的串
行接口标准,用来实现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计算机与外设之间的数据通讯。
RS-232串行接口总线适用于:设备之间的通讯距离不大于15m,传输速率最大为
20kBps。RS-232协议以-5V-15V表示逻辑1;以+5V-15V 表示逻辑0。 我们是
用MAX232芯片将RS232电平转换为TTL电平的。 一个完整的RS-232接口有22
根线,采用标准的25芯插头座。我们在 这里使用的是简化的9芯插头座。
注意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晶振是11.0592M的,而不是12M。因为波特率的设置
需要11.0592M的。
“串口调试助手V2.1.exe” 软件的使用很简单,只要将串口选择‘CMO1’波
特率设置为‘9600’ 数据位为 8 位。打开串口(如果关闭)。然后在发送区里
输入要发送的数据,单击手动发送就将数据发送出去了。注意,如果选中‘十六
进制发送’那么发送的数据是十六进制的,必须输入两位数据。如果没有选中,
则发送的是ASCLL码,那么单片机控制的数码管将显示ASCLL码值。

数字

二进制

Px0~Px7

Abcdefg p

十六进制

0

00111111

00000011

11111100

0xco

1

00000110

10011111

01100000

0xf9

2

01011011

00100101

11011010

0xa4

3

01001111

00001101

11110010

0xb0

4

00110110

10010011

01101100

0x99

5

01101101

01001001

10110110

0x92

6

01111101

01000001

10111110

0x82

7

00000111

00011111

11100000

0xf8

8

01111111

00000001

11111110

0x80

9

01101111

00001001

11110110

0x90

A

01110111

00010001

11101110

0x88

B

01111100

11000001

00111110

0x83

C

00111001

01100011

10011100

0xc6

D

01011110

10000101

01111010

0xa1

E

01111001

01100001

10011110

0x86

F

01110001

01110001

10001110

0x8e

                                ASCII常用代码表

字符
代码
字符
代码
字符
代码
字符
代码
字符
32

52
4
72
H
92
\
112
p
33
!
53
5
73
I
93
]
113
q
34
54
6
74
J
94
^
114
r
35
#
55
7
75
K
95
_
115
s
36
$
56
8
76
L
96
`
116
t
37
%
57
9
77
M
97
a
117
u
38
&
58
:
78
N
98
b
118
v
39
59
;
79
O
99
c
119
w
40
(
60
<
80
P
100
d
120
x
41
)
61
=
81
Q
101
e
121
y
42
*
62
>
82
R
102
f
122
z
43
+
63
?
83
S
103
g
123
{
44
,
64
@
84
T
104
h
124
45
65
A
85
U
105
i
125
}
46
.
66
B
86
V
106
j
126
~
47
/
67
C
87
W
107
k

48
0
68
D
88
X
108
l

49
1
69
E
89
Y
109
m

50
2
70
F
90
Z
110
n

51
3
71
G
91
[
111
o

[C语言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包函8051 内部资源的定义
unsigned 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sbit gewei=P2^4; //个位选通定义
sbit shiwei=P2^5; //十位选通定义
sbit baiwei=P2^6; //百位选通定义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1~10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c) //延时程序
{
while( tc != 0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 i++);
tc--;}
}
void LED() //LED显示接收到的数据(十进制)
{
gewei=0; P0=table[dat%10]; Delay(10); gewei=1;
shiwei=0; P0=table[dat/10]; Delay(10); shiwei=1;
baiwei=0; P0=table[dat/100]; Delay(10); baiwei=1;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主程序功能:实现接收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回去///////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RI=0; //RI 清零。
SBUF = dat; //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接收数据为发送数据的ASCII码,如发送q显示为113)
}
LED(); //显示接收到的数据
}
}
///这一个例子是以扫描的方式编写的,还可以以中断的方式编写,请大家思考//////
[实验任务]PC控制单片机IO口输出
#include "reg52.h" //包函8051 内部资源的定义
unsigned 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c) //延时程序
{
while( tc != 0 )
{unsigned int i;
for(i=0; i<100; i++);
tc--;}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主程序功能:实现接收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回去///////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if(dat==0x00)      //如果PC发送十六进制00,单片机P1口全亮。
P1=0x00;
else if(dat==0x01)
P1=0x01;
else if(dat==0x02)
P1=0x02;
else if(dat==0x03)
P1=0x03;
else if(dat==0x04)
P1=0x04;
RI=0; //RI 清零。
SBUF = dat; //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接收数据为发送数据的ASCII码,如发送q显示为113)
}
}
}
[实验任务]单片机控制实训指导及综合应用实例
#include "reg52.h" //包函AT89S52 内部资源的定义(注视参看书160页)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uchar led [10]={0xbf,0x06,0xdb,0xcf,0x66,0xed,0xfd,0x87,0xff,0xef};      //数字1~10,字符串
uchar led1[64];      //存储接收数据
unsigned int i,j,t,k;
sbit P32=P3^2;
void scjs(void)interrupt 4       //定义中断
{
ES=0;// 使能串行口的中断
k=1;
while(1)
{
RI=0;
led1[k-1]=SBUF;       //将接收数据送段码表
k++;
TH0=0x3c; //t0定时50sm内接收不到数据跳过接收
TL0=0xb0;
TR0=1;
while(!RI)
{
if(!TF0) goto FH;
}
}
FH:TF0=0;//TF0不清零不能重新接收
   TR0=0;
   P32=1;
for(j=1;j<k;j++)
{
SBUF=led[j-1];//数据送回给pc
while(!TI);
TI=0;
}
P32=0;
}
delay(t)
{
ES=1;
SCON=0x50;
for(i=0;i<t;i++);
ES=0;
SCON=0x00;
}
void main (void)
{
int a,c;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IE=0x90;
TR1=1;
k=1;
P32=0;
while(1)
{
ES=0;
SCON=0x00;
for(a=0;a<=k+1/k*8;a++)
{
for(c=5;c>=0;c--)
{
if(a+c<k+1/k*8+1)
{
if(k==1)SBUF=led[a+c];
else SBUF=led1[a+c];
}
else SBUF=0x00;
while(!TI);
TI=0;
}
delay(39000);
}
}
}
#include "reg52.h" //包函8051 内部资源的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3_2=P3^2;
uchar zdzt=0x0c;
uchar zsgw=0x02;
uchar zsdw=0x00;
uchar bs=0;
uchar zqsbw=0;
uchar zqssw=0;
uchar zqsgw=0;
uchar yxsj=0x11;
uchar zs=20;
int zqs=0;
uchar zqsgzj=0x00;
uchar zqsdzj=0x00;
uchar zsscgw=0x1f;
uchar zsscdw=0x00;
uchar bzsj;
uchar ztsj;
void key (void);
void keyprc();
void binbcd();
void disp();
void delay();
code uchar tab[13]={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9};
code uchar zssc[16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
0x6f,0x77,0x7c,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f,
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f,0x6f,0x77,0x7c,0x3f,0x06,0x5b,0x4f,0x66,
...
void key(void)
{
TR0=0;
if(!(P2&0X01))
{
delay();
while(!(P2&0X01));
zdzt=0x0a;
disp();
}
else if(!(P3&0X08))
{
delay();
while(!(P3&0X08));
zdzt=0x0b;
disp();
}
else if(!(P3&0X10))
{
delay();
while(!(P3&0X10));
zs=zs+1;
keyprc();
disp();
}
else if(!(P2&0X02))
{
delay();
while(!(P2&0X02));
zs=zs-1;
keyprc();
disp();
}
}
void keyprc()
{
if(zs<20)
zs=20;
if(zs>99)
zs=99;
zsgw=zs/10;
zsdw=zs%10;
}
void djzd(void) interrupt 1
{
TH0=zssc[(zs-20)*2];
TL0=zssc[(zs-20)*2+1];
if(zdzt==0x0a)
yxsj=yxsj<<1|yxsj>>7;
else if (zdzt==0x0b)
yxsj=yxsj<<7|yxsj>>1;
else if(zdzt==0x0c)
{
P1=0xff;
goto LP;
}
P1=yxsj;
bs++;
if(bs==48)
{
bs=0;
zqs++;
}
LP:binbcd();
disp();
}
void binbcd()
{
zqsbw=zqs/100;
zqssw=zqs%100/10;
zqsgw=zqs%10;
}
void disp()
{
TR1=0;
ES=0;
SCON=0x00;
TMOD=0x01;
SBUF=tab[zqsgw];
while(!TI);TI=0;
SBUF=tab[zqssw];
while(!TI);TI=0;
SBUF=tab[zqsbw];
while(!TI);TI=0;
SBUF=tab[zsdw];
while(!TI);TI=0;
SBUF=tab[zsgw];
while(!TI);TI=0;
SBUF=tab[zdzt];
while(!TI);TI=0;
TMOD=0x02;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TR1=1;
ES=1;
}
void delay()
{
int k;
for(k=0;k<1200;k++);
}
void sin()interrupt 4
{
P1=0xff;
ES=0;
bzsj=SBUF;
RI=0;
while(!RI);
RI=0;
ztsj=SBUF;
if(bzsj==0x30)
zdzt=ztsj-0x37;
if(bzsj==0x31)
{
if(ztsj==0x49)
zs++;
else zs--;
}
ES=1;
P3_2=0;
keyprc();
zqs=0;
disp();
}
main()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SCON=0x50;
PCON=0x00;
IE=0X92;
PS=1;
TR1=1;
P3_2=0;
TH0=0x1f;
TL0=0x00;
SP=0x60;
disp();
while(1)
{
key();
if(zdzt==0x0c)
{
TR0=0;
P1=0xff;
}
else TR0=1;
}
}
单片机给计算机发送数据:
#include "reg52.h" //包函8051 内部资源的定义
unsigned char dat; //用于存储单片机接收发送缓冲寄存器SBUF里面的内容
unsigned char fan;
int i,j;
void Delay() //延时程序
{
for(i=0; i<100; i++)
for(j=0; j<100; j++);
}
void delays()
{
int k;
for (k=0;k<1200;k++);
}
///////功能:串口初始化,波特率9600,方式1/////////
void Init_Com(void)
{
TMOD = 0x20;
PCON = 0x00;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主程序功能:实现接收数据并把接收到的数据原样发送回去///////
void main()
{
Init_Com();//串口初始化
while(1)
{

if ( RI ) //扫描判断是否接收到数据,
{
dat = SBUF; //接收数据SBUF赋与dat
if(dat==0x30)      //如果PC发送十六进制00,单片机P1口全亮。
{P1=0x00;
Delay();   }
else if(dat==0x31)
{P1=0x01;
Delay();}
else if(dat==0x32)
{P1=0x03;
Delay();}
else if(dat==0x33)
{P1=0x07;
Delay(); }
else if(dat==0x34)
{P1=0x0f;
Delay(); }
else if(dat==0x35)
{P1=0x1f;
Delay();}
else if(dat==0x06)
{P1=0x3f;
Delay(); }
else if(dat==0x07)
{P1=0x7f;
Delay();}
else if(dat==0x08)
{P1=0xff;
Delay(); }
else if(!(P2&0x01))
{ delays();
while(!(P2&0x01));
fan = 0x36;}
else if(!(P2&0x02))
{ delays();
while(!(P2&0x02));
fan = 0x37;}
else if(!(P2&0x04))
{ delays();
while(!(P2&0x04));
fan = 0x38;}
else if(!(P2&0x08))
{ delays();
RI=0; //RI 清零。
SBUF =dat; //在原样把数据发送回去(接收数据为发送数据的ASCII码,如发送q显示为113)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