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辐射检测仪程序(盖格计数器)及效果图

楼主(2016-03-30):
    这是我自己想的一种方法,利用盖格计数器来技术每秒射线次数来检测辐射强度。

本系列文章:
盖格剂检测核辐射:http://www.51hei.com/bbs/dpj-47401-1.html
盖格管检测电路:http://www.51hei.com/bbs/dpj-47429-1.html

//main.c
#include"config.h"
#include"5110.h"
#include"h1838.h"
#include"iic.h"
#include"ta.h"
int main( void )
{
extern_16m();
h1838_init();
LCD5110_init();
LCD_init();
DS1302_Reset();
LCD_clear();
init_TA();
__bis_SR_register(GIE);
while(1)
{

   Red_Code();
}
}

//5110.h
#define   res1 P1OUT|=BIT0;  //复位,0复位
#define   res0 P1OUT&=~BIT0;
#define   sce1 P1OUT|=BIT1;  //片选
#define   sce0 P1OUT&=~BIT1;  //片选
#define   dc1  P1OUT|=BIT2;  //1写数据,0写指令
#define   dc0  P1OUT&=~BIT2;
#define   sdin1 P1OUT|=BIT3;  //数据改为P1.7口
#define   sdin0 P1OUT&=~BIT3;
#define   sclk1 P1OUT|=BIT4;  //时钟
#define   sclk0 P1OUT&=~BIT4;
#define   led1  P1OUT&=~BIT5;
#define   led0  P1OUT&=~BIT5;

unsigned const zimu[]={

0xF0,0x08,0x08,0x18,0xE0,0x00,0x1F,0x20,0x20,0x30,0x0F,0x00,/*"0",0*/
0x00,0x10,0xF8,0x00,0x00,0x00,0x00,0x20,0x3F,0x20,0x00,0x00,/*"1",1*/
0x70,0x08,0x08,0x08,0xF0,0x00,0x30,0x2C,0x22,0x21,0x30,0x00,/*"2",2*/
0x30,0x08,0x88,0x88,0x70,0x00,0x18,0x20,0x20,0x31,0x1E,0x00,/*"3",3*/
...

};

unsigned const hanzi[]=
{

0x00,0x00,0xF0,0x90,0x90,0xFE,0x90,0x90,0x90,0xF0,0x00,0x00,0x00,0x00,0x0F,0x04,
0x04,0x7F,0x44,0x44,0x44,0x47,0x78,0x00,/*"电",0*/
0x00,0x00,0xFC,0x04,0x04,0x04,0xFC,0x04,0x04,0x84,0x04,0x00,0x00,0x38,0x47,0x41,
0x41,0x41,0x3F,0x41,0x45,0x58,0x20,0x00,/*"压",1*/
...

};

void LCD5110_init()
{
   P1DIR|=0X3F;
   P1OUT&=~0X20;
}

/*--------------------------------------------
LCD_write_byte: 使用SPI接口写数据到LCD
输入参数:dt:写入的数据;
command :写数据/命令选择;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write_byte(unsigned char dt, unsigned char command)
{
        unsigned char i;
        sce0;
        if(command==1)
        {dc1;        }
        else {dc0;}
        for(i=0;i<8;i++)
        {
                if(dt&0x80)
                {sdin1;}
                else
                {sdin0;}
                dt=dt<<1;
                sclk0;
                sclk1;
        }
        dc1;
        sce1;
        sdin1;
}
/*---------------------------------------
LCD_init: 3310LCD初始化
编写日期:20080918
-----------------------------------------  */
void LCD_init(void)
{
        res0;
//          delay_ms(1);
          res1;
        LCD_write_byte(0x21,0);//初始化Lcd,功能设定使用扩充指令
        LCD_write_byte(0xd0,0);//设定液晶偏置电压
        LCD_write_byte(0x20,0);//使用基本指令
        LCD_write_byte(0x0C,0);//设定显示模式,正常显示
}
/*-------------------------------------------
LCD_set_XY: 设置LCD坐标函数
输入参数:X:0-83  Y:0-5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set_XY(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LCD_write_byte(0x40 | Y, 0);// column
        LCD_write_byte(0x80 | X, 0);// row
}
/*------------------------------------------
LCD_clear: LCD清屏函数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clear(void)
{
        unsigned char t;
        unsigned char k;
        LCD_set_XY(0,0);
        for(t=0;t<6;t++)
        {
                for(k=0;k<84;k++)
                {
                        LCD_write_byte(0x00,1);

                }
        }
}
/*---------------------------------------------
LCD_write_shu: 显示8(宽)*16(高)点阵列数字字母符号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write_shu(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row*6, page);// 列,页
        for(i=0; i<6;i++)
        {
                LCD_write_byte(zimu[c*12+i],1);
        }

    LCD_set_XY(row*6, page+1);// 列,页
        for(i=6; i<12;i++)
        {
                LCD_write_byte(zimu[c*12+i],1);
        }
}
/*---------------------------------------------
LCD_write_hanzi: 显示12(宽)*16(高)点阵列汉字等半角类
输入参数:c:显示的字符;
编写日期:20080918
-----------------------------------------------*/
void LCD_write_hanzi(unsigned char row, unsigned char page,unsigned char c) //row:列 page:页 dd:字符
{
        unsigned char i;

        LCD_set_XY(row*6, page);// 列,页
        for(i=0; i<12;i++)
        {
                LCD_write_byte(hanzi[c*24+i],1);
        }

    LCD_set_XY(row*6, page+1);// 列,页
        for(i=12; i<24;i++)
        {
                LCD_write_byte(hanzi[c*24+i],1);
        }
}

// config.h
#include <msp430.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PU_F ((double)16000000)   //外部高频晶振8MHZ
//#define CPU_F ((double)32768)   //外部低频晶振32.768KHZ
#define delay_u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00.0))
#define delay_ms(x) __delay_cycles((long)(CPU_F*(double)x/1000.0))

#define KEY_0     0x16                 //键0
#define KEY_1     0x0C                 //键1
#define KEY_2     0x18                 //键2
#define KEY_3     0x5E                 //键3
#define KEY_4     0x08                 //键4
#define KEY_5     0x1C                 //键5
#define KEY_6     0x5A                 //键6
#define KEY_7     0x42                 //键7
#define KEY_8     0x52                 //键8
#define KEY_9     0x4A                 //键9
#define prex      0x44                 //电源
#define nex       0x40                 //模式
#define play_pause 0x43                 //静音
#define ch_       0x45                //模式
#define ch        0x46
#define cha       0x47                 //模式
#define __         0x07
#define _a        0x15
#define eq        0x09
#define _100a      0x19
#define _200a      0x0d
#define power      0x12            //power
#define up      0x1b            //up
#define down      0x1a            //down
#define left      0x04            //left
#define right      0x06            //right
#define ok      0x05            //0k

void extern_16m()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if (CALBC1_1MHZ==0xFF)                                        // If calibration constant erased
  {
    while(1);                               // do not load, trap CPU!!
  }
  DCOCTL = 0;                               // Select lowest DCOx and MODx settings
  BCSCTL1 = CALBC1_16MHZ;
  DCOCTL = CALDCO_16MHZ;                     // Load 8MHz constants
}

//h1838.h
#define IR_DIR_IN P2DIR&=~BIT0//红外接收头P1.0设置为输入,
#define RED_R (P2IN&BIT0)//红外接收头输入值
void h1838_init()
{
  IR_DIR_IN;
}

uchar KEY_VAL;
uchar key_code[4],code_value;

void Key_Icode(uchar dat)
{
   switch(dat)                    //第3个字节是数据,第4个字节是反码
   {                                      //为了更稳定,可以加上第4个字节数据的判断
   case KEY_0:KEY_VAL=0;LCD_write_shu(0,0,0); break;
   case KEY_1:KEY_VAL=1; LCD_write_shu(0,0,1); break;
   case KEY_2:KEY_VAL=2; LCD_write_shu(0,0,2); break;
   case KEY_3:KEY_VAL=3; LCD_write_shu(0,0,3); break;
   case KEY_4:KEY_VAL=4; LCD_write_shu(0,0,4); break;
   case KEY_5:KEY_VAL=5; LCD_write_shu(0,0,5); break;
   case KEY_6:KEY_VAL=6; LCD_write_shu(0,0,6);break;
   case KEY_7:KEY_VAL=7; LCD_write_shu(0,0,7); break;
   case KEY_8:KEY_VAL=8; LCD_write_shu(0,0,8); break;
   case KEY_9:KEY_VAL=9; LCD_write_shu(0,0,9); break;
   case prex:break;
   case nex :break;
   case play_pause:break;
   case ch_: break;
   case ch: break;
   case cha:break;
   case eq: break;
   case _a:;break;
   case __:break;
   case _100a:break;
   case _200a:break;

    case power:break;
   case up: break;
   case down:break;
   case left:break;
   case right:break;
   case ok:break;
   default:KEY_VAL=' ';break;
   }
}

void Red_Code()
{
uchar i,j,k = 0;

for(i = 0;i < 19;i++)
{
  delay_us(400);           //延时400us
  if(RED_R)                //9ms内有高电平,则判断为干扰,退出处理程序
  {
      return;
  }
}

while(!RED_R);            //等待9ms低电平过去
for(i=0;i<5;i++)          //是否连发码
{
  delay_us(500);
  if(!RED_R)
   {
     return;
   }
}

while(RED_R);               //等待4.5ms高电平过去

for(i = 0;i < 4;i++)        //接收4个字节的数据
{
  for(j = 0;j < 8;j++)      //每个字节的数据8位
  {

   while(!RED_R);           //等待变高电平
   while(RED_R)             //计算高电平时间
   {
    delay_us(100);
    k++;
    if(k >22)               //高电平时间过长,则退出处理程序
    {
     return;
    }

   }

   code_value>>=1;          //接受一位数据
   if(k >= 7)
   {
    code_value|=0x80;       //高电平时间大于0.56,则为数据1
   }
   k = 0;                  //计时清零
  }
  key_code[i]=code_value;  //四个字节的数据
}
  Key_Icode(key_code[2]);             //调用赋值函数

// Display_Key(KEY_VAL);     //显示按键值

//  delay_ms(50);

}

//ta.h
uchar t1;
void init_TA()
{

  TACCR0 = 50000;                            //25ms中断一次
  TACTL = TASSEL_2 + MC_1+ID_3;              // SMCLK, upmode,8分频,
  TACCTL0 = CCIE;                           // TACCR0 interrupt enabled
}

#pragma vector=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_ISR() // the interrupt source is CC0
{
  if(++t1>=40)
  {
    t1=0;
    DS1302_GetData_dis();
  }
}

//iic.h

///时钟模块
#define DS1302_DIR  P2DIR
#define DS1302_IN    P2IN
#define DS1302_OUT  P2OUT

#define DS1302_RST  BIT6
#define DS1302_SCLK  BIT4
#define DS1302_SDI  BIT5  //定义MSP320的端口

#define DS1302_RST_LO  P1OUT &= ~DS1302_RST
#define DS1302_RST_HI  P1OUT |= DS1302_RST
#define DS1302_SCLK_LO  DS1302_OUT&= ~DS1302_SCLK
#define DS1302_SCLK_HI  DS1302_OUT |= DS1302_SCLK
#define DS1302_SDI_LO  DS1302_OUT &= ~DS1302_SDI
#define DS1302_SDI_HI  DS1302_OUT |= DS1302_SDI

void DS1302_Reset(void);
void DS1302_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w_dat);
void DS1302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_dat);
void DS1302_SettingData(void);
void DS1302_GetData(unsigned char *str);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OneByte(void);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Data(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Setting_Time[7]={ //bit7 bit6 bit5 bit4 bit3 bit2 bit1 bit0
0x15,    //--------十位-------|-------个位--------|年份(当前07年)
0x03,    //                        |-----个位-----|星期(当前周日)
0x09,    //              |十位|-------个位--------|月份(当前07月)
0x23,    //         |--十位---|-------个位--------|日期(当前01号)
0x9,    //-12H|    |--十位---|-------个位--------|小时(当前18点)
0x05,    //    |-----十位-----|-------个位--------|分钟(当前20分)
0x20    //    |-----十位-----|-------个位--------|秒钟(当前30秒)
};
unsigned char ReadingData[7];  //读出来的数据,同SettingData定义与格式

/****************************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DS1302_Reset();
//DS1302_SettingData();
while(1){
  DS1302_GetData(ReadingData);
  _NOP();
};
}
****************************/

//DS1302复位
void DS1302_Reset(void) {
P1DIR |=  DS1302_RST;
P2DIR |= DS1302_SCLK;
DS1302_SCLK_LO;
DS1302_RST_LO;
//delay_us(10);
DS1302_SCLK_HI;
}

//向DS1302写入一个字节
void DS1302_WriteOneByte(unsigned char w_dat) {
unsigned char temp;

DS1302_RST_HI;
DS1302_DIR |= DS1302_SDI;

for(temp=8;temp>0;temp--) {
  DS1302_SDI_LO;
  if(w_dat&BIT0) DS1302_SDI_HI;
  DS1302_SCLK_LO;
//  delay_us(10);
  DS1302_SCLK_HI;
//  delay_us(10);
  w_dat >>=1;
}
}

//从DS1302中读取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OneByte(void) {
unsigned char temp,rdata;
rdata = 0x00;

DS1302_RST_HI;
DS1302_DIR &= ~DS1302_SDI;

for(temp=0;temp<8;temp++){rdata >>= 1;//将移位放到前面,否则读不到最高一位
  DS1302_SCLK_HI;
// delay_us(10);
  DS1302_SCLK_LO;
//  delay_us(10);
  if((DS1302_IN&DS1302_SDI)==DS1302_SDI)
   rdata |= BIT7;
  //rdata >>= 1;
}

return(rdata);
}

//向DS1302中写入地址后写入数据
void DS1302_WriteData(unsigned char addr,unsigned char w_dat) {
DS1302_RST_LO;
DS1302_SCLK_LO;
DS1302_RST_HI;

DS1302_WriteOneByte(addr);  //写入地址
DS1302_WriteOneByte(w_dat);  //写入数据

DS1302_SCLK_HI;
DS1302_RST_LO;
}

//向DS1302写入地址后,从DS1302中读取数据
unsigned char DS1302_ReadData(unsigned char addr) {
unsigned char r_dat;
DS1302_RST_LO;
DS1302_SCLK_LO;
DS1302_RST_HI;

DS1302_WriteOneByte(addr);  //写入地址
r_dat = DS1302_ReadOneByte();  //读出数据

DS1302_SCLK_LO;
DS1302_RST_LO;

return(r_dat);
}

//按照SettingData的设置设置DS1302的时间
void DS1302_SettingData(void)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addr = 0x8C;

DS1302_WriteData(0x8E,0x00);  //写入控制命令,禁用写保护

for(temp=0;temp<7;temp++) {
  DS1302_WriteData(addr,Setting_Time[temp]);
  addr -= 2;
}

DS1302_WriteData(0x8E,0x80);  //写入控制命令,启用写保护
}

//读取DS1302时间到ReadingData中
void DS1302_GetData(unsigned char *str) {
unsigned char temp;
unsigned char addr = 0x8D;

for(temp=0;temp<7;temp++) {
  str[temp] = DS1302_ReadData(addr);//年
  addr -= 2;
}
}

void DS1302_GetData_dis()
{
DS1302_GetData(ReadingData);
  LCD_write_shu(0,2,Setting_Time[0]/16);
  LCD_write_shu(1,2,Setting_Time[0]%16);
  LCD_write_shu(2,2,10);
  LCD_write_shu(3,2,Setting_Time[2]/16);
  LCD_write_shu(4,2,Setting_Time[2]%16);
  LCD_write_shu(5,2,10);
  LCD_write_shu(6,2,Setting_Time[3]/16);
  LCD_write_shu(7,2,Setting_Time[3]%16);
//  LCD_write_shu(8,2,10);
  LCD_write_shu(9,2,Setting_Time[1]/16);
  LCD_write_shu(10,2,Setting_Time[1]%16);

  LCD_write_shu(0,4,Setting_Time[4]/16);
  LCD_write_shu(1,4,Setting_Time[4]%16);
  LCD_write_shu(2,4,10);
  LCD_write_shu(3,4,Setting_Time[5]/16);
  LCD_write_shu(4,4,Setting_Time[5]%16);
  LCD_write_shu(5,4,10);
  LCD_write_shu(6,4,Setting_Time[6]/16);
  LCD_write_shu(7,4,Setting_Time[6]%16);
}

网友A(2020-04-26):
大神,你这个好像没有检测的函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