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这个为什么不能生成hex文件啊,它也没有报错啊

楼主:
我是第一次在一个工程里面添加多个文件,有什么常识性的错误也请大家指出来,谢谢了!!!

网友A(2016-03-30):
只要设置了HEX输出文件,编译通过一般都提示文件的存放路径。

网友B:
你没有设置输出hex文件呢,alt+F7弹出options for target 然后点击output 然后再在下面的create HEX file 前面打钩就行 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你没有设置输出hex文件呢,alt+F7弹出options for target 然后点击output 然后再在下面的create HEX file  ...

我设置过了,截图里面也可以看到creat hex file from........但是为什么在文件路径里面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要设置了HEX输出文件,编译通过一般都提示文件的存放路径。

什么意思,hex文件不是只要在工程目录里面找就可以了吗??但是没有啊

网友D:
应该是没设置好

网友B:
文件名改一下,不要有&

网友E:
有个地方的设置没改

网友E:
在options里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文件名改一下,不要有&

已经好了,谢谢了

网友F:
设置要改

网友G:
只要设置了HEX输出文件,编译一般都提示文件的存放路径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好了,谢谢了

是那个文件名的问题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那个文件名的问题吗?

嗯嗯,是的,我换个文件名,没带“&”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