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保持延时继电器单片机源代码【绝对原创】

楼主(2016-03-30):
先给广大的电子爱好者点个赞。一下我将开源一个基于STC89C52单片机的双保持演示继电器的源代码。

部分程序预览(完整版请下载本帖附件)
//可以设定触发时间  也可以保存触发时间   触发 时间到 保持两秒,随后又进入触发时间,循环进行,类似pwm技术
//拥有上述功能的时间继电器
#include"stc89c5xrc.h"
#include"MacroAndConst.h"
#include"key_block.h"
#include"delay.H"
#include"display.H"
#include"timer1.h"
#include"define_io.h"
uint16 second_num0;
uint16 second_num1;
uint16 t0cnt=0;
uint16 newsecond;
uint16 second=0;

sbit beep=P2^3;

/*bool second_flag;
bool minite_flag;
bool hour_flag;*/

//---------------------------------------------
void main()
{
         init_timer1();
        init_24c02();
//        second=read24c02(0)*255+read24c02(1);//读取数据时要赋值给second
    second=newsecond;  //不断电的情况下,复位也可以不丢失存储的定时时间?答案是不可以
        while(1)
        {
                display(second);
                if(plus_key==0)
                {
                        display(second);
                        if(plus_key==0)
                        {
                                second+=10;
                        }
                }
          if(minus_key==0)
                {
                        display(second);
                        if(minus_key==0)
                        {        second--;
                        }
                        while(minus_key==0)           //加时候快点没关系, 主要是减的时候调整好时间就行了
                        {display(second);}
                }
          if(excute_key==0)
                {
                        display(second);
                        if(excute_key==0)
                        {

                                TR1=1;
                        }
                        while(excute_key==0)
                        {display(second);}
                }
         if(restore_key==0)
         {
                 display(second);

                if(restore_key==0)
                {
                        uint8 i=0;
                                for(i=0;i<=1;i++)
                                {
                                        beep=0;
                                        delay(100);
                                        beep=1;
                                        delay(100);
                                }
                        //second_num0=second/255;          //用数据分离的思想将16的数据分别存储到8位数据中
                        //second_num1=second%255;
                        //write24c02(0,0);
                        //write24c02(1,0);                 //如果读取出现乱码,将这两行改成 write24c02(0,0); write24c02(1,0);即可
                        newsecond=second;                //设置的倒计时时间存在newsecond这里
                }
         }
        }

}
//---------------------------------------------
void timer1()interrupt 3 using 1
{
                second--;
                if(second==0)
                {
                        TR1=0; TR0=1;P10=0;//
                }

        TH1=(65536-9216)/256;
        TL1=(65536-9216)%256;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0           //时间到后,保持2s长的时间
{
                t0cnt++;
                if(t0cnt==40)
                {
                        TR0=0;TR1=1;P10=1;t0cnt=0;
                        second=newsecond;  //触发时间到后,second恢复到先前设置的时间
                        //second=read24c02(0)*255+read24c02(1);//        两次读取,产生警告.
                }

        TH0=(65536-46080)/256;
        TL0=(65536-46080)%256;
}

[实验31] 更好的可设定时间的延时继电器.z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