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128 问题求教 按4X4矩阵键盘时,1602上会依次显示数字

楼主(2016-03-30):
我需要这样一个程序。当按ATmega128 的4X4矩阵键盘时,1602上会依次显示数字。就好像计算器一样,不过不需要计算功能。如何实现?

网友A:
先去写1602驱动,再写矩阵键盘扫描,写完了你就应该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B:
显示4×4矩阵式键盘的键编号,一般不需要用1602,用一个数码管即可,可显示0~9,AbCdEF(表示10~15)。

网友B:
若系统已有1602,则可充分利用1602,顺带用于显示键编号。

网友B:
一般单片机教材书不会有用1602显示4×4键盘键编号的例子。因此,不必再找了。可参考既有4×4键盘,又有1602的单片机教材,例如张志良主编的《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机械工业出版社)。其中,既有汇编程序,又有C51程序。程序中每条指令均有注解,便于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