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个红外线解码方案

楼主(2016-03-31):
              红外遥控解码器
         你家里是否有一个电视机遥控器或者空调机遥控器呢?你是否也想让它遥控其他的电器甚至让它遥控您的电脑呢?那好,跟我一起做这个“红外遥控解码器”。
     该小制作所需要的元件很少:单片机TA89C2051一只,RS232接口电平与TTL电平转换心片MAX232CPE 一只,红外接收管一只,晶振11.0592MHz,电解电容10uF4只,10uF一只,电阻1K1个,300欧姆左右1个,瓷片电容30P2个。发光二极管8个。价钱不足20元。
电路原理介绍:
        主控制单元是单片机AT89C2051,中断口INT0跟红外接受管U1相连,接收红外信号的脉冲,8个发光二极管作为显示解码输出(也可以用来扩展接其他控制电路),U3是跟电脑串行口RS232相连时的电平转换心片,9、10脚分别与单片机的1、2脚相连,(1脚为串行接收,2脚为串行发送),MAX232CPE的7、8脚分别接电脑串行口的2(接收)脚、3(发送脚)。晶振采用11.0592MHz,这样才能使得通讯的波特率达到9600b/s,电脑一般默认值是9600b/s、8位数据位、1位停止位、无校验位。电路就这么简单了,现在分析具体的编程过程吧。
如图所示,panasonic遥控器的波形是这样的(经过反复测试的结果)。
         开始位是以3.6ms低电平然后是3.6ms高电平,然后数据表示形式是0.9ms低电平0.9ms高电平周期为1.8ms表示“0”, 0.9ms低电平 2.4ms高电平周期为3.3ms表示“1”,编写程序时,以大于3.4ms小于3.8ms高电平为起始位,以大于2.2ms小于2.7ms高电平表示“1”,大于0.84ms小于1.11ms高电平表示“0”。因此,我们主要用单片机测量高电平的长短来确定是“1”还是“0”即可。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设置为方式1:mov tmod,#09h,这样设置定时器0即是把GATE置1,16位计数器,最大计数值为2的16次方个机器周期,此方式由外中断INT0控制,即INT0为高时才允许计数器计数。比如:
jnb p3.2,$
jb p3.2,$
clr tr0
这3条指令就可以测量一个高电平,接下来读取计数值TH0,TL0就可以分辨是起始位还是“1”或“0”。在确定码表之前,您可以使用P0口的8个发光二极管来显示编码,16位编码分两次显示:
mov p0,keydata
acall delay_1s ;//1ms延时子程序
mov p0,keydata+1
ljmp main
根据P0相继的两次显示的编码,记录每个按键的编码,形成编码表,即遥控器编码的解码完毕。码表确定之后,以后接收到遥控器的编码之后,就与码表比较,找到匹配的码项,并把该码项对应的顺序号输出到P0口,同时也把顺序号向串行口输出到电脑,电脑接收该数据后由串口软件决定如何处理。
          程序不长,下面是完整的程序和注释:(先看流程图)
keydata equ 30h ;//该地址和31H地址用来存放遥控器按键编码。
org 00h
main:
        mov keydata,#0        ;// 清零
        mov tmod ,#09h       ;//设置定时0方式1,GATE=1
             mov  r7,#0                ;//计数器,用来计数是否满8位
        mov  r6,#0                ;//计数器,用来计数是否满2字节(解16位编码)
        jb p3.2,$                ;//是否为低电平
again:                                ;//如果为低,继续往下面执行
        mov tl0,#0                ;//清零TL0
        mov th0,#0                ;//清零TH0
        setb tr0                ;//开启定时器0
        jnb p3.2,$                ;//等待高电平到来
        jb p3.2,$        ;//高电平到来,此时开始计数
        clr tr0        ;//高电平结束,停止计数
        mov a,th0        ;//读取th0 值,TL0忽略不计
        clr c                ;//
        subb a,#12        ;//
        jc again        ;//th0<12则转,即小于3.4ms,你可以算一下这个时间
        mov a,#14        ;//
        clr c                ;//
        subb a,th0        ;//和14比较,如果TH0>14则大于3.8ms
        jc again           ;//大于3.8ms,从新再检测
nextbit:                ;//起始位找到了,然后下一位
        mov tl0,#0        ;//
        mov th0,#0        ;//
        setb tr0        ;//启动定时器
        jnb p3.2,$        ;//等待高电平
        jb p3.2,$         ;//高电平到来,此时开始计数
        clr tr0        ;//高电平结束,停止计数
        mov a,th0        ;//读取计数值,TL0忽略不计
        clr c                ;//
        subb a,#8        ;//th0和8比较
        jc next  ;;;;//若 <2.2ms则转,再判断是否大于0.84ms
        mov a,#10        ;//再跟10比较
        clr c                ;//
        subb a,th0        ;//
        jc again ;;;;;;;//若 >2.7ms,则放弃,从新检测
        mov a,keydata        ;// 符合大于2.2ms 小于2.7ms,即为“1”
        setb c        ;//C = 1
        rrc a                ;//把1移位进A
        mov keydata,a        ;//保存
        inc r7                ;//计数器加1
        cjne r7,#8,nextbit        ;//是否满8位
        inc r6                        ;//计数加1
        cjne r6,#2,last8        ;//是否满两字节
        sjmp seach                ;//不满两字节,再新采集
last8:                                ;//满1字节,再接下来第二字节
        mov keydata+1,a        ;//把第一字节编码数据保存到31h里
        mov r7,#0                ;//计数器R7清零
        sjmp nextbit                ;//继续采集数据
next:                           ;//小于2.2ms时转到这里
        mov a,th0                ;//读取计数值TH0
        swap a                        ;//高4位与低4位对换
        mov r1,a                ;//保存到R1
        anl tl0,#0f0h                ;//取TL0高4位,低4位忽略不计
        mov a,tl0                ;//
        clr c                        ;//
        rrc a                ;//
        rrc a                ;//
        rrc a                ;//
        rrc a                ;//
        add a,r1        ;//
        mov r1,a        ;//
        subb a,#30        ;//以上几行是把TH0的低4位和TL0的高4位合并为1字节作为计数值
        jc nextbit ; //判断是否 <0.84ms,是则放弃,继续采集
        mov a,r1        ;//否
        clr c                ;//
        cjne a,#64,continue   ;//跟64比较
continue:                ;//
        jnc nextbit ;  //a>64表示采样值 >1.11ms  放弃
        mov a,keydata  ;//否则 ,符合位“0”
        clr c          ;//C  = 0
        rrc a                        ;//把零右移进A
        mov keydata,a                ;//保存
        inc r7                        ;//计数器加1
        cjne r7,#8,nextbit        ;//是否满8位
        inc r6                        ;//计数器加1
        cjne r6,#2,last_8        ;//是第一字节已经满
        sjmp seach                ;//
last_8:                         ;//如果为第二字节
        mov keydata+1,a        ;//则保存第一字节到31h
        mov r7,#0                ;//清零R7
        sjmp nextbit                ;//
seach:                                ;//匹配按键编码
        mov r0,#-2  ;//按键编码字节个数计数器
        mov r1,#-1  ;//按键顺序计数器
seach1:                        ;//
        inc r0                ;//
seach2:                        ;//
        inc r0                        ;//
        inc r1                        ;//
        cjne r1,#29,compare        ;//是否R1=29
        sjmp exit0                ;//
compare:                        ;//开始匹配
        mov a,r0                ;//
        mov dptr,#keycode        ;//地址指针指向码表首址
        movc a,@a+dptr        ;//取码
        cjne a,keydata,seach1        ;//比较
        inc r0                        ;//R0+1,再比较下一字节(每个按键编码为2字节)
        mov a,r0                ;//
        ;mov dptr,#keycode        ;//
        movc a,@a+dptr        ;//比较
        cjne a,keydata+1,seach2        ;//是否匹配,不匹配则继续跟下一字节比较
        mov p1,r1         ;//如果匹配,把按键顺序号输出到p1
send:                                ;//
        mov tmod,#20h     ;   //设置timer 1,mode 2
        mov tl1,#0fdh                ;//设置定时器初值
        mov th1,#0fdh                ;//
        mov scon,#01010000b;//以上设置,即设置串口波特率系数为:9600,8,1,0
        setb tr1                ;//启动定时器1
loop_s:                ;//
        mov sbuf,r1    ;//把R1(按键顺序号)输出到串口
        jnb 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