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hx DIY 出现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16-03-31):
DIY  出现电脑无法识别

网友A:
设备管理器截图看一下

网友B:
原理图呢?或者是你的焊接问题?先检查一下芯片的电压,还有数据线是否连到芯片~

网友C:
这么细的线还是腐蚀法做的,严重怀疑板子的问题,看一下有没有断的,用万用表测一下,然后看一下电压,读读芯片介绍,看看正常的那些都有那些电压,如果硬件没错,去设备管理器看一下有没有未识别的硬件,拔掉看这个硬件还有没,如果确定电脑有反应(就是知道插进去东西了,呃,好邪恶,)但是就是无识别,多半是没装驱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