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g52.h>里面都包括什么

楼主(2016-03-31):
宏定义是在里面吗?

网友A:
里面都是一些寄存器的定义。。。你可以打开这个文件来看一下嘛

网友B:
主要的是各个内部寄存器的地址映射,以及一些宏定义啦,也就是当你使用P0=0x00;时,实际上P0是在reg52.h中与它内部的实际地址映射过的,你也可以直接把P0相应的地址给0X00。

网友C(2017-01-03):
可以右键打开看一下

网友D:
点击右键查看

网友E:
点右键查看试试

网友F:
不是的,自己定义在H文件

网友G:
百度上有的vya

网友H:
右键可以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