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间是写的第一列的程序,但是运行不了,请大神指出错误

楼主(2016-03-31):
中间是写的第一列的程序,但是运行不了,请大神指出错误

网友A:
LZ,使用这键盘是 N X N 的?很少见到这样的布局。

网友B:
试试第一个语句,P3=0XFE;后面加一个_nop_或者加个“空语句;”,因为编译器,在编译时看到先把0xfe给p3,然后盘

网友B:
然后没说完按回车就发送了,接着:P0=0XFE;temp=P0;编译器会优化代码,直接吧0xfe给temp,而不经过P0,只是有可能,试一试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Z,使用这键盘是 N X N 的?很少见到这样的布局。

这个不是MXN的矩阵式键盘,这个也是矩阵式的,我想不起来了,书也没在身边,确实很少见,但是原理和那个矩阵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