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汇编好还是C语言好
关闭

楼主(2016-03-31):
学汇编好还是C语言好

网友A:
c语言好,毕竟以后换个芯片后还能很容易上手

网友B:
当然选择C语言

网友C:
c语言吧

网友D:
c语音应该会比较容易上手些吧。

网友E:
C语言好,普遍都是C语言了

网友F:
才开始学时,汇编语言比较好理解,学会了汇编语言在学C语言就好。

网友G:
学汇编作为学C语言的基础

网友H:
先学C语言,有一定基础了再学学汇编

网友I:
當然是C語言

网友J:
肯定是C语言好

网友K:
总体上来说,根本不存在学什么语言是最好的,问题是你哪个学好了?  而技不压身,只要是多学,到什么时候都没有错。    我是用匯編語言语言做项目,但是也会看C语言。    个人认为先学匯編語言,因为很多实时要求高的地方就只能用匯編語言  了,C也是要学的,还有VB、VC等(上位机)。    可以先从51单片机入手(匯編語言),那个资料多。

网友L:
c语言啦,易学易懂

网友M:
当然是C,汇编用得很少很少,最多就是内嵌一些语句。或者用在内核启动代码,驱动部分。
汇编不利于COPY.

网友N:
C语言广泛一些的

网友O:
汇编有助于理解单片机内部结构,但太繁琐,c语言很容易理解,移至性好,建议c语言

网友P:
新手学习C语言

网友Q:
当然先学C语言。

网友R:
先学C语言,因为C语言是以后的基础

网友S:
说不上哪个好,两个都很重要,c语言比较实用,用途较广,汇编对单片机基本原理的理解很重要当然也很精练

网友T(2016-04-30):
C的移植性强,汇编的运行速度要快。

网友U:
学了C其他都能学

网友V:
C语言吧

网友W:
学习c汇编要懂一些就行,主要是了解底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