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基本密码锁

楼主:
根据设定好的密码, 采用六个按键实现密码的输入功能,当密码输入完后,按确认键验证,正确之后,锁就打开, 如果输入的三次的密码不正确, 就锁定按键 3 秒钟, 同时发出报警声,直到没有按键按下 3 秒后, 才打开按键锁定功能; 否则在 3 秒钟内仍有按键按下,就重新锁定按键 3 秒时间并报警。若按键过程中发现按错了,可通过取消键取消,然后重新输入。可以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一个灯的亮灭来模拟锁的打开。报警要声光报警。按密码次数需要一个数码管显示出来。报警声自行设定。

/*C语言代码*/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ring.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Beep=P2^0;
sbit Red=P2^1;
sbit Green=P2^2;
sbit Lamp=P2^3;
uchar Wrong=0;          //错误次数
uchar Count=0;   //开锁次数
uchar Timer=0;   //中断计数器
uchar k=0;                 //数组累加
uchar Sure_temp,Cancel_temp;//保存按下确认键和取消键P1的值
//数码管段码0~9
uchar code Seg_Play[]={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键盘特征码
uchar code Key_Table[]={0xee,0xde,0xbe,0x7e,
                                                  0xed,0xdd,0xbd,0x7d,
                                                  0xeb,0xdb,0xbb,0x7b,
                                                  0xe7,0xd7,0xb7,0x77};
uchar Buffer[]={0,0,0,0,0,0};        //按键数值缓存数组
uchar code Cipher[]={2,0,1,6,5,7}; //密码初值数组 (比赛日期)
//延时
void Delay(uint x)
{
        uchar i;
        while(x--)for(i=0;i<120;i++);
}
//声光报警
void Alarm()
{
        uchar i;
        Red=0;
        for(i=0;i<120;i++)
        {
                Beep=~Beep;
                Delay(2);
        }
}

//确认键处理 按键检测
void Sure_Key()
{
        uchar flag;
        uchar i;
        P0=0XFF;
        P0=Seg_Play[++Count];                  //显示输入次数
        Delay(200);
        if(Count>=10){P0=0XC0;Count=0;}
        for(i=0;i<6;i++)
        {
                if(Buffer[ i]==Cipher[ i]){flag=1;continue;}
                else {flag=0;break;}
        }
        //return flag;
        if(flag==1){k=0;Green=0;Lamp=0;Red=1;Delay(200);}                 //正确绿灯亮,锁打开
        else {k=0;Alarm();Wrong++;Green=1;Lamp=1;Delay(200);}         //错误则声光报警
        if(Wrong==3) {Sure_temp=P1;TR0=1;Wrong=0;}                                                          //错误三次则锁定键盘3秒钟
}
//取消键处理
void Cancel_Key()
{
        uchar i;
        k=0;
        Buffer[0]=0;
        Buffer[1]=0;
        Buffer[2]=0;
        Buffer[3]=0;
        Buffer[4]=0;
        Buffer[5]=0;
        Delay(20);
}
//输入密码并存入缓存
void Key_Play()
{
        uchar i=0;
        uchar num;
        uchar temp;
        uchar Key,c;
        P1=0xf0;
        if(P1!=0xf0)
        {
                Delay(5);
                if(P1!=0xf0)
                {
                        temp=P1;
                        P1=0x0f;
                        Key=temp|P1;
                        for(i=0;i<12;i++)
                        if(Key==Key_Table) {num=i;break;}
                        Buffer[k++]=num;
                        if(num==10)Sure_Key();
                        if(num==11)Cancel_Key();
                }
                do{                           //等待按键抬起
                          temp=P1;
                         temp=temp&0x0f;
                 }
                  while(temp!=0x0f);
        }
}
//主函数
void main()
{

        P0=0x3f;//次数默认为0
        P2=0XFF;//初始全关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密码错误定时器中断0
        while(1)
        {
                Key_Play();
                Delay(2);
        }
}

//定时器0中断 键盘锁定3秒
void Inter_Timer0() interrupt 1
{
                uchar temp;
                Timer++;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Beep=~Beep;Delay(20);
                P1=0xf0;
                if(P1!=0xf0)
                {
                        Delay(5);
                        Timer=0;
                }
                 //如果3秒内无按键则回复正常
                if(Timer==60){Timer=0;Beep=0;Red=1;TR0=0;}
}

网友A(2016-05-15):
你好 ,这个程序有没有C51的汇编语言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