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单片机串口通信波特率怎么设置9600

楼主(2016-04-01):
选工作方式2,波特率怎么设置?晶振11.0592的

网友A:
SCON = 0x50;                //8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 |= 0x40;                //定时器1时钟为Fosc,即1T
        AUXR &= 0xFE;                //串口1选择定时器1为波特率发生器
        TMOD &= 0x0F;                //设定定时器1为16位自动重装方式
        TL1 = 0xE0;                //设定定时初值
        TH1 = 0xFE;                //设定定时初值
        ET1 = 0;                //禁止定时器1中断
        TR1 = 1;                //启动定时器1

网友B:
/*------------------------------------------------------------------*/ /* --- STC MCU Limited ---------------------------------------------*/ /* --- STC12C5Axx Series MCU UART (8-bit/9-bit)Demo ----------------*/ /* --- Mobile: (86)13922805190 -------------------------------------*/ /* --- Fax: 86-755-82905966 ----------------------------------------*/ /* --- Tel: 86-755-82948412 ----------------------------------------*/ /* --- Web: www.STCMCU.com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define FOSC 18432000L      //System frequency #define BAUD 9600           //UART baudrate  /*Define UART parity mode*/ #define NONE_PARITY     0   //None parity #define ODD_PARITY      1   //Odd parity #define EVEN_PARITY     2   //Even parity #define MARK_PARITY     3   //Mark parity #define SPACE_PARITY    4   //Space parity  #define PARITYBIT EVEN_PARITY   //Testing even parity  sbit bit9 = P2^2;           //P2.2 show UART data bit9 bit busy;  void SendData(BYTE dat); void SendString(char *s);  void main() { #if (PARITYBIT == NONE_PARITY)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 #el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 (PARITYBIT == EVEN_PARITY) || (PARITYBIT == MARK_PARITY)     SCON = 0xda;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1 #elif (PARITYBIT == SPACE_PARITY)     SCON = 0xd2;            //9-bit variable UART, parity bit initial to 0 #endif      TMOD = 0x20;            //Set Timer1 as 8-bit auto reload mode     TH1 = TL1 = -(FOSC/12/32/BAUD); //Set auto-reload vaule     TR1 = 1;                //Timer1 start run     ES = 1;                 //Enable UART interrupt     EA = 1;                 //Open master interrupt switch      SendString("STC12C5A60S2\r\nUart Test !\r\n");     while(1); }  /*---------------------------- UART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 void Uart_Isr() interrupt 4 using 1 {     if (RI)     {         RI = 0;             //Clear receive interrupt flag         P0 = SBUF;          //P0 show UART data         bit9 = RB8;         //P2.2 show parity bit     }     if (TI)     {         TI = 0;             //Clear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busy = 0;           //Clear transmit busy flag     } }  /*---------------------------- Send a byte data to UART Input: dat (data to be sent) Output:None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while (busy);           //Wait for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vious data is sent     ACC = dat;              //Calculate the even parity bit P (PSW.0)     if (P)                  //Set the parity bit according to P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endif     }     else     { #if (PARITYBIT == ODD_PARITY)         TB8 = 1;            //Set parity bit to 1 #elif (PARITYBIT == EVEN_PARITY)         TB8 = 0;            //Set parity bit to 0 #endif     }     busy = 1;     SBUF = ACC;             //Send data to UART buffer }  /*---------------------------- Send a string to UART Input: s (address of string) Output:None ----------------------------*/ void SendString(char *s) {     while (*s)              //Check the end of the string     {         SendData(*s++);     //Send current char and increment string ptr     } }

网友C(2018-05-06):
    TMOD=0x20;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  8位自动重装
    SCON=0x50;    //串口1工作在方式1  10位异步收发 REN=1允许接收
    TH1=0xFD;           //定时器1初值  9600BIT
    TL1=0xFD;
    TR1=1;           //定时器1开始计数
        RI=0;
    EA=1;        //开总中断
    ES=1;        //开串口1中断

网友D(2020-05-16):
void UART_INIT()
{
        SM0 = 0;
        SM1 = 1;
        REN = 1;
        EA = 1;
        ES = 1;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TR1 = 1;
}

网友E:
试一下使用以下配置:

void init_com( void )
{
    SCON = 0x50 ; //串口工作方式1,8位UART,波特率可变
    TMOD |= 0x20 ; //定时器1,工作方式2,自动再装入8位定时器
    PCON |= 0x80 ; //SMOD=1; 波特率加倍
    TH1 = 0xfa ; //波特率:9600 晶振=11.0592MHz
    IE |= 0x90 ; //使能串口中断
    TR1 = 1 ; // 定时器1开始
}

网友F(2020-09-03):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既然是方式一,自然要确定波特率,设置定时器1
        TMOD|=0X20;//8位重装载
        PCON|=0x00;
        TH1=0xfa;//波特率9600
        TL1=0xfa;
        RI=1;
        TI=1;
        ES=1;                                                //打开通信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网友G:
学会看资料,一般资料里都有介绍使用,串口波特率一般都会指定一个定时器来产生,设置好定时器的计数周期,也就是波特率就可以了

网友H:
SCON = 0x50;            //8-bit variable U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