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89C52单片机空白芯片,可以直接下载源程序吗?

楼主(2016-04-02):
     闲来无事,尽管是学汽车专业的,但依仗着多年的业余电子爱好经历,依仗着对模拟电路,数字电路的多少有一点了解,决心开始学习单片机。网购了一个小系统单片机开发学习板,(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_u=12dar6k21c2f),便开始学习单片机,学习C语言,学习使用Keil软件,      现在用随开发板带来的一条两头都带USB接头的线(一头是普通USB头,可插入电脑,另一头是Mini USB头,可插入开发板),连接电脑和开发板,我已经能把“点亮一盏灯”,或者是“1602显示的时钟”等源程序文件写到板子上的89C52芯片里,并在开发板上正常“动作”了!,大事还有问题想请教各位高手:      我想把另外其他的89C52(是否89S52更好?)空白芯片,也插到这块开发板上,连上电脑,是否也可以直接就把源程序写进空白单片机芯片里呢?如果可以,我就只买空白芯片就行了,如果不可以,我还需要买什么?

楼主:
换言之,Arduino的空白芯片,买来之后,还要往里面先写入引导程序,然后才能正常烧写源程序。空白的单片机芯片,是否也要先写入什么引导程序,然后才能正常写入源程序呢?

网友A:
at89C52不支持在线烧录,不要买,要stc89c52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89C52不支持在线烧录,不要买,要stc89c52

谢谢管理员朋友的指教!

网友B:
要买支持在线烧录的单片机就可以

网友C:
stc89c52或者89c51的单片机可以的,不管芯片里有没有程序,都可以下载进去

网友D:
支持在线下载的单片机都可以。

网友E:
STC有多种型号可选,就用它的芯片得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答复,这两天通过学习,这个问题我已经明白了!

网友F:
你买的这个可能是个仿真芯片,不是真正的烧录进去单片机的。要看说明是不是支持烧录功能的,我买的是带烧录功能的学习板

网友G:
我也是电子爱好者,帮朋友修航空障碍灯,里面用的89c2051,交朋友买了一批,装上没反应,这是才查资料是单片机,没办法先做编程器,然后再学程序,这批灯修好后,在朋友前露露脸也学了很多知识

网友H:
按使用资料来说89S52是要好些,可以下载。只要在下载的时候选择对应的芯片型号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买的这个可能是个仿真芯片,不是真正的烧录进去单片机的。要看说明是不是支持烧录功能的,我买的是带烧录 ...

我买的是开发学习板,能不带烧录功能吗?

网友I:
空白的也可以的,直接烧录就可以

网友J:
不用  可以直接用

网友K:
这要看看你说的空白芯片是怎么空白的了,一种本身是有固件在里面的,直接烧程序就好了

网友L(2016-12-17):
买at89s52系列。s系列支持在线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