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上HC06收不到数据

楼主(2016-04-02):
因为只是验证,最小系统没有复位电路。残次的最小系统......应该没有影响吧

然后就焊了正极和负极,外接了3.0和3.1脚。连接上蓝牙模块后串口助手收不到数据。

难道还需要什么其他的电路么?

大牛帮忙~~~这两天要用,急急急!!

网友A:
如果这个最小系统能够下载就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把复位引脚接10k的下拉电阻试试。

网友C:
TX RX接反没有  能连接上还是连接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TX RX接反没有  能连接上还是连接不上?

反接了

楼主:
要先把串口连着,然后拔掉。期间还不能断电。。。。这样蓝牙通信就好了,感觉好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