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将此篇汇编语言程序转换为C语言程序

楼主(2016-04-02):
;20131031调试通过
;排线测试软件, 配合D:\油脂再生\全部!伯乐电子最小系统板\全部!伯乐电子最小系统板\伯乐电子最小系统板51&AVR单片机
;由“测试电缆绳6”测试电缆简化而来。
;CLR P0.0    ;故障  D1电缆故障指示灯。电缆正常时灭,出现短路或开路时D1省亮。

;***************   定议字节地址 ********

        INT_R0       EQU    0EH     ;延时子程序及BIN_BCD1延时子程使用
        INT_R1       EQU    0FH
        INT_R2       EQU    10H
        DOG BIT     P0.7       ; 看门狗

;**********************   程序开始  ***************************************

        ORG 0000H             ;程序从0000H开始执行
         LJMP START

;**************************************    初始化CPU资源    **************************** ********************

        ORG 0040H             ;定议主程序的起始地址

START:
LCALL ALL_OFF
LCALL CON16_20     ;电缆通断测试
LCALL CON21_26     ;电缆通断测试
LCALL ALL_OFF

LCALL TEST10       ;短路测试
LCALL TEST11
LCALL TEST12
LCALL TEST13
LCALL TEST14
LCALL TEST15
LCALL TEST16
LCALL TEST17
LCALL TEST30
LCALL TEST31

LJMP START

TEST10:
CLR  P1.0
JNB  P3.1,GZ10_END
JNB  P3.0,GZ10_END
JNB  P1.7,GZ10_END
JNB  P1.6,GZ10_END
JNB  P1.5,GZ10_END
JNB  P1.4,GZ10_END
JNB  P1.3,GZ10_END
JNB  P1.2,GZ10_END
JNB  P1.1,GZ10_END
;JNB  P1.0,GZ10_END
CLR  P0.4         ;OK
LJMP END10
GZ10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10:
LCALL ALL_OFF
RET

TEST11:
CLR  P1.1
JNB  P3.1,GZ11_END
JNB  P3.0,GZ11_END
JNB  P1.7,GZ11_END
JNB  P1.6,GZ11_END
JNB  P1.5,GZ11_END
JNB  P1.4,GZ11_END
JNB  P1.3,GZ11_END
JNB  P1.2,GZ11_END
;JNB  P1.1,GZ11_END
JNB  P1.0,GZ11_END
CLR  P0.4         ;OK
LJMP END11
GZ11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11:
LCALL ALL_OFF
RET

TEST12:
CLR  P1.2
JNB  P3.1,GZ12_END
JNB  P3.0,GZ12_END
JNB  P1.7,GZ12_END
JNB  P1.6,GZ12_END
JNB  P1.5,GZ12_END
JNB  P1.4,GZ12_END
JNB  P1.3,GZ12_END
;JNB  P1.2,GZ12_END
JNB  P1.1,GZ12_END
JNB  P1.0,GZ12_END
CLR  P0.4         ;OK
LJMP END12
GZ12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12:
LCALL ALL_OFF
RET

TEST13:
CLR  P1.3
JNB  P3.1,GZ13_END
JNB  P3.0,GZ13_END
JNB  P1.7,GZ13_END
JNB  P1.6,GZ13_END
JNB  P1.5,GZ13_END
JNB  P1.4,GZ13_END
;JNB  P1.3,GZ13_END
JNB  P1.2,GZ13_END
JNB  P1.1,GZ13_END
JNB  P1.0,GZ13_END
CLR  P0.4         ;OK
LJMP END13
GZ13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13:
LCALL ALL_OFF
RET

TEST14:
CLR  P1.4
JNB  P3.1,GZ14_END
JNB  P3.0,GZ14_END
JNB  P1.7,GZ14_END
JNB  P1.6,GZ14_END
JNB  P1.5,GZ14_END
;JNB  P1.4,GZ14_END
JNB  P1.3,GZ14_END
JNB  P1.2,GZ14_END
JNB  P1.1,GZ14_END
JNB  P1.0,GZ14_END
CLR  P0.4         ;OK
LJMP END14
GZ14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14:
LCALL ALL_OFF
RET

TEST15:
CLR  P1.5
JNB  P3.1,GZ15_END
JNB  P3.0,GZ15_END
JNB  P1.7,GZ15_END
JNB  P1.6,GZ15_END
;JNB  P1.5,GZ15_END
JNB  P1.4,GZ15_END
JNB  P1.3,GZ15_END
JNB  P1.2,GZ15_END
JNB  P1.1,GZ15_END
JNB  P1.0,GZ15_END
CLR  P0.4         ;OK
LJMP END15
GZ15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15:
LCALL ALL_OFF
RET
TEST16:
CLR  P1.6
JNB  P3.1,GZ16_END
JNB  P3.0,GZ16_END
JNB  P1.7,GZ16_END
;JNB  P1.6,GZ16_END
JNB  P1.5,GZ16_END
JNB  P1.4,GZ16_END
JNB  P1.3,GZ16_END
JNB  P1.2,GZ16_END
JNB  P1.1,GZ16_END
JNB  P1.0,GZ16_END
CLR  P0.4         ;OK
LJMP END16
GZ16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16:
LCALL ALL_OFF
RET

TEST17:
CLR  P1.7
JNB  P3.1,GZ17_END
JNB  P3.0,GZ17_END
;JNB  P1.7,GZ17_END
JNB  P1.6,GZ17_END
JNB  P1.5,GZ17_END
JNB  P1.4,GZ17_END
JNB  P1.3,GZ17_END
JNB  P1.2,GZ17_END
JNB  P1.1,GZ17_END
JNB  P1.0,GZ17_END
CLR  P0.4         ;OK
LJMP END17
GZ17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17:
LCALL ALL_OFF
RET

TEST30:
CLR  P3.0
JNB  P3.1,GZ30_END
;JNB  P3.0,GZ30_END
JNB  P1.7,GZ30_END
JNB  P1.6,GZ30_END
JNB  P1.5,GZ30_END
JNB  P1.4,GZ30_END
JNB  P1.3,GZ30_END
JNB  P1.2,GZ30_END
JNB  P1.1,GZ30_END
JNB  P1.0,GZ30_END
CLR  P0.4         ;OK
LJMP END30
GZ30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30:
LCALL ALL_OFF
RET

TEST31:
CLR  P3.1
;JNB  P3.1,GZ31_END
JNB  P3.0,GZ31_END
JNB  P1.7,GZ31_END
JNB  P1.6,GZ31_END
JNB  P1.5,GZ31_END
JNB  P1.4,GZ31_END
JNB  P1.3,GZ31_END
JNB  P1.2,GZ31_END
JNB  P1.1,GZ31_END
JNB  P1.0,GZ31_END
CLR  P0.4         ;OK
LJMP END31
GZ31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31:
LCALL ALL_OFF
RET

TEST32:
CLR  P3.2
JNB  P0.7,GZ32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32_END
JNB  P2.7,GZ32_END
JNB  P2.6,GZ32_END
JNB  P2.5,GZ32_END
JNB  P2.4,GZ32_END
JNB  P2.3,GZ32_END
JNB  P2.2,GZ32_END
JNB  P2.1,GZ32_END
JNB  P2.0,GZ32_END
JNB  P3.7,GZ32_END
JNB  P3.6,GZ32_END
JNB  P3.5,GZ32_END
JNB  P3.4,GZ32_END
JNB  P3.3,GZ32_END
;JNB  P3.2,GZ32_END
JNB  P3.1,GZ32_END
JNB  P3.0,GZ32_END
JNB  P1.7,GZ32_END
JNB  P1.6,GZ32_END
JNB  P1.5,GZ32_END
JNB  P1.4,GZ32_END
JNB  P1.3,GZ32_END
JNB  P1.2,GZ32_END
JNB  P1.1,GZ32_END
JNB  P1.0,GZ32_END
CLR  P0.4         ;OK
LJMP END32
GZ32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32:
LCALL ALL_OFF
RET

TEST33:
CLR  P3.3
JNB  P0.7,GZ33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33_END
JNB  P2.7,GZ33_END
JNB  P2.6,GZ33_END
JNB  P2.5,GZ33_END
JNB  P2.4,GZ33_END
JNB  P2.3,GZ33_END
JNB  P2.2,GZ33_END
JNB  P2.1,GZ33_END
JNB  P2.0,GZ33_END
JNB  P3.7,GZ33_END
JNB  P3.6,GZ33_END
JNB  P3.5,GZ33_END
JNB  P3.4,GZ33_END
;JNB  P3.3,GZ33_END
JNB  P3.2,GZ33_END
JNB  P3.1,GZ33_END
JNB  P3.0,GZ33_END
JNB  P1.7,GZ33_END
JNB  P1.6,GZ33_END
JNB  P1.5,GZ33_END
JNB  P1.4,GZ33_END
JNB  P1.3,GZ33_END
JNB  P1.2,GZ33_END
JNB  P1.1,GZ33_END
JNB  P1.0,GZ33_END
CLR  P0.4         ;OK
LJMP END33
GZ33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33:
LCALL ALL_OFF
RET

TEST34:
CLR  P3.4
JNB  P0.7,GZ34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34_END
JNB  P2.7,GZ34_END
JNB  P2.6,GZ34_END
JNB  P2.5,GZ34_END
JNB  P2.4,GZ34_END
JNB  P2.3,GZ34_END
JNB  P2.2,GZ34_END
JNB  P2.1,GZ34_END
JNB  P2.0,GZ34_END
JNB  P3.7,GZ34_END
JNB  P3.6,GZ34_END
JNB  P3.5,GZ34_END
;JNB  P3.4,GZ34_END
JNB  P3.3,GZ34_END
JNB  P3.2,GZ34_END
JNB  P3.1,GZ34_END
JNB  P3.0,GZ34_END
JNB  P1.7,GZ34_END
JNB  P1.6,GZ34_END
JNB  P1.5,GZ34_END
JNB  P1.4,GZ34_END
JNB  P1.3,GZ34_END
JNB  P1.2,GZ34_END
JNB  P1.1,GZ34_END
JNB  P1.0,GZ34_END
CLR  P0.4         ;OK
LJMP END34
GZ34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34:
LCALL ALL_OFF
RET

TEST35:
CLR  P3.5
JNB  P0.7,GZ35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35_END
JNB  P2.7,GZ35_END
JNB  P2.6,GZ35_END
JNB  P2.5,GZ35_END
JNB  P2.4,GZ35_END
JNB  P2.3,GZ35_END
JNB  P2.2,GZ35_END
JNB  P2.1,GZ35_END
JNB  P2.0,GZ35_END
JNB  P3.7,GZ35_END
JNB  P3.6,GZ35_END
;JNB  P3.5,GZ35_END
JNB  P3.4,GZ35_END
JNB  P3.3,GZ35_END
JNB  P3.2,GZ35_END
JNB  P3.1,GZ35_END
JNB  P3.0,GZ35_END
JNB  P1.7,GZ35_END
JNB  P1.6,GZ35_END
JNB  P1.5,GZ35_END
JNB  P1.4,GZ35_END
JNB  P1.3,GZ35_END
JNB  P1.2,GZ35_END
JNB  P1.1,GZ35_END
JNB  P1.0,GZ35_END
CLR  P0.4         ;OK
LJMP END35
GZ35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35:
LCALL ALL_OFF
RET

TEST36:
CLR  P3.6
JNB  P0.7,GZ36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36_END
JNB  P2.7,GZ36_END
JNB  P2.6,GZ36_END
JNB  P2.5,GZ36_END
JNB  P2.4,GZ36_END
JNB  P2.3,GZ36_END
JNB  P2.2,GZ36_END
JNB  P2.1,GZ36_END
JNB  P2.0,GZ36_END
JNB  P3.7,GZ36_END
;JNB  P3.6,GZ36_END
JNB  P3.5,GZ36_END
JNB  P3.4,GZ36_END
JNB  P3.3,GZ36_END
JNB  P3.2,GZ36_END
JNB  P3.1,GZ36_END
JNB  P3.0,GZ36_END
JNB  P1.7,GZ36_END
JNB  P1.6,GZ36_END
JNB  P1.5,GZ36_END
JNB  P1.4,GZ36_END
JNB  P1.3,GZ36_END
JNB  P1.2,GZ36_END
JNB  P1.1,GZ36_END
JNB  P1.0,GZ36_END
CLR  P0.4         ;OK
LJMP END36
GZ36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36:
LCALL ALL_OFF
RET

TEST37:
CLR  P3.7
JNB  P0.7,GZ37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37_END
JNB  P2.7,GZ37_END
JNB  P2.6,GZ37_END
JNB  P2.5,GZ37_END
JNB  P2.4,GZ37_END
JNB  P2.3,GZ37_END
JNB  P2.2,GZ37_END
JNB  P2.1,GZ37_END
JNB  P2.0,GZ37_END
;JNB  P3.7,GZ37_END
JNB  P3.6,GZ37_END
JNB  P3.5,GZ37_END
JNB  P3.4,GZ37_END
JNB  P3.3,GZ37_END
JNB  P3.2,GZ37_END
JNB  P3.1,GZ37_END
JNB  P3.0,GZ37_END
JNB  P1.7,GZ37_END
JNB  P1.6,GZ37_END
JNB  P1.5,GZ37_END
JNB  P1.4,GZ37_END
JNB  P1.3,GZ37_END
JNB  P1.2,GZ37_END
JNB  P1.1,GZ37_END
JNB  P1.0,GZ37_END
CLR  P0.4         ;OK
LJMP END37
GZ37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37:
LCALL ALL_OFF
RET

TEST20:
CLR  P2.0
JNB  P0.7,GZ20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20_END
JNB  P2.7,GZ20_END
JNB  P2.6,GZ20_END
JNB  P2.5,GZ20_END
JNB  P2.4,GZ20_END
JNB  P2.3,GZ20_END
JNB  P2.2,GZ20_END
JNB  P2.1,GZ20_END
;JNB  P2.0,GZ20_END
JNB  P3.7,GZ20_END
JNB  P3.6,GZ20_END
JNB  P3.5,GZ20_END
JNB  P3.4,GZ20_END
JNB  P3.3,GZ20_END
JNB  P3.2,GZ20_END
JNB  P3.1,GZ20_END
JNB  P3.0,GZ20_END
JNB  P1.7,GZ20_END
JNB  P1.6,GZ20_END
JNB  P1.5,GZ20_END
JNB  P1.4,GZ20_END
JNB  P1.3,GZ20_END
JNB  P1.2,GZ20_END
JNB  P1.1,GZ20_END
JNB  P1.0,GZ20_END
CLR  P0.4         ;OK
LJMP END20
GZ20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20:
LCALL ALL_OFF
RET

TEST21:
CLR  P2.1
JNB  P0.7,GZ21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21_END
JNB  P2.7,GZ21_END
JNB  P2.6,GZ21_END
JNB  P2.5,GZ21_END
JNB  P2.4,GZ21_END
JNB  P2.3,GZ21_END
JNB  P2.2,GZ21_END
;JNB  P2.1,GZ21_END
JNB  P2.0,GZ21_END
JNB  P3.7,GZ21_END
JNB  P3.6,GZ21_END
JNB  P3.5,GZ21_END
JNB  P3.4,GZ21_END
JNB  P3.3,GZ21_END
JNB  P3.2,GZ21_END
JNB  P3.1,GZ21_END
JNB  P3.0,GZ21_END
JNB  P1.7,GZ21_END
JNB  P1.6,GZ21_END
JNB  P1.5,GZ21_END
JNB  P1.4,GZ21_END
JNB  P1.3,GZ21_END
JNB  P1.2,GZ21_END
JNB  P1.1,GZ21_END
JNB  P1.0,GZ21_END
CLR  P0.4         ;OK
LJMP END21
GZ21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21:
LCALL ALL_OFF
RET

TEST22:
CLR  P2.2
JNB  P0.7,GZ22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22_END
JNB  P2.7,GZ22_END
JNB  P2.6,GZ22_END
JNB  P2.5,GZ22_END
JNB  P2.4,GZ22_END
JNB  P2.3,GZ22_END
;JNB  P2.2,GZ22_END
JNB  P2.1,GZ22_END
JNB  P2.0,GZ22_END
JNB  P3.7,GZ22_END
JNB  P3.6,GZ22_END
JNB  P3.5,GZ22_END
JNB  P3.4,GZ22_END
JNB  P3.3,GZ22_END
JNB  P3.2,GZ22_END
JNB  P3.1,GZ22_END
JNB  P3.0,GZ22_END
JNB  P1.7,GZ22_END
JNB  P1.6,GZ22_END
JNB  P1.5,GZ22_END
JNB  P1.4,GZ22_END
JNB  P1.3,GZ22_END
JNB  P1.2,GZ22_END
JNB  P1.1,GZ22_END
JNB  P1.0,GZ22_END
CLR  P0.4         ;OK
LJMP END22
GZ22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22:
LCALL ALL_OFF
RET

TEST23:
CLR  P2.3
JNB  P0.7,GZ23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23_END
JNB  P2.7,GZ23_END
JNB  P2.6,GZ23_END
JNB  P2.5,GZ23_END
JNB  P2.4,GZ23_END
;JNB  P2.3,GZ23_END
JNB  P2.2,GZ23_END
JNB  P2.1,GZ23_END
JNB  P2.0,GZ23_END
JNB  P3.7,GZ23_END
JNB  P3.6,GZ23_END
JNB  P3.5,GZ23_END
JNB  P3.4,GZ23_END
JNB  P3.3,GZ23_END
JNB  P3.2,GZ23_END
JNB  P3.1,GZ23_END
JNB  P3.0,GZ23_END
JNB  P1.7,GZ23_END
JNB  P1.6,GZ23_END
JNB  P1.5,GZ23_END
JNB  P1.4,GZ23_END
JNB  P1.3,GZ23_END
JNB  P1.2,GZ23_END
JNB  P1.1,GZ23_END
JNB  P1.0,GZ23_END
CLR  P0.4         ;OK
LJMP END23
GZ23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23:
LCALL ALL_OFF
RET

TEST24:
CLR  P2.4
JNB  P0.7,GZ24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24_END
JNB  P2.7,GZ24_END
JNB  P2.6,GZ24_END
JNB  P2.5,GZ24_END
;JNB  P2.4,GZ24_END
JNB  P2.3,GZ24_END
JNB  P2.2,GZ24_END
JNB  P2.1,GZ24_END
JNB  P2.0,GZ24_END
JNB  P3.7,GZ24_END
JNB  P3.6,GZ24_END
JNB  P3.5,GZ24_END
JNB  P3.4,GZ24_END
JNB  P3.3,GZ24_END
JNB  P3.2,GZ24_END
JNB  P3.1,GZ24_END
JNB  P3.0,GZ24_END
JNB  P1.7,GZ24_END
JNB  P1.6,GZ24_END
JNB  P1.5,GZ24_END
JNB  P1.4,GZ24_END
JNB  P1.3,GZ24_END
JNB  P1.2,GZ24_END
JNB  P1.1,GZ24_END
JNB  P1.0,GZ24_END
CLR  P0.4         ;OK
LJMP END24
GZ24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24:
LCALL ALL_OFF
RET

TEST25:
CLR  P2.5
JNB  P0.7,GZ25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25_END
JNB  P2.7,GZ25_END
JNB  P2.6,GZ25_END
;JNB  P2.5,GZ25_END
JNB  P2.4,GZ25_END
JNB  P2.3,GZ25_END
JNB  P2.2,GZ25_END
JNB  P2.1,GZ25_END
JNB  P2.0,GZ25_END
JNB  P3.7,GZ25_END
JNB  P3.6,GZ25_END
JNB  P3.5,GZ25_END
JNB  P3.4,GZ25_END
JNB  P3.3,GZ25_END
JNB  P3.2,GZ25_END
JNB  P3.1,GZ25_END
JNB  P3.0,GZ25_END
JNB  P1.7,GZ25_END
JNB  P1.6,GZ25_END
JNB  P1.5,GZ25_END
JNB  P1.4,GZ25_END
JNB  P1.3,GZ25_END
JNB  P1.2,GZ25_END
JNB  P1.1,GZ25_END
JNB  P1.0,GZ25_END
CLR  P0.4         ;OK
LJMP END25
GZ25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25:
LCALL ALL_OFF
RET

TEST26:
CLR  P2.6
JNB  P0.7,GZ26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26_END
JNB  P2.7,GZ26_END
;JNB  P2.6,GZ26_END
JNB  P2.5,GZ26_END
JNB  P2.4,GZ26_END
JNB  P2.3,GZ26_END
JNB  P2.2,GZ26_END
JNB  P2.1,GZ26_END
JNB  P2.0,GZ26_END
JNB  P3.7,GZ26_END
JNB  P3.6,GZ26_END
JNB  P3.5,GZ26_END
JNB  P3.4,GZ26_END
JNB  P3.3,GZ26_END
JNB  P3.2,GZ26_END
JNB  P3.1,GZ26_END
JNB  P3.0,GZ26_END
JNB  P1.7,GZ26_END
JNB  P1.6,GZ26_END
JNB  P1.5,GZ26_END
JNB  P1.4,GZ26_END
JNB  P1.3,GZ26_END
JNB  P1.2,GZ26_END
JNB  P1.1,GZ26_END
JNB  P1.0,GZ26_END
CLR  P0.4         ;OK
LJMP END26
GZ26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26:
LCALL ALL_OFF
RET

TEST27:
CLR  P2.7
JNB  P0.7,GZ27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27_END
;JNB  P2.7,GZ27_END
JNB  P2.6,GZ27_END
JNB  P2.5,GZ27_END
JNB  P2.4,GZ27_END
JNB  P2.3,GZ27_END
JNB  P2.2,GZ27_END
JNB  P2.1,GZ27_END
JNB  P2.0,GZ27_END
JNB  P3.7,GZ27_END
JNB  P3.6,GZ27_END
JNB  P3.5,GZ27_END
JNB  P3.4,GZ27_END
JNB  P3.3,GZ27_END
JNB  P3.2,GZ27_END
JNB  P3.1,GZ27_END
JNB  P3.0,GZ27_END
JNB  P1.7,GZ27_END
JNB  P1.6,GZ27_END
JNB  P1.5,GZ27_END
JNB  P1.4,GZ27_END
JNB  P1.3,GZ27_END
JNB  P1.2,GZ27_END
JNB  P1.1,GZ27_END
JNB  P1.0,GZ27_END
CLR  P0.4         ;OK
LJMP END27
GZ27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27:
LCALL ALL_OFF
RET

TEST06:
CLR  P0.6
JNB  P0.7,GZ06_END
          ;短路测试
;JNB  P0.6,GZ06_END
JNB  P2.7,GZ06_END
JNB  P2.6,GZ06_END
JNB  P2.5,GZ06_END
JNB  P2.4,GZ06_END
JNB  P2.3,GZ06_END
JNB  P2.2,GZ06_END
JNB  P2.1,GZ06_END
JNB  P2.0,GZ06_END
JNB  P3.7,GZ06_END
JNB  P3.6,GZ06_END
JNB  P3.5,GZ06_END
JNB  P3.4,GZ06_END
JNB  P3.3,GZ06_END
JNB  P3.2,GZ06_END
JNB  P3.1,GZ06_END
JNB  P3.0,GZ06_END
JNB  P1.7,GZ06_END
JNB  P1.6,GZ06_END
JNB  P1.5,GZ06_END
JNB  P1.4,GZ06_END
JNB  P1.3,GZ06_END
JNB  P1.2,GZ06_END
JNB  P1.1,GZ06_END
JNB  P1.0,GZ06_END
CLR  P0.4         ;OK
LJMP END06
GZ06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06:
LCALL ALL_OFF
RET

TEST07:
CLR  P0.7            ;短路测试
JNB  P0.6,GZ07_END
JNB  P2.7,GZ07_END
JNB  P2.6,GZ07_END
JNB  P2.5,GZ07_END
JNB  P2.4,GZ07_END
JNB  P2.3,GZ07_END
JNB  P2.2,GZ07_END
JNB  P2.1,GZ07_END
JNB  P2.0,GZ07_END
JNB  P3.7,GZ07_END
JNB  P3.6,GZ07_END
JNB  P3.5,GZ07_END
JNB  P3.4,GZ07_END
JNB  P3.3,GZ07_END
JNB  P3.2,GZ07_END
JNB  P3.1,GZ07_END
JNB  P3.0,GZ07_END
JNB  P1.7,GZ07_END
JNB  P1.6,GZ07_END
JNB  P1.5,GZ07_END
JNB  P1.4,GZ07_END
JNB  P1.3,GZ07_END
JNB  P1.2,GZ07_END
JNB  P1.1,GZ07_END
JNB  P1.0,GZ07_END
CLR  P0.4         ;OK
LJMP END07
GZ07_END:
CLR P0.0    ;故障
SETB  P0.4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END07:
LCALL ALL_OFF
RET

CON21_26:

       CLR  P1.5
        LCALL  T1mS
        JB P0.5,CON5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5_END
CLR  P1.4
LCALL  T1mS
JB P0.5,CON5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5_END

CLR  P1.3
LCALL  T1mS
JB P0.5,CON5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5_END

CLR  P1.2
LCALL  T1mS
JB P0.5,CON5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5_END

CLR  P1.1
LCALL  T1mS
JB P0.5,CON5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5_END

CLR  P1.0
LCALL  T1mS
JB P0.5,CON5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5_END

CLR  P0.4
LJMP C5_END

CON5_END:
CLR P0.0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C5_END:
RET

CON16_20:

;        CLR  P3.2
;        LCALL  T1mS
;        JB P0.5,CON4_END
;        LCALL ALL_OFF
;        LCALL  T1mS
;        JNB P0.5,CON4_END

CLR  P3.1
LCALL  T1mS
JB P0.5,CON4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4_END

CLR  P3.0
LCALL  T1mS
JB P0.5,CON4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4_END

CLR  P1.7
LCALL  T1mS
JB P0.5,CON4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4_END

CLR  P1.6
LCALL  T1mS
JB P0.5,CON4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4_END

CLR  P0.4
LJMP C4_END

CON4_END:
CLR P0.0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C4_END:
RET

CON11_15:
          CLR  P3.7
        LCALL  T1mS
        JB P0.5,CON3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3_END

CLR  P3.6

LCALL  T1mS
JB P0.5,CON3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3_END

CLR  P3.5

LCALL  T1mS
JB P0.5,CON3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3_END

CLR  P3.4
LCALL  T1mS
JB P0.5,CON3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3_END

CLR  P3.3
LCALL  T1mS
JB P0.5,CON3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3_END

CLR  P0.4
LJMP C3_END

CON3_END:
CLR P0.0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C3_END:
RET

CON6_10:
        CLR  P2.4
        LCALL  T1mS
        JB P0.5,CON2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2_END

CLR  P2.3
LCALL  T1mS
JB P0.5,CON2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2_END

CLR  P2.2
LCALL  T1mS
JB P0.5,CON2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2_END

CLR  P2.1
LCALL  T1mS
JB P0.5,CON2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2_END

CLR  P2.0
LCALL  T1mS
JB P0.5,CON2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2_END

CLR  P0.4
LJMP C2_END

CON2_END:
CLR P0.0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C2_END:
RET

CON1_5:
CLR  P0.7
LCALL  T1mS
JB P0.5,CON1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1_END

CLR  P0.6
LCALL  T1mS
JB P0.5,CON1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1_END

CLR  P2.7
LCALL  T1mS
JB P0.5,CON1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1_END

CLR  P2.6
LCALL  T1mS
JB P0.5,CON1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1_END

CLR  P2.5
LCALL  T1mS
JB P0.5,CON1_END
LCALL ALL_OFF
LCALL  T1mS
JNB P0.5,CON1_END

CLR  P0.4
LJMP C1_END

CON1_END:
CLR P0.0

LCALL  T500mS
SETB P0.0
LCALL  T500mS

C1_END:
RET

ABC123:
CLR  P0.7
LCALL  T500mS
SETB  P0.7

CLR  P0.6
LCALL  T500mS
SETB  P0.6

CLR  P2.7
LCALL  T500mS
SETB  P2.7

CLR  P2.6
LCALL  T500mS
SETB  P2.6

CLR  P2.5
LCALL  T500mS
SETB  P2.5

CLR  P2.4
LCALL  T500mS
SETB  P2.4

CLR  P2.3
LCALL  T500mS
SETB  P2.3

CLR  P2.2
LCALL  T500mS
SETB  P2.2

CLR  P2.1
LCALL  T500mS
SETB  P2.1

CLR  P2.0
LCALL  T500mS
SETB  P2.0

CLR  P3.7
LCALL  T500mS
SETB  P3.7

CLR  P3.6
LCALL  T500mS
SETB  P3.6

CLR  P3.5
LCALL  T500mS
SETB  P3.5

CLR  P3.4
LCALL  T500mS
SETB  P3.4

CLR  P3.3
LCALL  T500mS
SETB  P3.3

CLR  P3.2
LCALL  T500mS
SETB  P3.2

CLR  P3.1
LCALL  T500mS
SETB  P3.1

CLR  P3.0
LCALL  T500mS
SETB  P3.0

CLR  P1.7
LCALL  T500mS
SETB  P1.7

CLR  P1.6
LCALL  T500mS
SETB  P1.6

CLR  P1.5
LCALL  T500mS
SETB  P1.5

CLR  P1.4
LCALL  T500mS
SETB  P1.4

CLR  P1.3
LCALL  T500mS
SETB  P1.3

CLR  P1.2
LCALL  T500mS
SETB  P1.2

CLR  P1.1
LCALL  T500mS
SETB  P1.1

CLR  P1.0
LCALL  T500mS
SETB  P1.0
RET

ALL_ON:
CLR  P0.7
CLR  P0.6
CLR  P2.7
CLR  P2.6
CLR  P2.5
CLR  P2.4
CLR  P2.3
CLR  P2.2
CLR  P2.1
CLR  P2.0
CLR  P3.7
CLR  P3.6
CLR  P3.5
CLR  P3.4
CLR  P3.3
CLR  P3.2
CLR  P3.1
CLR  P3.0
CLR  P1.7
CLR  P1.6
CLR  P1.5
CLR  P1.4
CLR  P1.3
CLR  P1.2
CLR  P1.1
CLR  P1.0
RET

ALL_OFF:
SETB  P0.7

SETB P0.6

SETB  P2.7

SETB  P2.6

SETB P2.5

SETB  P2.4

SETB  P2.3

SETB  P2.2

SETB  P2.1

SETB  P2.0

SETB  P3.7

SETB  P3.6

SETB  P3.5

SETB  P3.4

SETB  P3.3

SETB  P3.2

SETB  P3.1

SETB  P3.0

SETB  P1.7

SETB  P1.6

SETB  P1.5

SETB P1.4

SETB  P1.3

SETB  P1.2

SETB  P1.1

SETB  P1.0
RET

T1mS:    MOV        INT_R1,#04H            ;24M下,1毫秒延时程序 ,新增
TSM99:   MOV        INT_R0,#0FFH
TSM69:   DJNZ       INT_R0,TSM69
         DJNZ      INT_R1,TSM99
         RET

T500mS:   MOV        INT_R2,#03H            ;500毫秒延时程序
TSM8:     MOV        INT_R1,#0FFH
TSM5:     MOV        INT_R0,#0F0H
TSM7:     DJNZ       INT_R0,TSM7
          DJNZ       INT_R1,TSM5
          DJNZ       INT_R2,TSM8
          RET

TIME_1S:
          MOV        INT_R1,#0FFH            ;1秒延时程序
TSM3:     MOV        INT_R0,#0FFH
          CPL DOG    ;喂狗
TSM4:     DJNZ       INT_R0,TSM4
          DJNZ       INT_R1,TSM3
          RET

T5S:
          MOV        INT_R2,#01FH           ;2秒延时程序
TSM9:     MOV        INT_R1,#0FFH
          CPL DOG    ;喂狗
TSMA:     MOV        INT_R0,#0FfH
TSMB:     DJNZ       INT_R0,TSMB
          DJNZ       INT_R1,TSMA
          DJNZ       INT_R2,TSM9
          RET

T88:    MOV        INT_R1,#01H            ;32条指令延时程序
TSM0:   MOV        INT_R0,#01fH
TSM1:   DJNZ       INT_R0,TSM1
        DJNZ       INT_R1,TSM0
        RET

网友A:
C语言可以转汇编语言,但不能反过来。

楼主:
我知道呀,所有只能人工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C语言可以转汇编语言,但不能反过来。

我看不懂汇编

网友B(2017-01-11):
楼主,如何吧c转成汇编啊,能教一下嘛

网友C:
清楚项目的要求才重新用C编吧!低级语言转不过来的!

网友D:
你可以组译完成烧录档再由C程式读入烧录档再反组译成C程式语言(当然需在修饰一下,不然看的很辛苦)
你要善用副程式方式,就会简短很多
不需1个BIT去做,烦杂又乱
CLR P3.X (0~7)  直接就MOV P3,#00H
SETB P3.X (0~7)  直接就MOV P3,#FF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