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脚的指纹识别模块,有谁做过这个模块的开发?

楼主(2016-04-02):
有谁做过这个模块的开发?

网友A:
你遇到的问题,可以提出来大家一起讨论

楼主:
这是我修改的程序,但是握手口令无法通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SaveNumber=0,searchnum=0;
uint SearchNumber=0;
uint clk0=0;
//sbit relay=P1^4;
sbit buzzer=P2^0;
sbit red=P1^0;
sbit green=P1^1;
sbit k1=P3^3;  //zhuanhuan
sbit k2=P3^4;
sbit k3=P3^2;//qing
bit changeflag=0,modeflag=0,clearalflag=0;
//验证手握指令
uchar code VPWD[16]={16,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7,0x13,0x00,0x00,0x00,0x00,0x00,0x1b};
// 设置设备握口令
uchar code STWD[16]={16,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7,0x12,0x00,0x00,0x00,0x00,0x00,0x1a};
//从传感器读入图片
uchar code GIMG[14]={12,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3,1,0x00,0x05};
//根据原始图像生成指纹特征1/2
uchar code GENT1[14]={13,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4,2,1,0x00,0x08};
uchar code GENT2[14]={13,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4,2,2,0x00,0x09};
//由特征文件搜索指纹库
uchar code SEAT[18]={17,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8,4,1,0,0,0,0x65,0x00,0x73};
//特征文件合成模板
uchar code MERG[14]={12,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3,5,0x00,0x09};
//文保保存
uchar code STOR[16]={15,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6,6,2,0x00,0x00,0x00,0x0f};
//读取记事本
uchar code RDNT[14]={13,0x01,0xff,0xff,0xff,0xff,0x01,0,4,0x19,0,0x00,0x1e};
//清除记事本
uchar code DENT[46]={45,0X01,0Xff,0xff,0xff,0xff, 0x01, 0,36,0x18,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x00,0x3d};
//删除一个指纹
uchar code DELE_one[16]={16,0X01,0Xff,0xff,0xff,0xff, 0x01, 0,7,0x0c,0x00,0x00, 0,1, 0x00,0x15};
//清空所有指纹
uchar code DELE_all[12]={12,0X01,0Xff,0xff,0xff,0xff, 0x01, 0,3, 0x0d,0x00,0x11};
#define FALSE 0
#define TURE  1
#define on 1
#define off 0
#define MAX_NUMBER 63
#define _Nop() _nop_()
uchar FifoNumber=0;
uchar FIFO[MAX_NUMBER+1]={0};
////////12864
#define com 0
#define dat 1
sbit cs =P3^7;
sbit sid=P3^6;
sbit sck=P3^5;
sbit beef=P2^0;
uchar com_data,untemp,temp;
uchar bdata datbyte;
sbit datbyte0=datbyte^0;
sbit datbyte7=datbyte^7;
void delay1ms(uint x)
{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20;j++);
}
void w_12864byte(uchar byte)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byte<<=1;
                sid=CY;
                sck=1;
        }
}
uchar r_12864byte(void)
{
        uchar i,temp1,temp2;
        temp1 = 0;
        temp2 = 0;
        for(i=0;i<8;i++)
        {
                temp1=temp1<<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1++;
        }
        for(i=0;i<8;i++)
        {
                temp2=temp2<<1;
                sck = 0;
                sck = 1;
                sck = 0;
                if(sid) temp2++;
        }
        return ((0xf0&temp1)+(0x0f&temp2));
}
void c_12864busy( void )
{
        do
        w_12864byte(0xfc);
        while(0x80&r_12864byte());
}
void w_12864(bit dat_com,uchar byt)
{
        uchar temp;
        if(dat_com==0)
        temp=0xf8;
        else
        temp=0xfa;
        cs=1;
        c_12864busy();
        w_12864byte(temp);
        w_12864byte(byt&0xf0);
        w_12864byte(byt<<4);
        cs=0;
}
void init_12864(void)
{
        w_12864(com,0x30);
        w_12864(com,0x0c);
        w_12864(com,0x01);
        w_12864(com,0x06);
}
/////////////////////////////////////////////
void TxdByte(uchar dat1)
{
  TI=0;
  SBUF=dat1;  //读入数据
  while(!TI);        //等待发送完毕
  TI=0;
}

bit Command(uchar *p,uchar MaxTime)         //发送一个命令
{
        uchar count=0,tmpdat=0,        temp=0,i=0,package=0,flag=0,checksum=0;
        bit result=0,start=0,stop=0;
        TxdByte(0xef);        //数据包包头识别码
         TxdByte(0x01);
         i=*p; ///
         p++;p++;
         for(count=i-1;count!=1;count--)
         {
                 temp=*p++;          //取第1个元素的内容,然后发送
                 TxdByte(temp);         //将数据发送
         }
         result=TURE;          //发送完成,结果为真(1)
         FifoNumber=0;
         for(count=MAX_NUMBER+1;count!=0;count--) //清空FIFO数组里面的内容写入0x00
         FIFO[count-1]=0x00;
         if(result)
         {
                 result=FALSE;
                 start=FALSE;
                 stop=FALSE;
                 count=0;
                 clk0=0;          //清零计数
                 do
                 {

                         r:if(RI==1)           //如果接受到数据
                         {
                                 tmpdat=SBUF;//先把接收到的数据放到tmdat中
                                 RI=0;
                                 if((tmpdat==0xef)&&(start==FALSE))         //        第一个传回来的数据,指令应答的第一个字节
                                 {
                                         count=0;
                                         FIFO[0]=tmpdat; //读入第一个应答字节
                                         flag =1;
                                         goto r;
                                 }
                                 if(flag==1)//第一个字节已经回来
                                 {
                                         if(tmpdat!=0x01) //接收数据错误,将重新从缓冲区接收数据
                                          {
                                          flag=0;  //接收应答失败
                                          result=FALSE;
                                          start=FALSE;
                                          stop=FALSE;
                                          count=0;
                                          goto r;
                                          }
                                        //如果成功接收到0xef01,可以开始接收数据
                                          flag=2;        //应答成功,可以接收数据了
                                          count++;
                                          FIFO[count]=tmpdat;
                                          start=TURE;
                                          goto  r;
                                 }
                         if((flag==2)&&(start==TURE))
                         {
                                 count++;   //数据元素下表++
                                 FIFO[count]=tmpdat;//存入数据
                                 if(count>=6)
                                 {
                                         checksum=FIFO[count]+checksum; //计算校验和
                                 }
                                 if(count==8)
                                 {
                                         package=FIFO[7]*0x100+FIFO[8];        //计算包长
                                         stop=TURE;
                                  }
                                 if(stop)
                                 {
                                         if(count==package+8)
                                         {
                                                 checksum=checksum-FIFO[count-1]-FIFO[count];
                                                 if(checksum!=(FIFO[count]&0xff))
                                                         result=FALSE; //校验失败,置结果标志为0
                                                 else
                                                        result=TURE;
                                                 flag=0;
                                                 break;
                                          }
                                  }

                          }
                 }
         }
while((clk0<=MaxTime)&&(count<=MAX_NUMBER)&&(changeflag==0));//由定时器以及最大接收数据来控制,保证不会在此一直循环
         FifoNumber=count;  //保存接收到的数据个树
}
return result;
}
bit VefPSW(void) //验证设备握手口令,成功返回1
{
        uchar count=0;
        while(1)
        {
                if(Command(VPWD,20)&&(FifoNumber==11)&&(FIFO[9]=0x00))
                return 1;
                count++;
                if(count>=2)  //如果不成功,再次验证,如果两次不成功,返回失败
                        return 0;
        }
}
void Clear_All(void) //清空指纹库
{
        delay1ms(200);
        Command(DELE_all,50);//清空指纹库
}
uchar ImgProcess(uchar BUFID)//发获取图像并生成特征文件,存入BUFID中。输入参数为缓存区号
{
                if(Command(GIMG,89)&&(FifoNumber==11)&&(FIFO[9]==0x00))
                {
                        if(BUFID==1)
                        {
                                if(Command(GENT1,60)&&(FifoNumber==11)&&(FIFO[9]==0x00))
                                {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else if(BUFID==2)
                        {
                                if(Command(GENT2,60)&&(FifoNumber==11)&&FIFO[9]==0x00)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else return 0;
                return         0;
}
bit Searchfinger() //搜搜指纹(发送搜索命令,以及根据返回值确定是否存在)
{
        if(Command(SEAT,60)&&(FifoNumber==15)&&(FIFO[9]==0x00))
        {
                SearchNumber=FIFO[10]*0x100+FIFO[11]; //搜索到的页码值
                //MatchScore=FIFO[12]*0x100+FIFO[13];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uchar search()          //搜索指纹
{
        uchar SearchBuf=0,i=0;
        while(i<20)
        {
                if(ImgProcess(1)==1)  //首先读入一次指纹
                {
                        SearchBuf=Searchfinger();  //进行指纹比对,如果搜索到,返回搜索到的指纹序号
                        if(SearchBuf==1)
                        {
                                return SearchNumber;
                        }
                        else
                                return 255;        //表示搜索到的指纹不正确
                }
                i++;
        }
        return 0;
}
bit savefingure(uchar ID) //保存指纹
{
        uchar i=0;         //开始进行储存指纹模块的操作
        for(i=0;i<16;i++)//保存指纹信息
        {
                FIFO[i]=STOR[i];
        }
        FIFO[12]=ID; //校验和
        FIFO[14]=FIFO[14]+ID;
        if(Command(FIFO,70)==1)//进行存放指纹模板的命令
        {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不成功
}
uchar enroll() //采集两次指纹,生成一个指纹模板
{
        uchar temp=0,count=0;
        while(1)
        {
                temp=ImgProcess(1);//生成特征1
                if(temp==1)        //生成特征文件成功
                {         //采集第一个特征成功
                        count=0;
                        buzzer=0;
                        delay1ms(100);
                        buzzer=1;
                        break;
                }
                else
                {
                        if(temp==0)        //采集指纹没有成功
                        {
                                count++;
                                if(count>=40)//采集了40次,还不成功,直接采集失败,直接退出enroll函数,返回0
                                        return 0;
                        }
                }
        }
        delay1ms(2000);//延时2秒开始采集下一个特征
        //开始采集第二个特征
        while(1)
        {
                temp=ImgProcess(2);        //生成特征2
                if(temp==1)           //生成特征文件2成功
                {
                        if((Command(MERG,40)&&(FifoNumber==11)&&(FIFO[9]==0x00))==1)//合并成功返回1
                        {
                                buzzer=0;
                                delay1ms(100);
                                buzzer=1;
                                delay1ms(100);
                                buzzer=0;
                                delay1ms(100);        //响两声表示一个模板成功
                                buzzer=1;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else
                {
                        if(temp==1)//采集指纹没有成功
                {
                                count++;
                                if(count>=25)
                                return 0;
                        }
                }
        }
}
void main(void)
{
        uchar i=0;
        init_12864();
        ET0=1;         //定时器0开中断
        TL0=0x97;  //17ms的初值
        TH0=0xbd;
        SCON=0x50; //UART方式1:8位UART:REN=1: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波特率不加倍
        TMOD=0x21;        //T1方式2,用于UART波特率
        TH1=0xfd;
        TL1=0xfd;  //UART波特率设置9600
        TR1=1; //开定时器
        TR0=1; //中断0低电平中断
        IT0=0; //中断1低电平中断
        IT1=1; //开中断0
        EX0=1; //开中断1
        EX1=1;
        EA=1;
        w_12864(com,0x90);
        w_12864(dat,0x34);
        //SMG_g=0;
        //P0=tab[0];
        for(i=0;i<6;i++)//开始握手6次,如果没有一次成功,表示模快通信不正常,只要成功跳出循环
        {
                if(VefPSW()==1)        //与模块握手通过,绿灯亮起。进入识别模式
                {
                w_12864(com,0x90);
                w_12864(dat,0x37);
                        green=0;
                        buzzer=0;
                        delay1ms(300);
                        buzzer=1;
                        green=1;
                        red=0;
                        break;//成功就退出这个循环
                }
        }
        while(1)
        {
                if(k2==0)//录入一个指纹
                {
                        delay1ms(10);
                        if(k2==0)//如果仍为低电平,表示按键有效
                        {
                                while(k2==0); //等待松手
                                if(VefPSW()==1&&modeflag==1&&SaveNumber<10)//与模块握手通过
                                {
                                /*        w_12864(com,0x80);
                                        w_12864(dat,'y');
                                        w_12864(dat,'e');
                                        w_12864(dat,'s');*/
                                        if(enroll()==1)//采集两次,生成一个指纹模块成功
                                        {
                                                if(savefingure(SaveNumber+1)==1)//保存也成功
                                                {
                                                        SaveNumber++; //加一次
                                                        //P0=tab[SaveNumber];
                                                        delay1ms(200);
                                                        //P0=0xff;
                                                        delay1ms(200);
                                                        //P0=tab[SaveNumber];
                                                                //w_12864(com,0x90);
                                                //w_12864(dat,0x31);
                                                }
                                        }
                                }
                                else
                                {
                                        buzzer=0;
                                        for(i=0;i<8;i++)
                                        {
                                                delay1ms(100);
                                                red=~red;
                                        }
                                        red=0;
                                        buzzer=1;
                                //w_12864(com,0x88);
                                //w_12864(dat,0x32);
                                }
                        }
                }
                if(modeflag==0)//为识别模式
                {
                        green=0;
                        red=1;
                        searchnum=search();
                        if(searchnum>=1&&searchnum<=162)//只能存入162个指纹
                        {
                                //P0=tab[searchnum];//显示搜索到的指纹模块
                                        //w_12864(com,0x87);
                                //w_12864(dat,0x33);
                                //relay=0;
                                buzzer=0;
                                delay1ms(100);
                                buzzer=1;
                                delay1ms(3000);
                                //relay=1;
                        }
                        if(searchnum==255)        //不正确的指纹,蜂鸣器响三声
                        {
                                //P0=tab[0];//显示
                                         //w_12864(com,0x86);
                                //w_12864(dat,0x35);
                                buzzer=0;delay1ms(100);buzzer=1;delay1ms(100);
                                buzzer=0;delay1ms(100);buzzer=1;delay1ms(100);
                                buzzer=0;delay1ms(100);buzzer=1;delay1ms(100);
                        }
                }
                if(modeflag==1)//录入模式
                {
                        green=1;
                        red=0;
                }
                if(clearalflag==1)
                {
                        clearalflag=0;
                        Clear_All();
                        red=0;
                        green=1;
                        modeflag=1;//进入录入指纹模式
                //        P0=tab[0];//表示没有指纹录入
                                 //w_12864(com,0x98);
                        //        w_12864(dat,0x38);
                        buzzer=0;
                        delay1ms(800);
                        buzzer=1;
                        SaveNumber=0;
                }
                if(changeflag==1)
                {
                        changeflag=0;
                        if(modeflag==0)//识别模式
                        {
                                green=0;
                                red=1;
                        //        P0=tab[0];//显示当前几个指纹
                                //w_12864(com,0x92);
                                //w_12864(dat,0x37);
                         }
                         else          //录入模式
                        {
                                red=0;
                                green=1;
                         //        P0=tab[0]; //显示0
                         //w_12864(com,0x94);
                                //w_12864(dat,0x38);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中断函数
        {
                TL0=0x97;
                TH0=0xbd;
                clk0++;        //延时17ms
        }
        void int0()interrupt 0 //中断0,清除所有指纹
        {
                if(k3==0) //清除所有指纹
                {
                        delay1ms(10);
                        if(k3==0)//如果仍为低电平,表示按有效
                        {
                                 while(k3==0); //等待松手
                                clearalflag=1;
                                changeflag=1;
                        }
                }
        }
        void int1()        interrupt 2        //中断1,模式转换
        {
                if(k1==0)  //模式转换 其中用modeflag来标志。默认从1个指纹开始录入
                {
                        delay1ms(10);
                        if(k1==0)
                        {
                                while(k1==0);
                                modeflag=~modeflag;//0表示录入 1表示识别指纹
                                changeflag=1;
                        }
                }
}

楼主:
已解决,问题出在模块的波特率,用上位机软件将模块波特率改过来后就好用了

网友B:
好厉害,这么多代码,赞!

网友C(2016-05-22):
厉害 正在搞呢,没有思路!  参考参口楼主方案。

网友D:
写这么多代码?指纹需要这么多的代码?

网友E(2016-09-21):
赞一个,,我也正在搞

网友E:
我也正在做,,赞一个

网友E:
下载试试看去

网友E:
楼主,可以再来更详细的资料吗?现在搞这个,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F(2016-12-12):
求教啊,毕业设计急需

网友G:
可以可以,有想法。

网友H(2017-09-06):
求教学,有偿

网友I(2017-10-28):
城章R307指纹识别模块做指纹锁很简单的我日记里有需要的可以去看一下

网友J(2017-12-17):
FPC1012指纹识别模块与单片机stm32谁会做,

网友K(2019-04-09):
六脚的TOUCH和VUSB如何接单片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