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交流杂波变成正弦波?

楼主(2016-04-02):
如何将交流杂波变成正弦波?

网友A:
先整流 滤波稳压,让其变稳定的直流,最后用类似逆变器可变为接近正弦波

网友B:
管理员的方法可能是唯一的方法。

网友C(2016-05-02):
釆用50Hz有源窄带滤波器!因原交流电为正弦波,只是叠加进了各种杂波而已.如果你需正弦纯凈信号,对出力无要求,可采用滤波方法。如需功率·只有釆用楼上的逆变方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