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单相电能表源码

楼主(2016-04-03):
单相飞控智能电表源码,单相多功能电能表源码。电能计量,485通讯,总线通讯,液晶显示等功能
全部源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
///      @file  main.c
///     系统主程序
///
///
///=====================================================================================
///

#define        MAIN
#define AUTOCAL

#include "Liger.h"
#include "typemeter.h"

/**
* 系统默认校表参数
*
* Detailed description starts here.
* 该表记录的电能表的默认校准参数,但系统发生恢复参数失败或是第一次上电等
* 情况时,会从该表中恢复参数
*/

unsigned long code meterprm_table[]=
{  0x00000000,                                 //有功门限高1
    0x5A55D125,                                 //有功门限低1
    0x00000000,                                 //有功门限高2
    0xA3E30760,                                 //有功门限低2
    0x0000001a,                                 //有效值门限高1
    0x67F16719,                                 //有效值门限低1
    0x0018F380,                                 //启动门限1
    0x0018F380,                                 //启动门限2
    0x022EA846,                                 //有功功率比差1
    0x022EA846,                                 //有功功率比差2
    0xFE75A15D,                                 //U比差
    0x10000000,                                 //I1比差
    0x10000000,                                 //I2比差
    0x00000000,                                 //补偿1
    0x00000000,                                 //补偿2
    0x05,                                         //A通道角差校正
    0x05,                                         //B通道角差校正
    0x00000000,                                                  //有功启动门限高位
    0xB4ABA24A,                                   //有功启动门限低位
    0x00000001,                                   //无功启动门限高位
    0x47C60EC0                                    //无功启动门限低位
};

/**
*  根据所给的ID号从外部存储器中恢复数据项,恢复的数据会放在wr_buff中
* @param  chk_id 数据项ID
* @return 1 成功
*         0 失败
//limin   修改 返回值恒定为0
*/
unsigned char recover_item(unsigned int chk_id)
{
        unsigned char i,j,num,value,datanum;
          value=0;
          num=addr_from_coreID(1,chk_id);
          for(i=0;i<num;i++)
             { if((*ID_coretalbpoint[i]).stortype==EEPROM)
              { data_addr.word[1]=(*ID_coretalbpoint[i]).dataaddr;
                    datanum=(*ID_coretalbpoint[i]).datalong;
                    Read_data(EEPROM,datanum);
                        wr_buff[datanum]=0;
                        for(j=0;j<datanum-1;j++)                            //校验和判断
                           { wr_buff[datanum]+=wr_buff[j];
                           }
            if(wr_buff[datanum]==(wr_buff[datanum-1]-0x33))            //如果校验和正确
                        {
                                if((*ID_coretalbpoint[i]).datatype==BCD)
                                {
                                        if(check_X_bcd((datanum-1),wr_buff)==1)         //BCD嘛校验
                                        {
                                                value=1;                                  //检测到合法数据,放在wr_buff中
                                                break;
                                        }
                                }
                                     else
                                {
                                        value=1;                                  //检测到合法数据,放在wr_buff中
                                        break;
                                }
                        }
                }
        }

        return value;
}

//===================================================================================
//函数功能:恢复第一个脉冲的门限
//
//=====================================================================================
void Recover_pd01(void)
{         unsigned char i,value;
          Word32 read_buff;
    //40 bit
          for(i=0;i<2;i++)                                                      //门限值恢复
             {
                     if(recover_item(0x8500+i)==1)                                 //恢复参数正确
                   { read_buff.lword=Longdate_from_xbcd(&wr_buff[1],4);
                 u8PMdatah=wr_buff[0];
                 u32PMdatal= read_buff.lword;
                 u8PMdatah=u8PMdatah<<1;
                                 if((u32PMdatal&0x80000000)==0x80000000)
                                    u8PMdatah|=0x01;
                 u32PMdatal=u32PMdatal<<1;
                 SetMeterCfg(0x10f4+i*6);
               }
                       else                                                          //恢复参数失败
                      { u8PMdatah=(uint8)meterprm_table[2*i];
                 u32PMdatal=meterprm_table[1+2*i];
                                 u8PMdatah=u8PMdatah<<1;
                                 if((u32PMdatal&0x80000000)==0x80000000)
                                    u8PMdatah|=0x01;
                 u32PMdatal=u32PMdatal<<1;
                     SetMeterCfg(0x10f4+i*6);

                       }
            }

        for(i=0;i<2;i++)
          {value=0;
                   ReadMeterPara(0x10f5+i*6);
                   if(recover_item(0x8503+i)==1)                                   //防潜门限值设定
                 { read_buff.lword=Longdate_from_xbcd(&wr_buff[0],4);
                           if(u32PMdatal!= read_buff.lword)
                 { u32PMdatal= read_buff.lword;
                                   value=1;
                                 }
             }
                      else                                                                 //恢复参数失败
                    { if(u32PMdatal!=meterprm_table[6+i])
                             { u32PMdatal=meterprm_table[6+i];
                                   value=1;
                                 }
                 }
                   if(value==1)
                   {
                     u32PMdatal <<= 1;
                     SetMeterCfg(0x10f5+i*6);
                       }
            }
}

//===================================================================
//函数功能:恢复第一个CF之后的门限值
//===================================================================
void Recover_pd(void)
{ unsigned char i,value;
  Word32 read_buff;
  for(i=0;i<2;i++)                                                  //门限值恢复
     { value=0;
           ReadMeterPara(0x10f4+i*6);
           if(recover_item(0x8500+i)==1)                                 //恢复参数正确
           { read_buff.lword=Longdate_from_xbcd(&wr_buff[1],4);
             if(u8PMdatah!=wr_buff[0])
                { u8PMdatah=wr_buff[0];
                  value=1;
                }
             if(u32PMdatal!=read_buff.lword)
                { u32PMdatal= read_buff.lword;
                  value=1;
                }
            }
       else                                                          //恢复参数失败
           { if(u8PMdatah!=(uint8)meterprm_table[2*i])
                        { u8PMdatah=(uint8)meterprm_table[2*i];
                                  value=1;
                                 }
                         if(u32PMdatal!=meterprm_table[1+2*i])
                 { u32PMdatal=meterprm_table[1+2*i];
                                   value=1;
                                 }
               }
           if(value==1)
            SetMeterCfg(0x10f4+i*6);
     }

         for(i=0;i<2;i++)
     {     value=0;
                   ReadMeterPara(0x10f5+i*6);
                   if(recover_item(0x8503+i)==1)                                   //防潜门限值设定
                 { read_buff.lword=Longdate_from_xbcd(&wr_buff[0],4);
                           if(u32PMdatal!= read_buff.lword)
                 { u32PMdatal= read_buff.lword;
                                   value=1;
                                 }
             }
                      else                                                                 //恢复参数失败
                    { if(u32PMdatal!=meterprm_table[6+i])
                             { u32PMdatal=meterprm_table[6+i];
                                   value=1;
                                 }
                 }
                   if(value==1)
                   {
                     SetMeterCfg(0x10f5+i*6);
                        }
     }

}
//===============================================================================
//函数功能:恢复除门限值之外的参数
//================================================================================
void Recover_metprim(void)
{         uint8 i,value;
        unsigned char xdata *point;
          Word32 read_buff;
    for(i=0;i<7;i++)                                                      //参数恢复
        { value=0;
              ReadMeterPara(0x10dd+i*6);
                  if(recover_item(0x8505+i)==1)                                   //恢复参数正确
                { read_buff.lword=Longdate_from_xbcd(&wr_buff[0],4);
              if(u32PMdatal!=read_buff.lword)
                             { u32PMdatal= read_buff.lword;
                                   value=1;
                                 }
            }
                     else                                                             //恢复参数失败
                   { if(u32PMdatal!=meterprm_table[8+i])
                         { u32PMdatal=meterprm_table[8+i];
                   value=1;
                                 }
                 }
                  if(value==1)
             SetMeterCfg(0x10dd+i);
          }
        point=&PHCCtrl1;
    for(i=0;i<2;i++)                                                        //角差值设定
          { if(recover_item(0x850e+i)==1)
                 { if(*(point+i)!=wr_buff[0])
                              *(point+i)=wr_buff[0];
             }
                      else                                                                 //恢复参数失败
                    { if(*(point+i)!=meterprm_table[15+i])
                              *(point+i)=meterprm_table[15+i];
                     }
          }
}
/**
*  回复校表参数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Recover_meter(void)
{
   Recover_pd01();                //恢复门限
   Recover_metprim();             //恢复比差等其他参数
}

/**
*  初始化IO口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port_init(void)
{

        P0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1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2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3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4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5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6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7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8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0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1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2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3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4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5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6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7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8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2OE&=(~BIT5);                                  //输出使能
        P2OD|=BIT5;                                     //输出高电平
}

void IO_Sleep()
{
    P0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1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2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3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4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5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6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7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8OE = DISABLE_PORT_OUTPUT_ALL;

        P0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1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2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3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4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5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6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7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P8IE = DISABLE_PORT_INPUT_ALL;

}
/**
*  初始化TIMER0,10ms中断一次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 工作在模式1
        CKCON|=0x08;         // clk
    TL0  = 0xff;         //10ms
           TH0  = 0x7f;
           TR0 = 1;                     // 开定时器0
        SetInterrupt(1);     //打开中断

}

/**
*  初始化ADC,设定当前的测量频率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Inti_anlmode(void)
{
        InitAnalog();                          //初始化模拟模块
          SetADC(SETADC_IA,SETADC_CLOSE);                    //A通道电流关闭
           SetADC(SETADC_IB,SETADC_IT16);                         //B通道电流,采用16倍增益
           SetADC(SETADC_U,SETADC_IT1);                //电压通道,采用1倍增益
           SetMChannel(SETM_TEMP,SETM_T1);      //开m通道,1倍增益,测量温度测量模式
           Alt_50_60Hz(ALT_50HZ);                //50hz
           PowerDown=0;
}

/**
*  初始化计量系统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Inti_metermode(void)
{
    SysCtrl&=0xef;                //开启计量电路时钟
    PMCtrl4=0x00;
        PMCtrl1&=(~0xe0);
           Inti_anlmode();                // AD增益
           PMCtrl1=0x70;                  //选择B通道剂量
    InitMeter();                   //初始化计量电路
    u32PMdatal=0x01;
    SetMeterCfg(0x10f5);           //潜动门限1
    SetMeterCfg(0x10fb);
           Recover_meter();               //恢复校表参数
    PMCtrl1=0x7b;                                        //使能U,B,UM通路,选择B路计量,使能角差校准
    PMCtrl3=0x20;                                        //一路有功计量,一路无功计量,开启次谐波滤波
        PMCtrl4=0x20;                                        //??????
    CFCtrl=0x00;                                        //用正反有功产生CF1
    CFNumber=0;
    CF1Number=0;
    ULowFlag=0;
        CF1Flag=0;
    CFFlag=0xd5;
           count_opencftime=100;            //CF延时1妙打开
           F_PmIdle = 0;
        pmIdleCnt = 0;
}

/**
*  系统初始化,初始化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寄存器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Init_System(void)
{
           port_init();                //初始化io口
           SetXRam(1);                 //开启对XRAM的写保护
           Init_Timer0();
           Inti_metermode();

}

/**
*  复位计量模块,当检测到计量有问题是会调用该函数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reset_primjiaobiao(void)
{
          Inti_metermode();                              //初始化计量模块

}

/**
*  检测CF脉冲是否有异常,通过将1s内产生的CF脉冲个数与门限CF脉冲个数比较,决定是否需要复位计量模块
* @param  data_cf  CF脉冲个数
* @return 0   脉冲个数异常
*          data_cf 正常脉冲个数
*/
unsigned long check_jump(unsigned char data_cf)
{
        unsigned long value;
        if(data_cf>max_CF)
      {
                      value=0;                                            //停止能量计量
                    if(count_errenergmode<10)
                {
                        count_errenergmode++;
                         reset_primjiaobiao();                          //重新初始化计量模块
               }
        }
        else
      {
                      count_errenergmode=0;
                    value=data_cf;
        }

        return value;
}

/**
*  读取CF active energy 脉冲个数,累加脉冲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
void read_encount(void)
{
        unsigned char temp_CF1,temp_CF2,temp_data;
        unsigned int Temp_CFNumber;
          temp_data=PMCtrl4;
        temp_CF1=0;

    ReadMeterPara(0x10f2);
    buffer_energ[0]=u32PMdatal;
    ReadMeterPara(0x10f3);    //读有功脉冲数
    buffer_energ[2]=u32PMdatal;
          if(buffer_energ[0]>buffer_energ[1])                    //如果脉冲数有增加
            { temp_CF1=buffer_energ[0]-buffer_energ[1];           //计算增加的脉冲数
              temp_CF1=check_jump(temp_CF1);                       //防飞走
              }
        if(buffer_energ[2]>buffer_energ[3])
        {
                  temp_CF2=buffer_energ[2]-buffer_energ[3];
                 // temp_CF2=check_jump(temp_CF2);                       //防飞走
        }
        if(CFFlag==0x55)
        {
        if((temp_CF1!=0)||(temp_CF2!=0))
                {

                  sumCF_Z=sumCF_Z+temp_CF1+temp_CF2;                           //能量脉冲累加

                }
        }
        if(CFFlag==0xd5)
                {
        if((temp_CF1==1)||(temp_CF2==1))
          {
           sumCF_Z=sumCF_Z+temp_CF1+temp_CF2+1;
           CFFlag=0x55;
          }
            }

          buffer_energ[1]=buffer_energ[0];
        buffer_energ[3]=buffer_energ[2];
         ReadMeterPara(0x10f2);
                 Temp_CFNumber=u32PMdatal;
         if(Temp_CFNumber>0xf000)
            {
             buffer_energ[1]=0;
             u32PMdatal=0;
             SetMeterCfg(0x10f2);
            }
       ReadMeterPara(0x10f3);
             Temp_CFNumber=u32PMdatal;
            if(Temp_CFNumber>0xf000)
            {
            buffer_energ[3]=0;
             u32PMdatal=0;
             SetMeterCfg(0x10f3);
            }
}

*/

/**
*  恢复电量整数部分,3字节
* @param  rec_id  电量整数部分的ID
* @return  void
*/
void Recover_int(unsigned int rec_id)
{
        check_engint(rec_id);
}

/**
*  恢复电量小数部分,在存放小数的时候,每走1万度存放的位置向后移动一个字节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Recover_dot(unsigned int dotaddress,unsigned int ID)
{
        unsigned int temp_addr;
        addr_baseonIDandtype(RAM,ID);
    temp_addr=(*ID_coretalbpoint[0]).dataaddr;
           temp_addr=(ram[temp_addr]&0x0f);
           data_addr.lword=dotaddress+temp_addr;
           Read_data(EEPROM,1);
           if(checkone_bcd(wr_buff[0])==0)
           {
                   Read_data(EEPROM,1);
                if(checkone_bcd(wr_buff[0])==0)
                        wr_buff[0]=0;
           }

           addr_baseonIDandtype(RAM,ID);
           data_addr.word[1]=(*ID_coretalbpoint[0]).dataaddr+3;
           Write_data(RAM,1);
}

//=========================================================
//函数功能:恢复电量数据
//=========================================================
void Recover_eng(void)
{
        Recover_int(ID_POSENGSUM);                           //恢复组合电量整数部分
        Recover_dot(EEP_Save_engdot,ID_POSENGSUM);           //恢复组合电量小数部分

        Recover_int(0x0200);                                                                //正向
        Recover_dot(EEP_Save_engdotZ,0x0200);

        Recover_int(0x0300);                                                                //反向
        Recover_dot(EEP_Save_engdotF,0x0300);
}

/**
*  恢复电能表的参数,如果读取外部存储器失败,将默认的参数写入存储器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Recover_prim(void)
{
        unsigned char i,len;

    wr_buff[0]=0;
        wr_buff[1]=0x12;                                           //默认为1200
        wr_buff[2]=0;
        addr_baseonIDandtype(RAM,ID_CHANGSHU);
        data_addr.word[1]=(*ID_coretalbpoint[0]).dataaddr;
        Write_data(RAM,(*ID_coretalbpoint[0]).datalong);

        if(recover_item(ID_BANTRATA)==0)                                   //如果恢复波特率出错
           {
                     wr_buff[0]=0x08;                                                   //默认参数2400
           }
        addr_baseonIDandtype(RAM,ID_BANTRATA);
        data_addr.word[1]=(*ID_coretalbpoint[0]).dataaddr;
        Write_data(RAM,(*ID_coretalbpoint[0]).datalong);

        if(recover_item(ID_COMADDR)==0)                                   //恢复表地址错误
           {
                   for(i=0;i<6;i++)
                              wr_buff[i]=0x11;
           }
        addr_baseonIDandtype(RAM,ID_COMADDR);
        data_addr.word[1]=(*ID_coretalbpoint[0]).dataaddr;
        len=(*ID_coretalbpoint[0]).datalong;
        Write_data(RAM,len);

        if(recover_item(0x8400)==0)                                     //恢复表号错误0000001
           { for(i=0;i<5;i++)
        wr_buff[i]=0;
          wr_buff[5]=0x01;
           }
        addr_baseonIDandtype(RAM,0x8400);
        data_addr.word[1]=(*ID_coretalbpoint[0]).dataaddr;
        len=(*ID_coretalbpoint[0]).datalong;
        Write_data(RAM,len);

}

/**
*  恢复CF脉冲余量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Recover_tindiandata(void)
{
          data_addr.word[1]=EEP_Save_cf;                                        //CF 恢复
          Read_data(EEPROM,2);

          if(wr_buff[1]==(wr_buff[0]+0x33))
    { if(wr_buff[0]>128)
           wr_buff[0]=0;
        }
        else
           wr_buff[0]=0;

   sumCF=wr_buff[0];

}

/*
void RTCIOOff()
{
  CfgPort(4,0);
  P1ID&=~(BIT0);
  P1OE|=BIT0;
  P1IE&=~(BIT0);
}
*/
//==================================================
//函数功能:恢复数据
//备注:
//===================================================
void Recover_data(void)
{
        Recover_eng();                 //恢复电量
          Recover_tindiandata();         //恢复停电时保存的数据
          Recover_prim();                //恢复参数
}

/**
*  检测当前的供电模式
* @param  void
* @return 1  市电供电
*         0  电池供电
*/
unsigned char check_powertype(void)
{
        unsigned char value;
          if((Systate&0x01)==0x01)
                      value=1;                    //正常供电
          else
      {
                      if((Systate&0x01)==0x01)
                             value=1;
                 else
                             value=0;
        }

          return  value;
}

/**
*  初始化系统各个模块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Init_modul(void)
{
          Init_disp();                             //初始化显示模块
          init_RTCmode();                          //初始化RTC模块
          int_energeadd();                         //初始化能量计量模块
          Init_checkmode();                          //初始化check模块
    init_485comm();                          //初始化485模块
    InitInfrComm();                          //初始化红外模块
        Initcommu();                             //初始化通讯驱动
        Init_Mchannel();                           //初始化M通道
    SysInitAutoCal();                         //初始化自动校
}

/**
*  初始化停电模块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ini_sleepmode(void)
{ CfgInterrupt(0);                //关所有中断
  EA=0;                           //关总中断
//  time_jihuo=0;
//  time_lostiv=0;
//  CfgPort(4,0);                   //秒脉冲输出打开
  port_init();                    //禁止IO口输入输出
}

/**
*  停电初始化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Init_jihuo(void)
//{
//  Init_disp();                             //初始化显示模块
//  sta_meterrun=5;                          //激活模式
//  time_jihuo=0;
//}

/**
*  停电保存各类数据,备注:包括:电量小数,CF脉冲位数,当月平均功率因数、停电时间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savedata_tingdian(void)
{
  //======================================================================CF
  wr_buff[0]=sumCF;
  wr_buff[1]=wr_buff[0]+0x33;
  data_addr.word[1]=EEP_Save_cf;
  Write_data(EEPROM,2);
}

/**
*  开启CF脉冲输出
* @param  void
* @return void
*/
void Open_CF(void)
{
        unsigned char i;
        if(count_opencftime==0)
            { i=PMCtrl4;
                    if((i&0x18)!=0x18)                                  //如果cf没有开
                {
                        i=PMCtrl4;
                             if((i&0x18)!=0x18)
                             { i|=0x18;                                 //开CF
                           PMCtrl4=i;
                   SetInterrupt(14);                        //开CF1中断
                 }
                    }
           }
    if(ULowFlag==0)
       { if(CFNumber>=1)
                { ULowFlag=1;
                          Recover_pd();                   //第一个脉冲之后,恢复正常门限值
                    }

             }

}

//计量防潜动 判断
void pm_Idle(void)
{
   unsigned int temp_int;
   unsigned long xdata  temp;

   //if((PMCtrl4&0x18)==0)
   //  return;
   //--------------------------获取脉冲常数
           addr_baseonIDandtype(RAM,ID_CHANGSHU);                                //获取脉冲常数指针
           data_addr.word[1]=(*ID_coretalbpoint[0]).dataaddr;
           Read_data((*ID_coretalbpoint[0]).stortype,(*ID_coretalbpoint[0]).datalong);
           temp_int=value_hex_from_2bcd(&wr_buff[1]);
           if((temp_int>12800)||(temp_int<200))                                  //脉冲常数是否异常
       temp_int=1200;
///计算0.4%IB启动电流时的功率
   temp=meterprm_table[1];
   temp >>= 11;
   temp |= (meterprm_table[0]<<21);
   temp *= type_Ib;
   temp /= 2250;
   temp *= temp_int;
   temp *= type_volit;                  //220V x 10A /100
   temp /= 312500;

   ReadMeterPara(DATAP);
   if(u32PMdatal&0x80000000)
          u32PMdatal = (~u32PMdatal) +1;
   if(u32PMdatal>=((temp*6)/10) )  //加启动电流时的功率的 60%
   {
     if(F_PmIdle)
         {
             if(pmIdleCnt<5)
                           pmIdleCnt++;
                 else
                 {
                    F_PmIdle = 0;
                        pmIdleCnt = 0;
                        PMCtrl4 &= ~BIT5;        //关闭防潜功能,         复位防潜能量桶
                        PMCtrl4 |= BIT5;        //开启防潜,重新进行防潜计算
                 }
         }
         else
             pmIdleCnt = 0;
   }
   else if(u32PMdatal<= ((temp*3)/10) )         //加启动电流时的功率的 30%
   {
      if(!F_PmIdle)
          {
             if(pmIdleCnt<5)
                           pmIdleCnt++;
                 else
                 {
                    F_PmIdle = 1;
                        pmIdleCnt = 0;
                 }
          }
          else
                pmIdleCnt = 0;
   }
}
/**
      * 流程描述
      *
      * 主程序根据系统状态寄存器的状态来判断当前是执行哪类操作
      * RTC 唤醒 (BIT2)  快速休眠(注意快速休眠必须配合PLL快速流程,不然无法休眠)
      * 看门狗复位(BIT4)   恢复系统状态
      * IO口复位(BIT3)     更新显示
      * 正常上电(BIT0)     正常上电流程
      */
void main(void)
{   uint8 dispflashtime,waketime;
jumpsta:
     F0=1;
     CLKFRQ=1;

     SPCFNC=0x01;
     XBYTE [0x8002] = 0x86;
     SPCFNC=0x00;
     SetMeterFunc(0);                                           //关CF输出
     if(Systate & BIT2)                                         // rtc reset
            {  CtrlMEAS = 0x80;                                     //关LDO33
                   if(sta_meterrun==run_sleepdisp)                      //程序在停电显示模式
              { waketime=0;
                dispflashtime++;
                                if(dispflashtime==5)
                                    { Disp_close();
                                        }
                            else if(dispflashtime==10)
                    { if(BatteryInfo==1)
                          Disp_err1();                          //显示err1
                      else
                                            Disp_oninsleep();                      //显示电量
                                       }
                else if(dispflashtime==15)
                    { Disp_close();
                                        }
                else if(dispflashtime>19)
                    { dispflashtime=0;
                      Disp_oninsleep();                      //显示电量
                    }
                if(save_lastday!=RTCHC)
                    { save_lastday=RTCHC;
                      times_cutpower++;
                      if(times_cutpower>TIMDISOCUTP)            //显示7天,超过7点则进入休眠模式
                         { times_cutpower=0;
                           CloseLCD();
                           sta_meterrun=run_sleep;             //进入睡眠模式
                                                   waketime=3;                         //一天唤醒一次
                         }
                    }
                       }
          else
                     waketime=3;
         CfgRTC(0,waketime);                                     //32768,定时唤醒
         if(check_powertype()==1)
           { ClearWDT();
             goto jumprun;
                   }
                 Sleep();
                 if(check_powertype()==1)
           { ClearWDT();
             goto jumprun;
                   }
        }
     #ifdef        DEBUG
     #else
     else if(Systate & BIT4)
           { SetPLL(SETPLL_3_2M);                       //开启pll
         Init_System();
             Recover_data();                            //恢复数据 re
         Init_modul();
         EA = 1;                                    //开总中断
         ClearWDT();
       }
     #endif
           else if(Systate & BIT3)                    // io reset
           {if(check_powertype()==1)
           { ClearWDT();
             goto jumprun;
                   }
                 Sleep();
        }
         else              // 正常上电复位
           {
jumprun:
         SetPLL(SETPLL_3_2M);                       //开启pll
         Init_System();
         Recover_data();                            //恢复数据
             Init_modul();
             EA = 1;                                    //开总中断
         ClearWDT();
       }

         /**
          * 正常运行部分,该部分中,系统反复执行以下流程
          * RTC时钟刷新模块
          * 计量模块CF打开
          *
          */

run_zhengchang:

        while(check_powertype()==1)                               //市电供电
           {
              PowerDown=0;
          ClearWDT();                                   //喂狗
                  if(check_powertype()==0)
                     break;
                  Rtc_refreshmode();                            //时钟刷新
                  if(check_powertype()==0)
                     break;
                  commu_mode();                                  //通讯模块
              if(check_powertype()==0)
                      break;
                  Open_CF();
              if(check_powertype()==0)
                     break;
                  display_mode();                               //显示模块
                  if(check_powertype()==0)
                     break;
              energ_addmode();                              //能量计量模块
          if(check_powertype()==0)
                     break;
          check_mode();                                   //自检模块
          if(check_powertype()==0)
                     break;
           Mchannelmode();                                   //M通道测量

           }
//==============================================================================================停电处理部分
   if(check_powertype()== 0)                                   //电池供电
      { while(1)
              { if(check_powertype()==1)
                    { ClearWDT();
                      PowerDown=0;
                      goto run_zhengchang;
                           }
                else
                          { PowerDown++;
                         delay_1ms();
                         ClearWDT();
                            if(PowerDown>3)
                                   goto xiumian;
                          }
          }
      xiumian:
         savedata_tingdian();                                  //停电保存数据
         ClearWDT();
             CfgRTC(0,0);                                          //32768,1秒唤醒
                 ini_sleepmode();                                      //初始化停电模式
                 IO_Sleep();
                 times_cutpower=0;                                      //停电计时器
                 dispflashtime=0;                                       //闪烁时间
               Ini_sleepdisp();
         if(check_powertype()==1)
           { ClearWDT();
             goto jumpsta;
                   }
                sta_meterrun=run_sleepdisp;                            //程序进入停电显示模式
                 Sleep();
         }
   else
     goto run_zhengchang;
}

//=========================================================================================停电激活
#undef AUTOCAL
#undef        MAIN

网友A:
你好,能够把源码发给我学习一下,可以吗?谢谢!!!

网友B:
卖源码,请到供求信息发布去

网友C(2017-07-01):
楼主,有没有更详细的电能表设计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