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FAT32读sd卡点阵屏灰度图片显示

楼主(2016-04-03):
/***********************************************
            16x32点阵屏16级灰度显示
                        单片机:STC12C5616AD
                          程序原创:徐长伟
                          时间:2015/08/03
//分五场扫描增加亮度,全高PWM扫三场,1/2PWM一场,1/4PWM一场
//每个char数据存两个点的数据以节约空间
***********************************************/
#include<STC12C56.H>
#include"mydef.h"
#include"init.h"

/********延时函数2***********/
void delay(uint a)
{
uint c;
        for(c=0;c<50000;c++)
        for(;a>0;a--);
}
/********清0函数***********/
void delete ()
{
uchar m,n;
for(m=0;m<16;m++)
         {
          for(n=0;n<16;n++)
            {
            dispram[n+m*16]=0;
            disphuan[n+m*16]=0;
                }
         }
}
/********串口发送函数***********/
void UART_Send (uchar dat)
{
TI=0;
SBUF=dat;
while(!TI);
TI=0;
}
/********灰度修正函数***********/
void huidu_chuli ()
{
uint i;
uchar x,y;
for(i=0;i<256;i++)
         {
          x=dispram[i]&0xf0;
          y=dispram[i]&0x0f;
          x>>=4;
          //if(x>0&&x<15)
          x-=4;
          //if(y>0&&y<15)
          y-=4;
          if(x>15)x=0;
          if(y>15)y=0;
          dispram[i]=0;
          dispram[i]=x<<4;
          dispram[i]|=y;
         }
for(i=0;i<256;i++)
         {
          x=disphuan[i]&0xf0;
          y=disphuan[i]&0x0f;
          x>>=4;
          //if(x>0&&x<15)
          x-=4;
          //if(y>0&&y<15)
          y-=4;
          if(x>15)x=0;
          if(y>15)y=0;
          disphuan[i]=0;
          disphuan[i]=x<<4;
          disphuan[i]|=y;
         }
}
/********74HC595移位寄存器送数子函数***********/
/*
void song(uchar z,uchar y)//带参数函数
{
uchar num;//定义变量
for(num=0;num<8;num++)//移动8次将数据发送完毕
{
  CLK=0;//上升沿送走数据
  if(z&0x01==1)//将高7位屏蔽掉,保留最低位判断 ////////上半屏(右半屏)
  DATA=1;//为1就将74HC595数据端置1
  else
  DATA=0;//否则给0
  if(y&0x01==1)//将高7位屏蔽掉,保留最低位判断 ////////下半屏(左半屏)
  DATA_TOP=1;//为1就将74HC595数据端置1
  else
  DATA_TOP=0;//否则给0
  CLK=1;//高电平形成上升沿
  z>>=1;//将数移走一位
  y>>=1;
  }
}
*/

/********灰度分场处理函数***********/
void huidu ()
{
static uchar k,l,s,ss,v,num;
uchar temp,temp1,temp2;
v=hang;//下一行
for(k=0;k<32;k++)
                         {
                         Gray[k]=0;//清除内存
                         }
for(num=0;num<4;num++)//每次存一行的点的全部4BIT(权*N,N=0~3)灰度值
  {
for(k=0;k<4;k++)//Gray数组里每个字节存4个点的权*N位灰度值,32行点阵分为16行*2,所以要4*2=8个字节
   {
   s=8;
   for(l=0;l<4;l++)//Gray里每个字节存两个点的灰度值(16级灰度来说)每次存两个点的各一位灰度(即两位)循环4次就是8位
      {
          ss=s-1;
          temp2=l+(k<<2)+(v<<4);
          temp=dispram[temp2];//把内存里数据依次调出
          temp1=disphuan[temp2];//把内存里数据依次调出
          Gray[k+(num<<3)]|=((temp>>p)&0x01)<<ss;//右移4位后数据高4位的后半字节依次将BIT4-BIT7右移
          Gray[k+4+(num<<3)]|=((temp1>>p)&0x01)<<ss;
          p-=4;//右移指针等于0处理前半字节
          s--;//左移指针减一以便依次将每一组BIT位从高位至低位顺序存入Gray[k]
          ss=s-1;
          Gray[k+(num<<3)]|=((temp>>p)&0x01)<<ss;//右移0位后数据低4位的数据前半字节依次将BIT0-BIT3右移
          Gray[k+4+(num<<3)]|=((temp1>>p)&0x01)<<ss;
          p+=4;//右移指针等于4处理后半字节
          s--;//左移指针再减一
          }
   }
   p++;//将数据灰度值右移一位(第0BIT直到第3BIT)
  }
  p=4;//右移4位后复位到4
}

/***************串口初始化函数*****************/
void UART_OK ()
{
CCAPM1=0X00;
P3M0=0x00;
P3M1=0x00;
SCON=0X40;//串口方式1/REN=0
PCON=0X80;// 波特率倍增
TMOD = 0x20;               // TMOD: timer 1, mode 2, 8-bit 重装
TH1= 0xFD;               // TH1:  重装值 57600 波特率 晶振 33.1776MHz
TL1= 0xFD;
TR1= 1;                  // TR1:  timer 1 打开
PPCA_LVD=0;
EPCA_LVD=0;
ES=0;
REN=1;
PS=1;
IPH|=~PPCA_LVDH;
EA=1;
TR0 = 0;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n;
        //Init();
        delay(3000);
        UART_OK();
        CCAP1L=PWM_1_8;
        CCAP1H=PWM_1_4;

        qie=0;
while(1)
        {
  if(!flag_es_ok)
  {
        while(aa!=_READY_) //从机等待主机发送的握手信号
        {
          UART_Send (_STAR_);
                if(RI)
                {
                aa=SBUF;
                RI=0;
                }
        }
    UART_Send (_OK_);
        ES=1;
        }
check=255;//数据校验初值
while(!flag_es_ok);
if(!flag_es_init) huidu_chuli ();//灰度修正
if(!flag_es_init){flag_es_init=1;Init();}

   if(qie==TIME_1)
       {
           LED=1;
           aa=_BUSY_;
           flag_es_init=0;
           flag_es_ok=0;
           ISP_CONTR|=SWRST;//软复位
           }

                  if(flag_zhen)//如果一帧扫描完就右移一次
                   {
                   flag_zhen=0;
                   if(++hang==16)//显示16行
                      {
                          hang=0;
                          qie++;
                          }

                   }
          if(flag_qie){flag_qie=0;huidu ();}//灰度分解

          if(flag_chang)////每场进入一次/如果一场扫描完再切到下一行避免虚影
           {
           if(flag_es_ok)
                  {
                    for(n=8;n>0;n--)//lienum=595片数//595片数=6以上显示才稳定song(~Gray[n-1],~Gray[n+3]);
                    {
                        if(n>4)
                         {
                         _datu=~Gray[n-5+(t<<3)];
                         _datd=~Gray[n-1+(t<<3)];
                         DATA=_datu0;
                         DATA_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