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摸下STM32先自制一个STM32F103Cxxxx转51板

楼主:
现在学貌似STM32系列单片机较为流行于是自己也跟下风,但要搞个硬件板才行
网上有不少的板子,有点外设的板子几乎都近百或上百元,而所以的最小系统板
也小的太离谱了,想想自己手头有不少c51开发板在睡觉呢,所以准备全新打造
一个转接板这样一来之前51板上的外设就应该说全部可以得到有效的利用了

如同一个DIP40封装的芯片大小这样可以直接扦在51学习板的紧锁座上

网友A(2016-04-05):
这个想法好。

网友B:
测试中,从流水灯数码管走起。。。。。。。。

自制ST_Link成功

新板回来了已可以当STM32转51亦也可作STM32最小系统板,载板带,复位,BOOT0/BOOT1选择,USB口供电,等。

网友B:
通过PCF8574T模块驱动1602液晶显示器 只占用2个I/O口,调试成功

适合1 元的POS机上的芯片哟 STM32F103Rxxx最小系统板

网友B:
STM32F103RCT6最小系统板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0.kuFKqJ&id=530603998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