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hex文件生成不了

楼主:
大家好,我最近初学单片机,好多东西都不懂,最开始安装了keil软件,可以生成hex文件,回来不知怎么了就生成不了,最开始用的汉化版的卸载了重新安装了英文版的也不行,#include<reg52.h>sbit p1_1=P1^0;
void main()
{
p1_1=0;
while(1);
}
这是我写的个简单程序实验能否生成hex文件,求解,多谢多谢!

网友A(2016-04-04):
我这边的Keil要执行编译和生成hex文件这两个操作两次才能生成文件,也不知道是不是抽风了。
或者有时候生成不了你可以考虑把工程关了新建一个,有时就能用了

网友B:
设置上面把hex的框打上勾就好了

网友C:
设置里勾选hex

网友D:
只点hex那个,别的默认就好了,不行重新安装吧,应该能解决所有问题

网友E:
keil查找旁边有个棒,点击设置就好了

网友F:
勾选下载hex就可以了,至于软件,那没办法,就是盗版的问题吧

网友G:
默认不生成hex,需要手动设置,百度一下keil教程,一共没几项设置,

网友H:
设置下就好了额

网友I:
重新安装不行百度

网友J:
点击菜单“Option for Tagret '...'” ---> 选择“Output”页--->钩选“Create HEX File”--->重编译   如果程序无误,在Project的当前目录即会产生HEX文件

网友K:
在那个像魔法棒那个标志里面,output中生成hex文件打钩

网友L:
你的安装目录文件夹是中文命名的是吗??中文的都没办法生成

网友M:
target options里勾选create hex

网友N:
在设置里勾选HEX

网友O:
在设置里输出对话框把产生hex文件打勾

网友P:
点击菜单“Option for Tagret '...'” ---> 选择“Output”页--->钩选“Create HEX File”--->重编译

网友Q:
在输出设置里面有个HEX输出复选框打上勾就好了

网友R:
点击魔法棒,输出里把HEX勾上

网友S:
勾选生成HEX文件就好啦,看图

网友T:
重新安装一个汉化破解版的

网友U:
默认是不生成hex的呢

网友V(2016-12-16):
在设置里面选择生成hex

网友W(2018-12-25):
勾选了也不行

网友X:
你会不会编译出错了啊

网友Y:
output 然后把hex勾上就行

网友Z:
设置当中有一个选项选中就行,至于程序下载你可以去官方下一个STM-ISP

网友AA:
设置里面输出HEX打勾

网友AB:
点击工具栏上方的options of target中的output,把里面的create the hex勾选后,再翻译,建立一次

网友AC:
在菜单栏有个project,然后options for、、、,里面output里面把 hex那里钩上就行了

网友AD:
勾选生成hex选项,然后再次编译,这样都不行的话可能是你下载有问题

网友AE:
这个教程可以帮助你
http://www.51hei.com/bbs/dpj-26246-1.html

网友AF:
你工程是不是正确编译通过了?
然后在看下软件配置,百度下就知道了。

网友AG:
在设置页未勾选生成HEX文件

网友AH:
点击那个魔法棒,选Output,勾选Creat HEX File HEX Format就能生成了,你可以多勾几次,有的时候得多试几次

网友AI:
点击那个魔法棒,选Output,勾选Creat HEX File HEX Format就能生成了。

网友AJ:
在设置里面勾选hex,再试一次

网友AK:
KEIL软件里面有一个魔术棒  点击  然后选择勾选输出HEX文件即可

网友AL:
点击魔法棒,点第三个Output,下面有个Create HEX F ij,把这个勾选上就可以产生HEX文件了

网友AM:
能生成,百度上有详细讲解

网友AN:
keil默认是不会生成HEX文件的,你可以点击点击Option for Tagret ...里面的Output勾选Create HEX File。

网友AO:
这个是要设置,在options里的选项卡中选择Output,打钩Create Hex File,之后再重新编译,就可以生成.hex文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