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控制舵机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6-04-04):
出现的问题是,每次用单片机驱动舵机时,舵机还没有旋转到程序设置的角度,就回到初始位置了,这个时候我发现单片机里的程序也从头开始了,请教大神这是什么原因!舵机和单片机公用的一个电源,都是从USB驱动接出来的

网友A:
是断电复位吗

网友B:
应该是单片机复位了。

网友C:
把舵机的电源和单片机分开就行啦,舵机的电流大,已启动单片机就复位。

网友D:
舵机的功耗比较大,注意一下电源部分

网友E:
程序贴出来看看

网友E:
估计电流不够大

网友F:
可能是电源容量不够,舵机运行电流比较大。

网友G(2017-02-12):
可能是单片机的电源驱动不了吧

网友H:
舵机电流过大拉低了电源电压导致单片机复位。

网友I:
分开供电试试

网友J:
我用电脑的USB口供电时也出现了舵机运转单片机不断复位的情况,用万用表测量发现是舵机启动时把电压拉低了,后改用开关电源供电就正常了,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