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机显示1禾H 不循环 哪里错了

楼主(2016-04-05):
#include<reg52.h>
#include"hl52_h.c"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duma[6]={ 0X6,0X5B,0X4F,0X66,0X6D,0X7D} ;
uchar code weima[6]={0xfe,0xfd,0xfb,0xf7,0xef,0xdf};

void delay(float t)
                {

                   unsigned int k,j;
                   j=t*100        ;
                   while(j-->0)
                   {
                   for(k=200;k>0; k--)  ;
                   }
        }

  void  main ()
{
       int i=0;
           while(1)
           {
                   DU=1;
                 P0=duma[i];
                  DU=0;
                  WEI=1;
                  P0=weima[i];
                 WEI=0;
                delay(9);
                i=i++;
                //if(i=5)
                //  {
                //  i=1;
                //  }
                   DU=1;
                   P0=0X76;   //显示H
                   DU=0;
                   WEI=1;
                   P0=0X0;
                   WEI=0;
                   delay(8);

           }
}

楼主:
各位大哥,帮帮忙。我一个人学没人指导。路漫漫啊

楼主:
IF语句

                   P0=0X76;   //显示H
                   DU=0;
                   WEI=1;
                   P0=0X0;
                   WEI=0;
                   delay(8);
实验 了 去了以上段可以运行。但是IF语句加上去就不行了

楼主:
问题找到啦原来 I=5不是判断语句

网友A:
谢谢分享问题的解决方案

网友B:
DU=1,这个没定义,另外if(i==5)应该是这样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DU=1,这个没定义,另外if(i==5)应该是这样子的

谢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问题的解决方案

谢谢BOSS关心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