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显示程序是放在主程序好还是中断里好

楼主(2016-04-05):
用单片机+lcd做一个时钟电路,时钟显示程序是放在主程序里循环调用好还是中断里每中断一次执行一次好

网友A:
都是可以的。

网友B:
中断中尽量少放语句。

网友C:
这个要看具体情况。一般还是不要放在中断服务程序中为好。

网友D:
最好放在中断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最好放在中断里面。

为什么呢,有人说中断尽量简短

网友E: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理论上都是可以的。

网友F:
都是可以的

网友G:
最好还是中断 使用始终

网友H(2017-05-05):
中断里面好

网友I:
最好是写一个lcd的显示函数库,只需要在主函数添加这个库函数就行了

网友J:
小程序无所谓,大型程序就要考虑中断代码过长的影响。C51毕竟不是多线程结构,主要考虑内外的相互影响,尤其当有精度要求时,要合理处理。中断提供了及时响应功能,主程序提供的是代码执行顺序(逻辑关系)。综合权衡吧。

网友K:
都可以吧

网友L:
放在主程序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