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0MA的电流需要什么样的导线,用跳线可以吗?

楼主(2016-04-05):
350MA的电流需要什么样的导线,用跳线可以吗?

网友A:
回帖奖励 +10

1mm的导线就够了,可以跳线

网友A:
要注意相关器件的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A:
1mm的导线就够了,可以跳线

好的 谢谢

网友B:
毫安级,完全可以,一般器件不考虑散热

网友C:
毫安级的电流,一般的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D:
当然可以!350MA就是350毫安这才多大的电流呀一根细细的导线都有500MA了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直径直0.21的就可以了,用跳线也行啊,

网友F:
不行,换好点的

网友G:
一般0.25mm以上的都没问题了 也就是说 低压下随便用都行

网友H:
350MA电流很小,如果是在弱电里面随便一根导线都可以满足

网友I:
你说的350MA是指电路工作时的持续电流,还是电路满负载时这么大电路,无论前面哪种情况1mm直径的线完全够啦

网友J:
铜线的通电容量和导线的截面积及散热环境有关。一般常温空气环境下可取一5A/mm平方,如0.5A可取0.|平方毫米,但考滤导线的机械强度可适当粗一些.可均衡考量。

网友K(2017-01-03):
0.75mm足够了

网友L:
普通导线是多芯的,你用其中一根(直径0.2左右)就可以了,我常用这样的方法来替代500mA保险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