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八层电梯控制系统 仿真图+源程序+电路原理图

楼主(2016-04-05):
单片机八层电梯控制仿真图(仿真工程文件在51黑本帖附件里面可以下载):

单片机八层电梯控制电路原理图(附件里面有ad画的原理图的工程文件及其元器件的封装)

单片机八层电梯控制系统源程序代码: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df,0xdb
//                                           A        B         C          D           E   F        不显示
                                         };         //断码

uchar dis_smg[8]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bit flag_100ms,flag_1s;
bit flag_stop = 1;   //用做到了相应的楼停下

sbit beep  = P2^6;
sbit xia   = P2^0;
sbit zhong = P2^1;
sbit shang = P2^2;

uchar value2;

sbit led1 = P1^7;          //8个发光二极管定义
sbit led2 = P1^6;
sbit led3 = P1^5;
sbit led4 = P1^4;
sbit led5 = P1^3;
sbit led6 = P1^2;
sbit led7 = P1^1;
sbit led8 = P1^0;

uchar dt_1;  //1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2;  //2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3;  //3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4;  //4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5;  //5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6;  //6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7;  //7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8;  //8楼电梯标志位

uchar dt_value = 1;  //电梯到哪一层的变量
uchar dt_s_x ;    //电梯上下的标志位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ff;
        if(P3 != 0xff)                //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ff)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case 0xfe: key_can = 1;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d: key_can = 2;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b: key_can = 3;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f7: key_can = 4;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ef: key_can = 5;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df: key_can = 6;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bf: key_can = 7; break;          //得到按键值
                                case 0x7f: key_can = 8; break;          //得到按键值
                        }
                }
        }
        else
                key_new = 1;
}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
                led1 = 1;         //点亮发光二极管
                dt_1 = 1;         //
        }
        if(key_can == 2)
        {
                led2 = 1;         //点亮发光二极管
                dt_2 = 1;
        }
        if(key_can == 3)
        {
                led3 = 1;        //点亮发光二极管
                dt_3 = 1;
        }
        if(key_can == 4)
        {
                led4 = 1;        //点亮发光二极管
                dt_4 = 1;
        }
        if(key_can == 5)
        {
                led5 = 1;        //点亮发光二极管
                dt_5 = 1;
        }
        if(key_can == 6)
        {
                led6 = 1;        //点亮发光二极管
                dt_6 = 1;
        }
        if(key_can == 7)
        {
                led7 = 1;
                dt_7 = 1;
        }
        if(key_can == 8)
        {
                led8 = 1;
                dt_8 = 1;
        }
}
/*********************当电梯不动时、判断是向上、还是向下**********************/
void tiandi_shang_xia()
{
        static uchar value;
        if(dt_s_x == 0)
        {

                flag_stop = 1;
                if(dt_value == 1)         //电梯在第1层停下不走了
                {
                        value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
                if(dt_value == 2)         //电梯在第2层停下不走了
                {
                        value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3)         //电梯在第3层停下不走了
                {
                        value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4)         //电梯在第4层停下不走了
                {
                        value =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5)         //电梯在第5层停下不走了
                {
                        value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6)         //电梯在第6层停下不走了
                {
                        value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7)         //电梯在第7层停下不走了
                {
                        value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if(dt_value == 8)          //电梯在第8层停下不走了
                {
                        value = dt_8;
                        if(value != 0)
                        {
                                dt_s_x = 1;   //电梯向上走
                                shang = 0;          //显示上
                                zhong = 0;
                                xia = 1;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if(value != 0)
                        {
                                dt_s_x = 2;   //电梯向下走
                                xia = 0;          //显示下
                                zhong = 0;
                                shang = 1;
                        }
                }
        }
}

/****************电梯向上、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上****************/
void dt_shang_guan()
{
        uchar value;
        if(dt_s_x == 1)    //电梯向上  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上
        {
                if(dt_value == 1)        //在第1层
                {
                        value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2)        //在第2层
                {
                        value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3)        //在第3层
                {
                        value =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4)        //在第4层
                {
                        value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5)        //在第5层
                {
                        value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6)        //在第6层
                {
                        value = dt_7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7)        //在第7层
                {
                        value = dt_8;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8)        //在第8层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shang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
        }
}

/****************电梯向下、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下****************/
void dt_xia_guan()
{
        uchar value;
        if(dt_s_x == 2)    //电梯向下  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下
        {
                if(dt_value == 1)        //在第1层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2)        //在第2层
                {
                        value = dt_1;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3)        //在第3层
                {
                        value = dt_1 + dt_2;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4)        //在第4层
                {
                        value = dt_2 + dt_3;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5)        //在第5层
                {
                        value = dt_1 + dt_2 + dt_4;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6)        //在第6层
                {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7)        //在第7层
                {
                        value = dt_1 + dt_2  + dt_4 + dt_5+ dt_6;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else if(dt_value == 8)        //在第8层
                {
                        value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if(value == 0)         //说明上面没有人按下
                        {
                                dt_s_x = 0;  //电梯停下不动了
                                xia = 1;                //关闭上字
                                zhong = 1;
                        }else
                                flag_stop = 1;

                }
        }
}

/***********************电梯处理函数************************/
void td_dis()
{
        uchar value,value1;
        value = dt_1 + dt_2 + dt_3 + dt_4 + dt_5 + dt_6 + dt_7 + dt_8;
        if(value != 0)
        {                   //100ms
                if(flag_stop == 1)        //到相应的楼了  要停下
                {
/***************************向上走电梯***********************************/
                        if(dt_s_x != 0)                  //向上走电梯
                        {
                                value1 ++;
                                if(value1 >= 10)  //1s
                                {
                                        value1 = 0;
                                        if(dt_s_x == 1)                  //向上走电梯
                                        {
                                                dt_value ++;
                                                shang = 0;                //显示上字
                                                zhong = 0;
                                        }
                                        if(dt_s_x == 2)                  //向下走电梯
                                        {
                                                dt_value --;
                                                xia = 0;                //显示下字
                                                zhong = 0;
                                        }
                                        if(dt_value == 1)           //当到了第一层的时候
                                        {
                                                if(dt_1 == 1)
                                                {
                                                        led1 = 0;                 //关闭第一层发光二极管
                                                        dt_1 = 0;        //清零电机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2)           //当到了第二层的时候
                                        {
                                                if(dt_2 == 1)
                                                {
                                                        led2 = 0;                 //关闭第二层发光二极管
                                                        dt_2 = 0;        //清零电机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3)           //当到了第3层的时候
                                        {
                                                if(dt_3 == 1)
                                                {
                                                        led3 = 0;                 //关闭第3层发光二极管
                                                        dt_3 = 0;        //清零电机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4)           //当到了第4层的时候
                                        {
                                                if(dt_4 == 1)
                                                {
                                                        led4 = 0;                 //关闭第4层发光二极管
                                                        dt_4 = 0;        //清零电机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5)           //当到了第5层的时候
                                        {
                                                if(dt_5 == 1)
                                                {
                                                        led5 = 0;                 //关闭第5层发光二极管
                                                        dt_5 = 0;        //清零电机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6)           //当到了第6层的时候
                                        {
                                                if(dt_6 == 1)
                                                {
                                                        led6 = 0;                 //关闭第6层发光二极管
                                                        dt_6 = 0;        //清零电机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7)           //当到了第7层的时候
                                        {
                                                if(dt_7 == 1)
                                                {
                                                        led7 = 0;                 //关闭第7层发光二极管
                                                        dt_7 = 0;        //清零电机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else if(dt_value == 8)           //当到了第8层的时候
                                        {
                                                if(dt_8 == 1)
                                                {
                                                        led8 = 0;                 //关闭第8层发光二极管
                                                        dt_8 = 0;        //清零电机在的标志
                                                        flag_stop = 0;   //到停下
                                                        beep = 0;        //打开蜂鸣器
                                                }
                                        }
                                }
                        }
                }
        }
        if(flag_stop == 0)
        {
                value2 ++;
                if(value2 % 5 == 0)
                {
                        if(dt_s_x == 1)           //上
                        {
                                shang = ~shang;
                                zhong = ~zhong;
                        }
                        if(dt_s_x == 2)           //下
                        {
                                zhong = ~zhong;
                                xia = ~xia;
                        }
                }
                if(value2 >= 10) //1.0s
                {
                        beep = 1;  //关闭蜂鸣器
                }
                if(value2 >= 20)         //100ms*20 = 2秒
                {
                        value2 = 0;
                        dt_shang_guan();  //电梯向上  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上
                        dt_xia_guan();          //电梯向下  做最后的判断是否还要继续向下

                }
        }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主程序**********************/
void main()
{
        P1 = 0x00;
        P0 = 0X00;           //单片机IO口初始化
        time_init();   //定时器初始化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20)
                {
                        if(dt_s_x == 0)
                        {
                                value2 = 0;
                                flag_stop = 1;
                        }
                        key_with();
                }
                tiandi_shang_xia();          //当电梯不动时、判断是向上、还是向下
                P0 = smg_du[dt_value];          //显示
                if(flag_100ms  == 1)
                {
                        flag_100ms = 0;
                        td_dis();                 //电梯处理函数
                }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TH0 = 0x3c;
        TL0 = 0xb0;     // 50ms
        value ++;
        if(value % 2 == 0)
        {
                flag_100ms = 1 ;
        }
}

单片机八层电梯控制系统仿真图+源程序等全部资料下载

网友A:
下载看看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2016-09-12):
这么好的例程,为啥没有人顶呢?

网友C:
学习了,顶起来才看到,谢谢楼主

网友D:
赞一个,挺牛的

网友E(2016-11-03):
有没有说明书

网友F:
我会四层电梯,再学八层的谢谢你

网友G(2017-01-24):
不错的帖子,很值得收藏。

网友H:
主程序看不太懂

网友A:
有平层信号反馈吗?

网友I(2017-03-25):
赶紧学起来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J:
可以试试看。。。

网友K:
怎么不对,运行不对,哪里错了

网友L:
为什么没人顶

网友M(2017-05-05):
可不可以把单片机八层电梯控制系统 仿真图+源程序+电路原理图的程序流程图发给我一下,我想学习一下这个的编程。谢谢

网友N:
怎么没有电机模块

网友O:
可以仿真使用吗?

网友P:
下载看看可以看吗

网友Q(2017-06-16):
给力,下载来参考下

网友R(2017-10-02):
謝謝你的分享 下載研究

网友S:
谢谢楼主无私奉献

网友T(2017-11-08):
为啥rp1那里有问题

网友A:
好像少了轿厢开门这一环节

网友U:
挺不错的,先仿真一下!!!

网友U:
为什麽仿真图上没有电梯上行和下降的指示灯?貌似源程序上有,我用源程序生成hex文件后在isis上运行发现数码管显示乱码?   这是为什么?   求指点!!!

网友V(2018-01-18):
引用 网友F:
我会四层电梯,再学八层的谢谢你

我也想学习4层的,可以教教我吗

网友W(2018-04-23):
特别好的设计,还有仿真图和电路原理图

网友X:
你好,发现个问题:8楼直接下7楼电梯会卡住(7楼灯亮但是电梯不动)这时再按一下6会在7楼停一下然后再下到6楼

网友Y:
好崇拜你啊楼主!!你太棒了

网友Z(2018-05-25):
电机在那里

网友AA(2018-08-07):
这个系统为什么不包含步进电动机啊

网友AB(2019-01-10):
引用 网友AC:

我也是哎

网友AD:
为什麽仿真图上没有电梯上行和下降的指示灯?貌似源程序上有,我用源程序生成hex文件后在isis上运行发现数码管显示乱码,有点问题这个程序

网友AE:
40#楼上,那是你的引脚定义不同,接线都不一致

网友AF:
楼主太爽快了!

网友AG(2019-02-27):
没毛病啊。相当不错。

网友AH:
LZ这个有实物图吗

网友AI:
很好的程序

网友AJ(2019-04-06):
666真的好

网友AK:
多好的设计

网友AK:
特别棒的,这个东西

网友AH:
同用源文件生成hex文件 然后仿真为什么数码管不显示啊?  然后LZ还有个文件电梯仿真图里面那个hex文件就可以显示 这是为何

网友AL:
很好,太棒啦

网友AM:
来学习一下,感谢

网友AN(2019-05-27):
这么好 顶起来啊

网友AO(2019-07-02):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AP:
谢谢分享,帮大忙了

网友AQ(2019-11-19):
这个的要求在哪

网友AR:
不实用,最主要的那部分都没有编写进去,楼层限位开关都没有怎么停,我用继电器做过4层的,

网友AS:
很好,楼主有才

网友AT:
麻烦问一下有pcb图和pcb原理图么

网友AU:
好东西啊
好想要

网友AV:
为什么没有AD图啊,但是怎么说,这东西还是很完美的

网友AW(2020-02-06):
8楼没法下7楼

网友AX:
太棒了,非常不错

网友AY:
仿真图就两张,还以为有全套,也不错啦,程序和封装图都有

网友AR:
每个楼层再加多个按键就更好了

网友AZ:
超级给力啊

网友AR:
没有电机的电梯

网友BA(2020-06-15):
源代码放入仿真电路运行出的结果不对呀  大佬

网友BB:
引用 网友F:
我会四层电梯,再学八层的谢谢你

能否将四成的程序和图给我看看,多谢了

网友BC(2021-03-20):
你好,可以写程序嘛?在这个基础上加紧急报警功能

网友BD(2021-05-29):
此款设计的hex文件和源程序是不对应的

网友BE(2023-06-14):
有人会把他改成并联的吗

网友BE:
这个是Proteus仿真吗

网友BF:
很好,楼主用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