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程序中不同模块干扰问题

楼主(2016-04-05):
任务:
12864显示来自Ds1302的时钟信号,用定时器0固定时间采集信号
定时器1产生9600波特率,接收串口信息
定时器2 定时采集AD信号,在数码管显示

问题:每步分开用都可以,放在一个程序后,数码管不能稳定,一直闪动

这是主程序
    while(1)
    {

        if(flag1)
        {
            flag1 = 0;
            DS1302_write(0x8e, 0x00);             //DS1302写保护关
            miao = (DS1302_read (0x81) );         //读秒
               fen = (DS1302_read(0x83));             //读分
            shi  = (DS1302_read(0x85));             //读时
               ri  = (DS1302_read(0x87));             //读日
            yue = (DS1302_read(0x89));             //读月
            week = (DS1302_read(0x8b));              //读周

            write_time(4, miao);                     //在LCD显示秒
                delay();

            write_time(2, fen);                     //在LCD显示分
                delay();

               write_time(0, shi);                     //在LCD显示时
                   delay();

            write_day(5, ri);                     //在LCD显示日
                delay();

            write_month(3, yue);                      //在LCD显示月
                delay();

            write_week(week);                    //在LCD显示周
                delay();

        }
        if(RI)
        {
            EA = 0;
            dat1 = SBUF;
             LCD_PLACE(4, 7);
             LCD_DATA(dat1+0x30);
             RI = 0;
             EA = 1;
        }
        if(flag2 == 1)
        {
            flag2 = 0;
            EA = 0;
            DATA = read_add(0x42);         //读取AD芯片数据
            display2(DATA);                  //在数码管显示
             EA = 1;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1++;
     if(t1 == 5000)
     {    t1 = 0;
     flag1 = 1; }
}
void timer2() interrupt 5
{
    n++;
    TF2 = 0;
    if(n == 30)
    {
        n = 0;
        flag2 = 1;
    }
}

void ser2() interrupt 4
{

}

网友A:
数码管不能稳定,一直闪动。。。可能是数码管动态扫描时间太长了。造成闪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码管不能稳定,一直闪动。。。可能是数码管动态扫描时间太长了。造成闪动

你的意思是间隔时间久?问题时间都用在读取DS1302和显示在12864上了,而且还是必须的

网友B:
设定一下中断优先级试试。你用的定时器中断多啊。

网友C:
可能是数码管动态扫描时间太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