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键盘扫描程序求大神看下。

楼主(2016-04-05):
求大神看下keyON为什么要被赋值为16,段位中只有0-15,这不是越界了吗?

网友A:
它的目的就是设置为无效值。

应该在程序的其它部分还有相关的处理。

网友B:
预设为无效值,有键按下时为有效值。

网友C:
程序有问题,应该不能运行

网友D:
有点不懂

网友E:
设为无效